[維修實例] 大同V37MABF液晶螢幕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6-01-07):
維修螢幕也修了好幾台了,也只是換換電容而已,沒甚麼好發實例的,前幾天同事拜託我修一台大同電視V37MABF無法開機,先來看看外觀,
型號:TATUNG V37MABF
接上電源看看,待機燈不亮
看看電源板和主板,沒甚麼異常的地方
先將電源板拆下,量測一下待機電源,結果不妙,完全無電壓
沒有屋頂的網拍上一片電源板就要1200元,機主不知道要不要修喔,只好自己修看看囉,電容外觀看起來無異常,
電容量測也都在範圍內,沒超過20%,電容應該沒壞,再來檢查MOS及蕭特基二極體,
拆下量測也沒甚麼異常,保險絲也沒斷,大電容也有154V,到底是甚麼問題呢?最笨的方法,一次測主動元件全部檢查一遍,
查呀查的查到一顆D10的HER304高效率二極體
先來量量看,順向導通無電壓,
逆向也導通,不會兇手就是你吧
趕快跟網拍的賣家下標,隔了兩天,收到貨物了,趕緊換上,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電,眼睛一亮,待機電源出來了
不過先別高興太早,不認為只是這個問題,給它待機3-4個小時看看,4個小時過去了,待機電壓正常,才敢裝上螢幕試試,紅色待機燈亮了
螢幕開機正常,給它開個4小時看看,如果沒問題應該就沒問題了
準備交還給機主,謝謝收看,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來自圈子: 痞酷網液晶維修大聯盟|LCD維修|液晶電視維修

62.34 KB, 下載次數: 69

HER304

网友A:
恭喜完修!

最後一張圖片,看起像是偏光膜不良或是燈管有一兩支沒亮?

网友B:
所以是 高效率二極體 搞鬼囉 換新的就好了 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最後一張圖片,看起像是偏光膜不良或是燈管有一兩支沒亮?

回wooden大,是照相燈光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 高效率二極體 搞鬼囉 換新的就好了 是嗎?

回tchjim,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wooden大,是照相燈光的關係!

應是倒數第二張,以藍底畫面再拍一張看看來確定。

网友C:
恭喜完修!
最笨的方法,一次測主動元件全部檢查一遍,查呀查的查到一顆D10的HER304高效率二極體, 怎麼查,用手摸嗎
   這我不懂

网友D:
板大修的這台電源板和我之前修的東元tl3285tm長的好像不曉得是不是同款,那次故障是無背光,看電源板有顆特殊電容10uf 450v 2顆發福,因為沒備料只好去電料行花50元買5顆,把電源板及高壓板上電容全掃,大電容也有發福情況但測量是好的數值都很正常,最後也一併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大修的這台電源板和我之前修的東元tl3285tm長的好像不曉得是不是同款,那次故障是無背光,看電源板有顆特殊 ...

長的很像,不一樣
IPOS有分150 200 250 32VX 42V5
背光用料+設定大不同

网友:
方法不同還是有完修,也是要恭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大修的這台電源板和我之前修的東元tl3285tm長的好像不曉得是不是同款,那次故障是無背光,看電源板有顆特殊 ...

電容本來不是照片上那一顆,手上只有這一顆,就先換上去,問題還是一樣,就懶得換下來,電容有發福就算容質還可以還是換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最笨的方法,一次測主動元件全部檢查一遍,查呀查的查到一顆D10的HER304高效率二極體, 怎麼查,用 ...

一個一個拆下檢查啊!

网友:
外觀有變就能換掉,因為它的ESR、Vloss都已經變差

网友:
耐心加上用心.就能成功~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了~~~

网友:
拱喜大大完修與分享經驗....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