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不知品牌 型號853A 預熱台維修

楼主(2016-01-07):
本篇源自:http://bbs.pigoo.com/thread-59155-1-1.html
榮獲WISH 老大贈送,當然要回饋給大家,所以預熱台給我,維修報告交給各位。

不知品牌預熱台維修記錄(LR-853A),網拍上有一款外觀相似的機型,內裝是否完全相同就不得而知了。

圖片多,就是給大家看詳細些。

▼收到本機體,外觀

▼面板外觀,不知什麼原因,面板用膠帶貼著

▼內部結構一

▼內部結構二

▼基板供電變壓器

▼內部結構三

▼這個數控旋鈕應是熱風槍控制鈕

▼從底部拆掉發熱磚

▼控制基板全貌

▼兩條線應是前修者更換數控旋鈕所作的修改,焊工有待改進,有短路現象

▼數顯 IC 和 MCU

▼電容太大只好叫她躺著

▼這顆 TRIAC 是直接鎖在底板上,有漏電的疑慮

▼這是記錄風槍接地線的位置

▼要卸下基板,連接熱風槍的 DIN 插座要先分離

▼din 座是透過加長引線,再焊到基板上,應不是原廠的作法

▼正確的 DIN 插座安裝法,應是先固定在面板上,再焊接到基板上

▼VR 斷頸了

▼找到代用品

▼需作部份修改

▼勉強改成這樣

▼既然 TRIAC 要固定到底板,讓他散熱較好,引線就改用電鍋的耐熱線

▼VR 的跳線重新整理

▼順便洗洗臉

▼要加絕緣才不會觸電

▼DIN 插座改成這樣固定

▼修改的 VR 固定起來沒問題

▼最後當然要上電測試

▼可以調溫設定

▼疑?溫度沒動靜!

▼顯示一直停在那裏!

▼原來保險絲座斷了

▼發熱磚細線(熱感)這組有導通

▼這組加熱線不通!

不管這個結果如何,我都盡最大努力要把它修好,怎耐修到最後卡在這個關鍵零件故障,
雖然沒能把它修好,還是要上網買台回來用卡實在嘍!

謝謝收看!

网友:
沒想到是壞發熱塼。。。。。

這是面積大的,如果要面積小的,看這裡。(面積大跟小的用途不一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29791031

网友A:
wooden大,如果只是那個壞掉,買一片加熱磚來換就好了吧!

之前我有買過60*60的,買三個~

你那個應該是120*120帶感溫線的吧~
是不是下面這款!

人民幣29+10運費 + 100台幣台灣運費 = 300左右可以買回來~

看到您處理到這樣的狀態卻不能完修感覺實在有點可惜,如果沒再玩掏寶~
小弟可以幫您代購一下~

有需要再跟我說一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如果只是那個壞掉,買一片加熱磚來換就好了吧!

之前我有買過60*60的,買三個~

買一片加熱磚來換+1
不然可惜這台預熱台

网友B:
wooden大
請問是用什麼幫他洗洗臉?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oden大
請問是用什麼幫他洗洗臉?
感謝~

通常我都會用洗碗精加毛刷,再吹乾烘乾。

簡單一點用酒精刷一刷再吹乾,一來清除焊渣,二來順便檢視焊點。

网友:
最近修黑晶爐,一直聞小強便便,PCB上的幾乎是牠的傑作!
室內就已經逼近PM2.5, 快吐了

网友:
失敗為成功之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如果只是那個壞掉,買一片加熱磚來換就好了吧!

之前我有買過60*60的,買三個~

正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加熱磚而頭痛中........

回頭看到這篇,真的非常感謝有貴人出手幫助,謝謝您!

特地量了一下發熱磚的尺寸,確定是120*120 mm, 500W帶感溫線。

如果您方便的話,就請您幫忙代購了,所需多少費用再匯給您,
只要順路就可以了,不用特地處理,不趕。

補充:發熱心是110V,500W

网友C:
黑字,難怪容易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加熱磚而頭痛中........

回頭看到這篇,真的非常感謝有貴人出手幫助,謝謝您!

還需提醒110v還是220v的?
之前買風槍發熱芯訂了才想到我的是110v的
結果現在還躺在那不知道幹麻好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字,難怪容易壞..

a 大是指紅圈內變色的部份?

應是過熱燒毀。若是控溫電路失效,後續還有得搞了。

网友D:
運氣真不好,剛好壞發熱磚

网友E:
引用 楼主:
a 大是指紅圈內變色的部份?

應是過熱燒毀。若是控溫電路失效,後續還有得搞了。

他因該是很單純的看你的捲尺,12cm 是"失 脫 劫"是黑色字~所以東西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運氣真不好,剛好壞發熱磚

買了發熱磚,控溫電路還有得查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因該是很單純的看你的捲尺,12cm 是"失 脫 劫"是黑色字~所以東西壞掉

這倒提醒了我,原來裏面還有個劫財!

真的!我被劫財了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倒提醒了我,原來裏面還有個劫財!

真的!我被劫財了說!

60mm的地方更可怕......

還是120mm比較好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mm的地方更可怕......

還是120mm比較好

其實魯班應管不到這一段啦!

网友:
以前我在車廠的時候,有年趁年終歲修請安衛部門幫我製作一個新的物料架,
他們要我提出需求、設計建議單。後來單子被退回~~我搞不懂啥狀況於是去
電該部門詢問......負責的阿伯師傅電話中說"你那邊寸尺只能放那麼多大的嗎?"
我回"還可以大一些些~~",師傅說"你給的寸尺黑字不好~~如果還有地方放我
給你做紅字的ㄟ寸尺~好否?"..........於是他老人家跑來拿尺量了一個他滿意的
紅字寸尺回去施工........而我那年收到一個超大的物料架,還幫我貼上開工大
吉、安全第一、整理整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魯班應管不到這一段啦!

電子維修歸誰管?.....賈伯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加熱磚而頭痛中........

回頭看到這篇,真的非常感謝有貴人出手幫助,謝謝您!

wooden大~

這個掏寶好像都是220V的!
我之前買60*60也是220V,不過我是用110V推~

如果110V 500W ,則要買 220V 1000W來用~
功率計算
W=VA
A=W/V    =500/110    =4.546A

至於1000W 好像也沒現貨~

剛剛問了一下賣家 可訂做 220V 1000W 或是 110V 500W ,不過最小量要10個~

我頂多留一個,剩下8個可能要看有沒有人能幫收了.......

這就有點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

這個掏寶好像都是220V的!

沒有110V的發熱磚,就訂220V的吧!
我來改改看,反正死馬當活馬醫!改成功就賺到了。

感謝您的幫忙!

PS. 若太費事就不用麻煩,對您不好意思!

网友A:
wooden大您可能沒注意看~

220V 1000W 也是要特別訂做(10顆)~

現貨最高只有 220V 650W的~

我大概算了一下!

用110V 電壓去推 大概只有325W~

我上次買60*60 220V 250W ,我用110V 推 加溫到300度大概要30~40分鐘~
感覺不好用~

不過如果您要我就幫您訂!
請在跟我說一聲~

*******修正一下*********

剛剛又看了一下,有別家在賣220V 1000W的! (單片RMB 42)
wooden大麻煩您先給我收件地址,等到貨後~(大概要7~14天)
沒問題再轉帳給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您可能沒注意看~

220V 1000W 也是要特別訂做(10顆)~

呵呵!
應該是我沒講清楚。

我的意思是如果能訂到單片賣,用220V/500W,
改用 RELAY 隔離來推它就可以解決了,只是要增加一只大功率的110V繼電器。

我認為這樣應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

這個掏寶好像都是220V的!

計算方式如下:
功率=電壓*電流
1000=220*I
I=1000/220
耗電流約4.5安培
其內阻=220/4.5=48.4歐姆
在其阻抭不變下電壓變動,結果如下:
110/48.4=2.27安培
消耗功率為 110 *2.27=250W
結果是 220V/1000W 的發熱磚用在 110V電壓下只剩原有功耗的四分之一!

所以感覺加熱變得很慢了!

网友G:
發熱磚還真貴 露X上賣的 應該有可以單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發熱磚還真貴 露X上賣的 應該有可以單賣

合用的都要將近兩張小朋友!

笑也!
兩張小朋友,我甘脆買新的了,我說那些拍賣家腦袋不知道在想什麼,

网友:
露天賣的發熱磚應該是給特殊產業用,我在客戶機台上有看過裝發熱磚的~
所以賣天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用的都要將近兩張小朋友!

笑也!

對阿  自以為自己賣是獨有的   那東西   鎳鉻絲配對阻抗就可以了

楼主:
熱心的會員 absmen3000 君幫忙訂購的發熱磚很快就到貨了, 因對岸找不到 110V 現貨的規格,
所以訂了 220V/500W,想說就來改一個雙市電的預熱台好了,雖然有點麻煩,不過也將就點了說。

順便翻出多年前在建國市場買的拆船貨,各位看官,若用這東西來改,有那些地方要注意的?

网友:
東西齊了會熱就可以煮碗泡麵了n_062|

楼主:
查了一下有關於 SSR ,發覺可以這樣用,然後用現有的控制板來做,

SSR 有兩種,一種是 DC →AC,另一種是 AC→AC,在這台的控制板上,
兩種方式都可以,現在就先用 DC →AC的方式來試試看

明天再續......來去 zzZ

网友:
wooden大~

SSR還有一種是可用VR調整的!

不過VR絕緣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