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DA2030如何應用在簡易的重低音放大

楼主(2016-01-07):
現在的眉越來越吃重鹹,多希望傳統二聲道手提音響能提升為2.1聲道的功能

ciko老師友分享過: 揚聲器分音器的低通濾波元件
老師很專業,但三太子草莽的程度絕對看不會

現有材料: 電視殺肉的喇叭單體(4歐/8歐)、TDA2030 14W AUDIO AMPLIFIER
以下為TDA2030音頻基本放大線路,懇請有功力的叔叔、阿姨幫忙修改成最簡化的咚!咚!咚~ 低頻放大

TDA2030 多媒.pdf (194.96 KB, 下載次數: 46)

网友A:
網路上打TDA2030 2.1 就一堆圖了~

下面這個還有附板圖.零件圖,手工洗一洗應該很快~

Amplificador de áudio Com Subwoofer 2.1 TDA2030 NE5532

网友B:
是說這多出來一聲道要接哪裡   L or 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說這多出來一聲道要接哪裡   L or R

  L + R輸入經過低通然後放大輸出,就變超低音, 多出來一聲道接超低音

网友D:
重點是,手提音響只有兩顆喇叭
多出來的超低音............要外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打TDA2030 2.1 就一堆圖了~

下面這個還有附板圖.零件圖,手工洗一洗應該很快~

修過的多媒重低音音箱,原廠都是用一顆TDA2030就搞定
因為常修所以備了一條TDA2030 ,想說2030鎖在散熱板上,採高架接14VDC,接低通,接喇叭就能搞定
就是希望低通能更簡化(紅框),讓三太子不要太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點是,手提音響只有兩顆喇叭
多出來的超低音............要外掛嗎?

襄在手提音響背殻內側,只要有咚!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 + R輸入經過低通然後放大輸出,就變超低音, 多出來一聲道接超低音

MAX叔,好久不見
可否將紅框內R/C降到3、4顆,並標示數值
三太子只管照抄,就更性福

网友E:
記住兩個要訣
1. 低通 也相當於 讓高頻 衰減或過不去 ;
2. 將高頻通路  放在  OPA 的負回授, 使得OPA 高頻輸出大幅衰減  , 只有低頻被放大沒負回授
    成了低通(音)放大

原電路R29-C23  是防止高頻震盪 , R21-C21 硬吃中高頻
將例如取 R21-C21迴路GND切斷 , 改接到TDA2030 PIN_2  成為負回授迴路
既然有 R21-C21  高頻負回授迴路 , R29-C23  就省了.

R21* C21 是頻率點, R21決定此頻率通道負回授大小

R21-C21 兩值都可改, R21 試著 改1K , C21 試著 改1uF
或殘殘R21=0 , C21 =0.01~0.047uF
要試試  才知效果

网友F:
您確定手提收錄音機內的的電源夠力嗎,超低音很吃電的。

不建議用 TDA2030,現在 Class D 成品小板子一堆體積小也夠便宜。

輸入交聯串個電感並個電容就是超低音了,省電又大功率(先確認變壓器與濾波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叔,好久不見
可否將紅框內R/C降到3、4顆,並標示數值
三太子只管照抄,就更性福{:14_148 ...

若只用SUB1當輸出(SUB2不用),則SUB1會有1/2Vcc的直流電壓存在,須如1#電路在輸出端串聯2200uF電容作隔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修過的多媒重低音音箱,原廠都是用一顆TDA2030就搞定
因為常修所以備了一條TDA2030 ,想說2030鎖在散熱 ...

IC7 與紅框外的 IC5 共同組成 BTL 功放耶!電源利用率加倍,通常可得 2~3 倍的輸出功率,捨棄 IC5 相關電路就可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X叔,好久不見
可否將紅框內R/C降到3、4顆,並標示數值
三太子只管照抄,就更性福{:14_148 ...

超低音一般只是個效果
如果只要效果要改放大率
也就是改回授電組把電阻加大就好了
也就是R26加大且並聯一個小電容100n試試
R26加大主要是要變大輸出超低音,不加大輸出等於沒效果
小電容主要是高音去除當然也可以串個可變電阻去調整去除高音效果

我不是很懂實際效果你試試看
如果你是單電源輸出一定要加大電容不然會燒喇叭,因為有直流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IC7 與紅框外的 IC5 共同組成 BTL 功放耶!電源利用率加倍,通常可得 2~3 倍的輸出功率,捨棄 IC5 相關 ...

圖上IC5目前並無輸入信號(已將輸入接地),故其僅作為1/2Vcc偏壓輸出.(將SUB-1的直流消去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超低音一般只是個效果
如果只要效果要改放大率
也就是改回授電組把電阻加大就好了

R26加大,基本上會使整體頻譜的音量提高,並無法只針對低頻部分加強,簡單說在R26上並電容的效果會更好,而該電容的效果僅為降低高頻增益,並非增加低頻的增益.(即低頻增益幾乎是維持不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R26加大,基本上會使整體頻譜的音量提高,並無法只針對低頻部分加強,簡單說在R26上並電容的效果會更好,而該 ...

你說的沒錯
主要想法是輸入信號不夠大不增加增益會輸出不夠大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沒錯
主要想法是輸入信號不夠大不增加增益會輸出不夠大聲

也是,將音量加大,也降低高頻響應,不失為好的想法.

网友:
超低音的功率放大器還算小事,喇叭單體的低頻響應才是重點。
紙盆的尺寸與音圈磁鐵大小決定低音的效率,因為物理的共振點是無法用其他方法改變。
且沒有音箱體的低音反射結構也無法增加低音的振福,這是物理上的共振放大器。
這也是市售小體積音樂商品無法提供超低音音波的主要原因。

网友:
300Hz Low Pass

300Hz Low Pass.pdf

9.43 KB, 下載次數: 42

网友I:
現在客人太誇張了~~~簡直是拜三樣水果要求八個聖筊

太子爺~~我媽說她想要機械電子鍋升級成笨那索尼微電腦電子鍋

太子爺~~我想要找個民航機無線電耳麥改成給電腦用...

老大說可不可以幫他C-46改裝渦輪螺旋槳發動機+線傳飛控+數位儀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記住兩個要訣
1. 低通 也相當於 讓高頻 衰減或過不去 ;
2. 將高頻通路  放在  OPA 的負回授, 使得OPA 高頻 ...

TDA2030A的R21/C21建議不要動
那是防止振盪用,也就是穩定晶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確定手提收錄音機內的的電源夠力嗎,超低音很吃電的。

不建議用 TDA2030,現在 Class D 成品小板子一堆 ...

這塊板子真的很小,推力又很足夠
但不建議驅動8歐姆以下的喇叭

网友:
小弟的建議是
1.將原本的後級放大電路的"負回授電路"進行修改

2.在原本的後級放大電路的"輸入端"前
加入RC低通濾波器
目的是衰減高頻,低頻自然就提升了

但是前提是單體不夠好,電源不夠力,後級不夠猛
等等原因,都會使低頻效果降低

還不如直接找一組二手電腦喇叭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現在客人太誇張了~~~簡直是拜三樣水果要求八個聖筊

太子爺~~我媽說她想要機械電子鍋升級成笨那索尼微電腦 ...

美眉的需求,三太子總會去想辦法滿足
您是本廟的貴賓,您的需求三太子有聽到,請抽號碼條,本公司會竭盡全力優先為您處理

今年的苗況不佳,今天牌價還站在一尾110.-,害的三太子為了拼經濟已經日夜顛倒陰陽不分
簡易低放!,感謝!樓上各位叔叔指導,等三太子抓到空檔再來驗證,感恩~

网友I:
引用 楼主:
美眉的需求,三太子總會去想辦法滿足
您是本廟的貴賓,您的需求三太子有聽到,請抽號碼條,本公司會竭盡 ...

好值錢ㄚ~~~~一支110

要組PIGOO捕撈大隊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美眉的需求,三太子總會去想辦法滿足
您是本廟的貴賓,您的需求三太子有聽到,請抽號碼條,本公司會竭盡 ...

聽說有個神燈巨人傢伙搞削價競爭
只要是美眉願意搓他兩三下   就可以免費服務三次

太子爺要在拚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美眉的需求,三太子總會去想辦法滿足
您是本廟的貴賓,您的需求三太子有聽到,請抽號碼條,本公司會竭盡 ...

現在回收廠 紙類2元/公斤  廢鐵和電木PCB同價 3元/公斤,你的鰻魚苗一尾110元,只要抓兩尾 阿婆 紙箱就載不完了...吃鰻魚的人真是"金字塔"頂端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聽說有個神燈巨人傢伙搞削價競爭
只要是美眉願意搓他兩三下   就可以免費服務三次

搓他兩三下,三太子還撐得住
搓個兩三百回,ㄟ害! 會痞痞ㄘㄨㄚ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值錢ㄚ~~~~一支110

要組PIGOO捕撈大隊嗎?

老闆! 您來晚的了昨天已經回軟到8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現在回收廠 紙類2元/公斤  廢鐵和電木PCB同價 3元/公斤,你的鰻魚苗一尾110元,只要抓兩尾 阿婆 紙箱就載不 ...

日本人尬意的浦燒鰻是一公斤五尾,相當於一隻200公克
這時候的鰻魚體內的魚刺尚未變硬,肉質也香甜

三太子糊兩尾,人家都已經200尾
這好像站在地獄看到天堂的美滿

网友:
好細的苗......我只吃得起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