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Sony ~ Dream Machine ICF-C212 拆解 (收音機鬧鐘)

楼主(2016-01-08):
這台是撿到的, 但是交流電源線卻被剪了
焊回電源線後, 是沒有故障的, 故換電容 & 機體清潔
這台看電路應該是用電源的頻率做基準的,
所以時間應該會很不准吧

01.型號
02.正面
03.背面
04.拆開後
05.電路板正面
06.時鐘晶片
07.收音機晶片
08.電路板背面

附件

网友A:
為了電線把收音機時鐘給丟了.....你真的有機會撿到A級小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了電線把收音機時鐘給丟了.....你真的有機會撿到A級小三喔

這外表看起來超新的, 不知道丟掉了理由是什麼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外表看起來超新的, 不知道丟掉了理由是什麼 ~

因為老婆不高興他一天到晚聽廣播.....OO不專心所以剪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老婆不高興他一天到晚聽廣播.....OO不專心所以剪掉

應該是 ○○到一半,會自動撥放電台壯陽藥的廣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 ○○到一半,會自動撥放電台壯陽藥的廣告吧~

不一定ㄚ~~說不定邊OO邊聽政治電台,老婆火大他不專心就喀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ㄚ~~說不定邊OO邊聽政治電台,老婆火大他不專心就喀擦....

應該是嚴重警告意味吧! 下次如果還這樣,那話兒的下場就是這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嚴重警告意味吧! 下次如果還這樣,那話兒的下場就是這般...

那我要建議pmerw大...去大樓四周的窗戶外圍看看
說不定可以撿到摔壞的平板、手機之類的..

都被老婆丟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要建議pmerw大...去大樓四周的窗戶外圍看看
說不定可以撿到摔壞的平板、手機之類的..

這個要修應該划不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要修應該划不來

跟你說喔~~~~要注意!

哪天你摸去回收區尋寶的時候忽然發現一個妹在那等你別太訝異
她會說你這年撿的東西都是她丟的,她說她空虛寂寞覺得冷要你
陪她聊天........

网友D:
因為有鬧鐘功能,但是時間又不準

說不定是因為這樣才被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說喔~~~~要注意!

哪天你摸去回收區尋寶的時候忽然發現一個妹在那等你別太訝異

這福利我讓給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有鬧鐘功能,但是時間又不準

說不定是因為這樣才被丟了吧  ...

這台快10歲了才被丟, 應該也沒這麼誇張啦. 只是要很常調整吧~

网友:
其實我告訴你們~~~~

是放床頭....每次OO時...

老婆會說~~~唉唷~今天比較快唷,我剛認識你的時候比較久......

网友:
台電電源頻率很準喔,應該說是輕載時有補償運轉頻率差額,一天總正弦波數還算很準,x'tal震盪若沒校準不見得會比電源頻率準。
用電源頻率當時基唯一的缺點是停電無法繼續計時,這台時鐘有加電池,有可能停電後改為自己震盪,那準確度可能會差很多。

网友E:
看起來好像能夠很長壽   而且頻率基準是來自電力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好像能夠很長壽   而且頻率基準是來自電力公司

沒幾個零件, 真的要修應該也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