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航欄多了名片是要做啥滴

楼主(2016-01-08):
我們的新版主draculaxx 覺得常有會員上來論壇問那裡可代修的問題,所以他想有個讓大家方便查詢的地方,我想到了Discuz 有名片的插件。
這個名片插件是免費版,有些功能限制,付費版的是不貴,不過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願意使用?如果願意使用的話我就付費購買了,這個名片功能至少要痞酷會員的等級才能張貼,張貼需要名片的圖檔正反面,有在營業的會員請多加利用。

有件事跟大家先說明,如果買付費版,那這個免費版就要先刪除才能裝付費版,也就是換成付費版後你得重貼一次,這個插件有"分類"跟"區域",如果買付費版就得把"分類"跟"區域"都規劃好,那以後要查才方便。

在這之前大家就先玩一玩吧!

网友A:
我是覺得因該可以有其他方案可以取代吧!

其實關於~"代修"~這個問題,以現實來看~基本上多有貨比三家問過

在這邊詢問徵求代修,無非是要更便宜實惠!

實際有在開業的人,基本上除了網拍一定有相關資訊,再來或許也有自己的部落格~一般來說搜尋多不難才對!

論壇不是也有個"專業維修商家"版區~~~如果真有心送修詢問因該先進這區查看! (雖然這區很冷清)

不彷~就讓"願意"(不管是個人or已開業的人)接一般使用者送修的人,多能於"專業維修商家"版區
發貼~並留下聯絡方式吧!

============================

另外之前學姊不是有說過常常有人於代購區登記購買商品~但是遲遲未回應嗎?

我這次發現了~"問題點"~

就是學姊多是用~"私訊"~其他新手&me可能因很少用私訊,所以不知道~"提醒"~---->裡面的"訊息"變成橘紅色的信封,就是有新的私訊 (以前多沒注意到.有這種變化)

不像文章有人回應時會出現(回應的數字1,2,3...)

像我這次跟學姊買1.0&2.0除錯卡~就晚了三天才發現到~學姊有私訊問我是否要等一起到貨後再付款 !

還好是還沒到貨,不然這下就???  所幸問題發現得早,當學姊東西到或通知後,我於第一時間點就付款也收到商品了

网友B:
[名片]二個字看能不能改成[各地維修業者]或[維修連絡名片]等

[各地維修商家][各地維修名片]也不錯

另外,看看這名片的分類能不能有縣市鄉鎮,不然同一縣也有可能根本離很遠

不過,如果名片裡有詳細地址的話,那也可以了.....

网友B:
名片可不可以乾脆用縣市分類,不是北中南

网友C:
用免費的就好了~~營業商家沒付仲介費給老大ㄚ

訊息真的很怪~有時候會提示,有時候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因該可以有其他方案可以取代吧!

其實關於~"代修"~這個問題,以現實來看~基本上多有貨比三家問過

這個名片版就如同是廣告,想貼就自己貼,如果累積一個數量可能也方便,若無需要我就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片]二個字看能不能改成[各地維修業者]或[維修連絡名片]等

[各地維修商家][各地維修名片]也不錯

6個字太長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片可不可以乾脆用縣市分類,不是北中南

當然可以,但是最好是付費版時再來做,不然還要重做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6個字太長了啦!

[找維修]

[找人維修]

网友:
[專業代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免費的就好了~~營業商家沒付仲介費給老大ㄚ

訊息真的很怪~有時候會提示,有時候不會.. ...

免費的分類最多只能分三類,肯定不夠用

网友:
[專業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名片版就如同是廣告,想貼就自己貼,如果累積一個數量可能也方便,若無需要我就關閉。 ...

個人沒有開業並無此需求; 基本上比較認同 2# U大的想法, 可以活用 論壇›褔利社›專業維修商家 這個版區!
這版區分類很清楚 只差地區位置, 可以要求在標題注明縣市鄉鎮, 以方便搜尋.

還有跟貼圖一樣的問題, 某些會員上來論壇詢問徵求代修跟本就不看版區亂發, 意謂這他們並沒仔細爬文看規章;
相信多了額外功能應該也會視而不見或跟本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沒有開業並無此需求; 基本上比較認同 2# U大的想法, 可以活用 論壇›褔利社›專業維修商家 這個版區! ...

那個"版"其實不能叫版,那個在Discuz 叫單頁,在那裡只能我發,別人是不能發的,名片則是可以設定要痞酷會員等級自己發帖,如果確定名片較合適,那麼單頁就會移除。

至於找人修理的是否會看的到就不管了,一些禁止游泳的危險地方都有立警告牌,但是每年夏天都有人溺斃,又如痞酷網從一註冊開始就一直提醒要看版規,還是有人違規,當事人不看的話,用那一種都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