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圓點歌機不行搖控

楼主(2016-01-08):
音圓點歌機不行搖控

這點歌機自家使用,很少在開,去年家人說無法開機,今天有空拆來看看

是可以開機,我想問題應該是後方電源線鬆脫(跟電腦power一樣電源線),我拆電源時覺的鬆鬆的。

可開機後,進入點歌系統,由於沒任何面板上的按鍵,無法操控,他會進入暖場MV中。

遙控器也無法使用,更換新電池確定有電,用相機檢視發射口,確定有紅外線射出,遙控器上有LED,

每個按鍵按下均會亮起,主機依然無法接收到,不知道是否接收器故障?

拿了一顆舊板拆下的接收器,因不會測量好壞,使用逼逼檔測量,數值2者均差不多,

請問這該如何判斷好壞?還是遙控器真的故障?

後部 型號

內部 主機板

內部 主機板

內部 接收器

內部 硬碟

接收器

接收器

接收器

接收器連接主機板位置

補充內容 (2016-1-8 09:38 PM):
接收器與主機板連接線,正常無段路。

補充內容 (2016-1-10 01:13 AM):
發現我是不是發錯版?該在音響區?,還是4c區?所以專業人是不來這看。

補充內容 (2016-1-10 01:33 AM):
版主可以幫我一到適合版區?謝謝

補充內容 (2016-1-10 01:34 AM):
更正-移到

网友A:
它真的就是一台電腦啊!!
不是Intel的440BX, 就是Intel的i810來著的..

紅外線接收是拉到板子上, 可以試著..
1. 移除硬碟排線
2. 接上PS2 K/B, VGA接到電腦螢幕
3. 開機, 進BIOS Setup (看看開機顯示要按啥進BIOS設定)
4. 看看是不是設定跑掉了
5. 進Peripheral內, 看看有沒有COM Port設定, 進去看看有沒有IR設定

以上... 供參考... 無用勿酸!

楼主:
del

引用 网友A:
它真的就是一台電腦啊!!
不是Intel的440BX, 就是Intel的i810來著的..

我接ps2鍵盤,可以點歌,

將硬碟ide拔除,就無法進入系統,也沒提示按哪個鍵進入bios

有試著按(del點)(f1~f9),均無法進入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ps2鍵盤,可以點歌,

將硬碟ide拔除,就無法進入系統,也沒提示按哪個鍵進入bios

本來是猜會不會是BIOS設定跑掉, 但進不去也沒辨法...

那顆接收器的腳就這樣,
可以對它遙控時, 量量OUT有沒有變化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來是猜會不會是BIOS設定跑掉, 但進不去也沒辨法...

今天跑去買一顆,雖然跟原本不一樣,原本接收頭是一個圓點,

買的跟大大的圖是一樣的長橢圓,但腳位相同,只會使用GND與OUT腳,

接上一樣不行搖控,用遙控器時,電表也沒變化,或者我不會?

這好像很保密的商品,討論度不佳,看來要送修,或者用鍵盤,只是非專用鍵盤,

必須貼上貼紙對應鍵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跑去買一顆,雖然跟原本不一樣,原本接收頭是一個圓點,

跟大大的圖是一樣的長橢圓,但腳位相同,只 ...

如果那個是走COM的IR, 牛在猜是設定跑掉了也不一定...
但, 可能還是要等有經驗的大大出聲了!

网友B:
鈕釦電池OK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鈕釦電池OK嗎?(猜的)

cr2032鈕釦電池,昨天起初我沒換,用電表量,只剩不到1v,

我也認為跟pc主機板一樣會不開機或bios回復出廠值,

就更換新電池後也沒變化,我把電池拔起照樣開機,依然不能遙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cr2032鈕釦電池,昨天起初我沒換,用電表量,只剩不到1v,

我也認為跟pc主機板一樣會不開機或bios回復出 ...

換電池只做一半,你要進BIOS載入系統預設值,甚至針對系統需求做設定...

楼主:
開機沒接硬碟的畫面,就黑底白字寫著
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接上硬碟在進入系統時瞬間,顯示的字串,黑底白字
LILO 22.7.1 Loading k2k-i.....................................
BIOS data checksuccessful
-

以上都沒提示

所以如何進入bios,是個大課題。

爬文中有一篇類似問題,但他是按del 進入bios,我在有接硬碟跟沒接都有按,就是不給進。

网友:
補充一點
如果沒有VGA卡
跟舊型的鍵盤好像也沒辦法進BIOS

如果你沒有VGA卡
有鍵盤的話就試試F5吧

楼主:
這篇我爬過,問題是我這沒可接vga卡的地方。

這個地方可插卡,不知啥卡槽,(是PCI CON)舊筆電會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篇我爬過,問題是我這沒可接vga卡的地方。

那就試試按DEL
雖然看不到但可能已經進BIOS了
在按F5
存檔離開的熱鍵我忘了好像是F10??
要查486 BIOS熱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試試按DEL
雖然看不到但可能已經進BIOS了
在按F5

我都看的到阿,後面有vga,我是接電腦螢幕。

無進入bios後,隨即進入開廠動畫,之後點歌系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看的到阿,後面有vga,我是接電腦螢幕。

無進入bios後,隨即進入系統了。 ...

所以說恢復了原廠設定問題還沒解決??
那就可能跟BIOS沒關了吧
還是其他問題不知了

网友:
1.他是音圓太陽系
2.ONBOARD VGA
3.應是硬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