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盜船 TX750W 5V紅線阻值

楼主(2016-01-08):
拍賣買顆壞的來練習。

插上電源後;有5VSB,綠色線PSON 有2.98V,

觸發後;只有5VSB,其他各電壓都沒有,綠色線PSON 0.06V.
用萬用表量各個電壓的對地阻值,發覺紅線5V的阻值,比手頭上其它的電源,都比較低,只有14.7歐姆.
不知道這個阻值是否正常,所以現在想請有這個電源的大大,幫忙量一下,5V紅線的對地阻值.
以確定大致維修方向.

海盜船 TX750W

5V紅線阻值,紅筆正,黑筆負

5V紅線阻值,紅筆正,黑筆負

5V紅線阻值,紅筆正,黑筆負

5V紅線阻值,紅筆負,黑筆正

5V紅線阻值,紅筆負,黑筆正

5V紅線阻值,紅筆負,黑筆正

网友:
你這應該是進保護了~量阻值不能代表什麼
請把電路板正面 po 出來,
如可能, 把各 IC 對地電壓量測出來~

网友A:
有東西短路  或是量到負載電阻的阻抗   建議應該是在機殼打開來測量關鍵元件腳位上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東西短路  或是量到負載電阻的阻抗   建議應該是在機殼打開來測量關鍵元件腳位上的電壓 ...

謝謝回复,其實是想首先確定,5V紅線的阻值是否不正常,以確定檢查的方向. 然後再打開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复,其實是想首先確定,5V紅線的阻值是否不正常,以確定檢查的方向. 然後再打開殼. ...

SMPS  無法這樣   大同電鍋還可以   就兩種阻抗值   加熱一種  保溫一種

网友B:
是~正常!,RED是+5DCV,它的洩放電阻(2W)就大概這數值,你可以在+5DCV的輸出端找到
這顆大電阻,在LC電路上可能在濾波電容附近...

不起動有+5SBV那你就得把重點放在二次測......看它是什麼PWM IC+防護架構的,檢查起動
機制.....有電容股包就先換掉..

网友:
這顆TX系列保5年
如果還沒拆
先跟原廠詢問是否還在保固內
保內就送修
保外就自己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正常!,RED是+5DCV,它的洩放電阻(2W)就大概這數值,你可以在+5DCV的輸出端找到
這顆大電阻,在LC電路上 ...

這讓我想起我自己N年前的搞笑事件,當初我也是量到負載電阻

結果沒想到那顆POWER,燒掉了插反的記憶體後

雖然味道很難聞,但依舊頭好壯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讓我想起我自己N年前的搞笑事件,當初我也是量到負載電阻

結果沒想到那顆POWER,燒掉了插反的記憶體後

我也是搞我哪顆才知道那不是故障,而是洩放電阻的阻值..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回复,今天會打開機殼看看,然後再發文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