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三洋)-SMT-42CD6-不開機-燈管內部塑膠破損

楼主(2016-01-08):
銘牌

人生中入手的第二台回收場買來嘗試維修的液晶電視

昨天去台中潭子送貨~路過看到回收場門口有一台液晶電視

用尋寶的心情下車進去查看~

左邊看看 右邊看看~~問一下老闆娘售價多少?

老闆娘先問你都買多少~~我說大約在300~400間

她回說怎麼買那麼便宜~~說我們這邊很多人來買至少500起

叫我考慮看看~~ 拍下銘牌~~用手機上網看看這台型號

有沒有什麼資料~~但GOOGLE跟露天均無資料

這樣我有點卻步~~再問一下站內的高手前輩看法如何?

是說可以賭看看~~機型在網路找不到資料沒關係

主要看內部機板型號上網搜尋應該就會找到資料

於是開車進入回收場跟老闆娘說要買~~

問我多少錢要買?  我拿一張500元給她~~

她說OK自己搬上車~~等我裝載好之後,我問一下老闆娘

現在賣給回收場的回收價是多少~~

她一開始說~現在的價格都很不好喔!!!  我又回問 價格不好是多少呢?

她說50元~~   我就像是已經被宰的肥羊~~跟她笑著說拜拜~~

回家的路上經過我家附近的回收場~~看看~~沒貨

也詢問回收場的收價~~也是50元~~下次還是要多少出一點價格

才不會被砍太多油水

前兩天台中都下著雨~其實還滿擔心入手的電視會淋到雨

原本想說一兩個星期都好天氣才去回收場找~~但就有點心急想繼續

術科研究^^"

抱歉廢話太多~分享一下我的入手液晶電視的歷程^^

買回來後有先插電測試~~第一次測試無待機燈~~後來發現底部還有個開關

打開後有待機燈而且可以開機~~有三洋的LOGO畫面進入藍色畫面

使用VGA產生器~輸入訊號~~看見畫面內部有異物且有聲音

拆開背板後發現電源板有一顆電容突起

電源板型號 KTL-542WA 上網搜尋資料也不是很多

原本想說軟的~~換個電源板的全部電容~~再清除面板異物品即可

今天早上想說上述測試情況要拍照~但插入電源不過電

沒有待機燈出現~~跟昨天狀況不一樣~~就先拆開再進行研究

拆下電源板後仔細查看~明顯電容突起旁的電容是暴再下面

心想會不會昨天可以開機是~~此機迴光返照的現象~~呵呵

這部分就等待電容全部換過才進行測試

接著繼續拆解

LG 面板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點)  據爬文好像是說三星面板跟SONY的電視使用的面板較高機率

面板故障~~但是我不知道SONY是使用誰的面板~~該不會是LG面板n_094|

面板型號 LC420WX7

拜讀過Wish大大  樂華TSUMV59XU HDMI V59公板新手教學 Part I

所以得知面板型號後~上網搜尋一下找到相關資料

得知此面板解析度為1366*768  使用單8屏線

面板電壓為12V

若有找尋錯誤的地方~~還望指正~~

往下拆到邏輯板

左右高壓板

發現有高壓板有爆一顆電容 (其他未爆也需要更換)

再接著拆面板

一個人拆下42吋面板~~感覺滿可怕的~~

發現開機時螢幕內顯示的異物

不知道這種破損有材料可以更換嗎? 還是就不理他?

會是高溫破裂嗎? 還是摔到的呢? 左右雙邊均有裂開破損 謝謝

燈管這樣算黑嗎?  有需要買料更換嗎?  應當都會亮~~還沒辦法測試

麻煩大家指點一二~~ 謝謝n_109|

网友A:
燈箱方面 LOGO有出現
燈管會亮就別動它
手氣背時拆一斷一
膠料破損無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箱方面 LOGO有出現
燈管會亮就別動它
手氣背時拆一斷一

感謝大大的建議n_116|

网友B:
你也很厲害!修兩台都拆到最裏面,進步太快了!

七年機,燈箱內部因燈管高溫,塑膠脆化是正常現象,可以不用動它,不小心會使狀況變差的。

最好先把電源板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掉,先確定電源板可以正常供電,再來找其也的問題。

网友C:
先不要去動燈管,把異物拿起來即可,再把電容全換,有大肚子的沒大肚子的全都一起請下來,或許這樣就可以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很厲害!修兩台都拆到最裏面,進步太快了!

七年機,燈箱內部因燈管高溫,塑膠脆化是正常現象,可以不 ...

大大 過獎了!~~

檢測方式~焊工~工具~ 還差很遠n_118|

塑膠脆化我找膠帶黏貼上去好了~~以免他又掉落

記錄好所需電解電容規格後~~就會去買來換上~~再測試看會是怎樣的結果~

謝謝大大回覆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要去動燈管,把異物拿起來即可,再把電容全換,有大肚子的沒大肚子的全都一起請下來,或許這樣就可以完 ...

感謝大大的建議~~

网友D:
你真的越修越有心得.....
你這肥羊~
下次聰明點,價格慢慢加.
一般收50,賣x3倍就算很多了
買貨要先嫌......
不要讓老闆看出來你很想要.....
太老實了....用一點技巧或許可以談個比較低價格購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過獎了!~~

檢測方式~焊工~工具~ 還差很遠

要貼要用耐熱膠帶,否則一般膠帶會熱融融,若是烤機就麻煩了!

掉落的部份只要不影響燈管固定就可以不用管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越修越有心得.....
你這肥羊~
下次聰明點,價格慢慢加.

嗯嗯~~下次還是要談看看,別太阿莎力,一句話~~
電視入手管道不多,經驗也還不夠,繼續慢慢練^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貼要用耐熱膠帶,否則一般膠帶會熱融融,若是烤機就麻煩了!

掉落的部份只要不影響燈管固定就可以不用 ...

嗯,有前輩指導過要用耐熱膠帶,也還沒入手,因為那個裂的有些分開,我看還是黏上去會比較有安心的,謝謝大大^_^

网友E:
小賴~~你參考一下三太子,他最近搞過一台這種內部殼都破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大 過獎了!~~

檢測方式~焊工~工具~ 還差很遠

千萬不要用膠帶粘回去,膠帶應該也不防熱怕越弄越糟,用快乾膠(三秒膠)會比較好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賴~~你參考一下三太子,他最近搞過一台這種內部殼都破掉的..

感謝大大告知,奇怪,我怎麼沒拜讀到三太子大大的燈殼處理的文呢!!我找找看,是用什麼絕招處理^_^。

剛剛找到這篇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90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萬不要用膠帶粘回去,膠帶應該也不防熱怕越弄越糟,用快乾膠(三秒膠)會比較好點~ ...

感謝大大指點,提供處理辦法,我研究看看,謝謝^_^。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越修越有心得.....
你這肥羊~
下次聰明點,價格慢慢加.

回收場一般就是賺這個差價喔,尤其是廢四機
基本上有交情的也是回收價在加300左右,沒交情可能500
我是不知道其他地區目前回收價
我這有交情廢四機目前液晶回收好像100(或120左右我忘記了)買回400(還是三百多也忘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收場一般就是賺這個差價喔,尤其是廢四機
基本上有交情的也是回收價在加300左右,沒交情可能500
我是不 ...

請問大大所在的地區是在那邊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所在的地區是在那邊呢? 謝謝

台中西屯

楼主:
抄收了解,謝謝你n_116|

网友G:
不怕別人知道分享這是我常跑地方
其他區應該也有專做廢四機只是我不清楚

專做廢四機回收價格會比一般資源回收高一點點(因為資源回收也要交來廢四機中盤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怕別人知道分享這是我常跑地方
其他區應該也有專做廢四機只是我不清楚

感謝大大 無私的分享n_116|   久久我可能會路過一次

~~有機會再去看看~~會不會有寶物~或者買到地雷n_118|

我們這邊都是一般的資源回收廠~~  我還沒看過專做廢四機^^

网友E:
高雄某工業區很多廢GG的專門廠商ㄝ~外人應該不能入內撿便宜

网友H:
初學的過程是天不怕地不怕.是個很寶貴經驗~加油...
我曾經被400V電到破皮.......
對了....請問各位大大~
22吋的電腦螢幕''背光燈管''露天有賣嗎?請提供網址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雄某工業區很多廢GG的專門廠商ㄝ~外人應該不能入內撿便宜

被盤商賣到處理廠應該是出不來了,不管東西好壞一率處理對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初學的過程是天不怕地不怕.是個很寶貴經驗~加油...
我曾經被400V電到破皮.......
對了....請問各位大大 ...

請問大大要怎麼才不會讓400V電到呢?看你經驗分享後,我也滿怕的n_075|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初學的過程是天不怕地不怕.是個很寶貴經驗~加油...
我曾經被400V電到破皮.......
對了....請問各位大大 ...

22"比較建議改成LED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要怎麼才不會讓400V電到呢?看你經驗分享後,我也滿怕的

這是一個非常刺激的經驗喔!有機會可以試試.....哈哈!
也就是...當你上電110V測試後.不要去摸大電容~(不要認為插頭拔除就沒電喔)!
基本上插頭拔除後過一會兒儲存在電容裡的電就會消失~
若要及時放電.還是請有經驗的前輩當場教你.不然會有危險喔!
祝您愉快~~

网友H:
改LED是可以~
那還要多裝一片升壓板...
請問..LED燈條要用甚麼固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盤商賣到處理廠應該是出不來了,不管東西好壞一率處理對吧^_^

應該是啦~~~除非你是有關係的人就沒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LED是可以~
那還要多裝一片升壓板...
請問..LED燈條要用甚麼固定呢?

找舊文有改裝實例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是一個非常刺激的經驗喔!有機會可以試試.....哈哈!
也就是...當你上電110V測試後.不要去摸大電容~(不要 ...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我上電測試前中後,都會留意的^_^避免中招n_094|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這是一個非常刺激的經驗喔!有機會可以試試.....哈哈!
也就是...當你上電110V測試後.不要去摸大電容~(不要 ...

大電容常被餘電電到,有點疼像被針刺到的感覺,這個還好,若是上電的情況被電到會比較嚴重~以前在修東西,太過自信以為電源都拔除了(其實沒有),拆馬達時被110VAC電到,被電到那種痛楚類似有人拿球棒從我後腦打下去,當時腦袋一片空白眼前也是一片白茫茫,整個人因過度驚嚇向後彈起,差不多隔了一分鐘才逐漸恢復~旁邊有位朋友也嚇到還問我怎麼了~呃,被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電容常被餘電電到,有點疼像被針刺到的感覺,這個還好,若是上電的情況被電到會比較嚴重~以前在修東西,太 ...

感謝大大分享親身經歷分享,

希望大家都能小心的進行維修工作,避免受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電容常被餘電電到,有點疼像被針刺到的感覺,這個還好,若是上電的情況被電到會比較嚴重~以前在修東西,太 ...

哈哈...真是慘痛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油!加油!加油!

感謝 感謝n_116|    努力中

楼主:
向大家進度報告

燈管內部塑膠破損部分~~ 我先用三秒膠點過~~但破損縫細太大~~所以再用矽利康補上

不開機的部分~~測量電源板無5VBS~~本以為將全部電容更換後

即可完修~但事情不是我所想那麻簡單~~最後是將電源板的焊點大部分

補點~~意外的修好了~~所以補焊點很重要~~

先行測試可以開機~~有畫面~~

想說應該已經完修了,就將電視組裝好~~沒想到接上第四台訊號線後

沒有畫面進來~~沒訊號出現藍屏~~但是切換其他頻道~~卻有幾台可正常收視

大部分都不能看~~  我有用VGA訊號產生器測試~~會出現不正常的直線抖動紋

顏色相間的部分有抖動現象

將第四台訊號線一分二~~用另一台電視來比對~~第四台訊號是否正常

經測試後左邊42吋的電視還是出現

大部分電視節目無法收視~~這時就猜想是否是視訊盒故障所導致

不知道其他前輩是否有遇過類似的不正常現象

開始轉研究視訊盒 TUNER

以下將視訊盒圖片逐一放大

以下晶片~上網查一下~~看不出什麻資料~~應該就是視訊晶片吧

我有按壓各晶片或者晶體~~發現以下這顆 按壓三~四秒會有灼熱感

不知道是否是正常?

接著看到TUNER 搜尋上面的Tcmn3080da29a(h)

也無找到什麻資訊資料~~

打開外殼檢視~~看見內部有兩顆電容~~無太大異常

雖然電容外觀無異常~~但也非代表正常

目前想到能做的就是更換那幾個電容~~但還有沒更換

想說來做進度報告~~也請教各位大大是否能再給點經驗分享跟指導n_109|

网友E:
你換了就知道了...

网友B:
1.先將頻道重新掃瞄進來,說不定就解決了
2.不能用矽利康膠合,遇熱還是會融化,前面不是有人提過了,要用耐熱膠帶,就是避免高溫變質!
3.水波紋,先確定那個訊號會出現,如 RF, VGA, AV。或是所有訊號都會,要縮小範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向大家進度報告

燈管內部塑膠破損部分~~ 我先用三秒膠點過~~但破損縫細太大~~所以再用矽利康補上

真要搞Tuner,這兩顆先確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將頻道重新掃瞄進來,說不定就解決了
2.不能用矽利康膠合,遇熱還是會融化,前面不是有人提過了,要用 ...

感謝大大 回覆

1.頻道有做兩次重新掃瞄  問題依舊無解

2.不能用矽利康膠合~~   前面有人提過~~剛好我沒看到n_080|

那用醋酸膠帶黏貼可以嗎?  算是耐熱膠帶一種嗎?

3.請問RF就指第四台的訊號嗎?   若是的話~~正常無水波紋

AV的話~~我家好像找不到DVD播放器來測試~~ 電動好像也都沒有了n_081|

還有什麻能產生AV訊號呢= =- - -想不出來 :on_0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換了就知道了...

待料中~~ 有機會再換上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換了就知道了...

怪怪的又重複回文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要搞Tuner,這兩顆先確認看看吧!

感謝大大  指點一二~~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嗯~~下次還是要談看看,別太阿莎力,一句話~~
電視入手管道不多,經驗也還不夠,繼續慢慢練^_^ ...

真的不要破壞行情~~這差的電視我頂多二百到三百收~! 五百除非很高級才考慮了~!現在電視一堆進口白牌的都不補助了~除了賣我們這些收電視的人~根本賣不掉~!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回覆

1.頻道有做兩次重新掃瞄  問題依舊無解

先確定各組電壓正不正常吧,也許跟你一開始不開機的問題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的不要破壞行情~~這差的電視我頂多二百到三百收~! 五百除非很高級才考慮了~!現在電視一堆進口白牌的 ...

   我也想便宜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確定各組電壓正不正常吧,也許跟你一開始不開機的問題有關

感謝大大 提供資料~~ 我....慢慢研究看看

因為我還不會看

楼主:
最新進度~~ 更換電容後  還是無效n_081|

仍舊是 大部分頻無法收訊(無訊號)  少數幾台可正常收視~~  謝謝

网友D:
這兩顆要不要也換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回覆

1.頻道有做兩次重新掃瞄  問題依舊無解

第四台的數位盒後面也有AV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兩顆要不要也換看看~~

   我也有這樣想~~~  要拆下這塊~~ 再去換上面的電容n_116|  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四台的數位盒後面也有AV輸出.....

我家的第四台~~直接拉線插~~沒有數位機上盒

目前是有一台~~但多年前已經拆下~~閒置很久

前幾天爲了這台拿出來~~安裝測試~~無奈~~毫無作用

打電話去第四台詢問是否要開通知類的設定~~打電話去都客服滿線

上網站留言也都沒有獲得回應~~~ 只能給他.........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家的第四台~~直接拉線插~~沒有數位機上盒

目前是有一台~~但多年前已經拆下~~閒置很久

打到通為止咩,不然就直接去他的營業處直接辦申請最快,順便問一下他申裝怎麼收費,我這是前二台免費,第三台以上就要安裝費五百,免押金,你應該也是一樣,直接申請二台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到通為止咩,不然就直接去他的營業處直接辦申請最快,順便問一下他申裝怎麼收費,我這是前二台免費,第三台 ...

營業處~~離我家滿遠的~~

考慮下次換另一家 有線電視業者來看n_087|

好像有線電視業者都是提供 兩三台免費數位機上盒~~要再多就要押金 免費租借

最近報告~~剛剛20分鐘前~~第四台業者終於來電~~並派出辛苦的工作人員來協助處理

結果真的是數位機上盒~一個星期沒插電就會被鎖~~我已經放了兩三年沒用了

他們免費提供兩台~~數位機上盒 第三台押金收1200元  (台中大屯有線電視)

我跟他說另一家群建好像是一台才押500元~~ 客服回應說~~應該是機種不一樣的原因

現在能透過數位機上盒用HDMI正常收視了~~若用一般的Tuner還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