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豪華版晶體測試器

楼主(2016-01-09):
這是個最完整的晶體測試器,我姑且稱為豪華版,不是在掏寶買是對岸某討論區少量樣品供應的(已賣完)。
是以完全套件(有外殼)方式提供全部都須自己焊接,須有一定功力或經驗的人才好完成。

電路圖基於這個版本,零件多很多。
此 PCB 上的線路比這個原始線路還多了電池充電與電源升壓,高壓產生電路也不同。

與以前團購的測試器最大差異是:
1. MPU 改用 M644 空間變大程式與功能才能多。
2. 內建 3.7V 鋰電供電與 USB 充電回路,但電池要自備。
3. 電池電壓取樣電阻有經過 MOS 開關,待機時不會再消耗電流了。
4. 有完整的輸入保護線路,繼電器或 ESD 保護二極體都有,但套件中沒有元件也要自備。
5. 有高壓產生電路 40V 限流 5mA,可以測高壓 Zener 等元件的電壓,有獨立測試接腳。
6. 真正的晶體測試器,除了測電晶體外還能測石英晶體的頻率,高低頻分開測還有獨立輸入的計頻器輸入放大線路,但也要自行準備零件。
7. 加入校正電容 22nF 與動作切換繼電器,自我校正時不用再去找電容器來接續。
8. 分離式 SMD 元件測試板與外接引線接頭,增加測試的便利性。
9. CNC 開孔的外殼,體積小巧不用費時再自己做合適的外殼了。

套件入手未組裝時是這樣子。
有許多 SMD 元件全程戴放大眼鏡才完成焊接的。

完成品
增加了許多選單,但螢幕比較細小,我就需要戴老花眼鏡才看的到。

打開後的內部
電池用雙面膠帶貼在底殼上,我這顆電池足足有 2000mAH 可以用很久還不需充電。

機板底面的詳細圖
有標示幾個主要電路方塊,沒有焊的空位大都是測石英晶體與計頻輸入的相關元件(我還沒去買)。

機板的正面圖
側邊不一樣的有指撥旋轉開關(帶按鍵)與高壓或校正開啟開關。

開好孔的外殼
還是得自己挖出側邊的兩個小長方孔。

選擇測試 Zener 的選單

顯示測試出來的電壓值
圖片沒有接元件所以顯示最高電壓值 39.1V,省去用實驗電源加限流電組測 Zener 的動作。

焊接完成後初次送電踫到的問題。

3.7V 的電池電壓先經過 6.6V 的升壓線路再過開關電晶體給 5.0V 的 LDO 供應全機的電源。
這個 6.6V 升壓剛開始不正常工作聽到高頻音,正準備用 Scope 來看的時候就停止振盪完全不工作。
用電表量了週邊元件數值都是正常的,就這幾個元件而已所以當下認為這顆 IC 有問題,去買料回來換再說。

先跳過這個電路用電源供應器供應 6.6V 再繼續往後測,結果 2.5V 的參考電壓也有問題只有 2.0V。
我手邊還有這顆 LM4040 上次改晶體測試器剩的拿來換,果然回到正確的 2.5V 了。

還有不能順利關機與電池電壓讀數不準的問題,應該跟這個 6.6V 升壓回路有關,修好後再來測。

等了幾天後升壓 IC 到了後馬上來換換看,結果狀況一樣不是 IC 壞,只好將電感與蕭特基二極體拆下來仔細檢查。
電感是 4.7uH 晶體測試器量不到,用 100KHz 的 LC Meter 量感量是正確的。
二極體用電表量是 0.3V 逆向也不通,改用晶體測試器量顯示還是二極體但 Vf 電壓變成 1.3V,果然換過一顆後電路就能正常工作了。

這次的經驗再次的告訴我對岸買的零件常常出問題,買套件也是一樣,可能都是 Remark 的因素居多,2.0V 的也能 Re 成 2.5V 來賣。
那顆蕭特基又不知什麼來路,用沒幾下就壞。買套件裝要衡量自己有無能力除蟲不然還是買成品比較保險。

40V 的升壓電路我也覺得有點異常雖然沒有異音,開啟後沒接元件空載時要消耗約 180mA 的電源電流。
但因為作者沒提供線路圖要自己畫,暫時因為電池很夠力先這樣用,等比較有空或燒壞時再來處理。

初步先玩到這裡,改天買齊了石英晶體與頻率計的相關零件後做好後再來補 Part II。

网友A:
這台看起來功能又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看起來功能又更多了~

這個版本的考慮規劃的很齊全有相當多次的演進,線路板 Layout 的很好,PCB 的製程品質也很高,外殼都配置良好開好孔讓人覺的很貼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版本的考慮規劃的很齊全有相當多次的演進,線路板 Layout 的很好,PCB 的製程品質也很高,外殼都配置 ...

看沒有人可以畫Layout, 辦個 PIGOO版測試儀團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沒有人可以畫Layout, 辦個 PIGOO版測試儀團購~

Layout 我會畫但不是專業的,程式您也會改,學姊更能賣,但還缺找零件與做外殼機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out 我會畫但不是專業的,程式您也會改,學姊更能賣,但還缺找零件與做外殼機構的。 ...

看還有誰有興趣想加入的~

网友:
功能更多更強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還有誰有興趣想加入的~

我是有興趣,但不知能作什麼,算團購人數一份如何呢?

网友C:
2.5V 拿成 2.0V 個人覺得撿錯貨居大,應該不是 remark 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V 拿成 2.0V 個人覺得撿錯貨居大,應該不是 remark 的問題~

2.5V 與 2.0V 標示的 SMD Code 不一樣,套件中的這顆 Code 標示是 2.5V 的 R2A,實際上是 2.0V 應是 RJ*才對。

去年我有買了十顆 LM4040 R2A 的,文件上說是 0.1% 的,但實際每顆都去檢驗只有一顆是在 0.2% 以內,所以我強烈懷疑這批是從 R2E Re 成 R2A。

大陸的電子零售商充斥著這類奇怪零件其實台灣的零售店家也是如此,一些不合格的零件都會有人想辦法回收再利用,最容易出清的管道就是零售市場。
學生拿來實習做套件做不出來也不會想到零件本身就有問題,都會以為是自己給她弄壞的。

以前我都是從 DIGIKEY 這類地方買樣品,不會碰到這種情形的零件,這幾年貪圖便宜運費改從掏寶找才有這種狀況。
所以外國人說掏寶充斥著許多假貨,一點都不假。

所以我才說要自己出套件也要有人能夠幫忙找到正廠沒問題的零件,批量生產買料比較簡單,套件這種小單正規的供應商都不想理會。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V 與 2.0V 標示的 SMD Code 不一樣,套件中的這顆 Code 標示是 2.5V 的 R2A,實際上是 2.0V 應是 RJ* ...

不過我還是覺得  2.5V變成  2.0V 是檢錯貨~~
要 remark的人撿錯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我還是覺得  2.5V變成  2.0V 是檢錯貨~~
要 remark的人撿錯貨

我認為 2.0V 比較沒人要,2.5V 的比較搶手比較好賣,Re 一下很快就能將庫存或瑕痴品出清。

我買過一批 100 個 NMOS,裡面混有 20 個 PMOS 竟然編號都完全一個樣,請問這樣怎麼解釋?
如果傻傻的沒有 IQC 直接用下去,後面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V 與 2.0V 標示的 SMD Code 不一樣,套件中的這顆 Code 標示是 2.5V 的 R2A,實際上是 2.0V 應是 RJ* ...

這問題我問過大陸做模組的 殘念的是無解

所以沒辦法還是跟網路買  一個賣家只跟他幾個回來測  沒問題再跟他合作  有問題就換一家
跟原廠買是最沒問題的  但是模組售價一定會比同行劣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興趣,但不知能作什麼,算團購人數一份如何呢?

如果真能自己做套件我比較不擔心團購人數,應該十幾套沒問題。
比較擔心的是分工合作的問題,全都讓某人獨立完成比較不好玩,沒有相互鞭策的力量時間也不知會拖多久。

不過可能還有一個辦法,請這版本的原作者想辦法再供應我們十套可能比較快又簡單。
我可以去問問看是否有辦法,當初原作者只有供應九套可能是某些零件數量不足。
一套是賣 100 民幣運費自己出,我相信原作也沒什麼賺。IC 都預先燒好,零件也分類包裝的很好,是很用心的技術者不是商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認為 2.0V 比較沒人要,2.5V 的比較搶手比較好賣,Re 一下很快就能將庫存或瑕痴品出清。

我買過一批 1 ...

如果以我個人的想法~
還是一樣耶,remark 工廠請的人出錯(品管不量),搞錯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我個人的想法~
還是一樣耶,remark 工廠請的人出錯(品管不量),搞錯貨~

您真是好人,真會幫人說明解釋,不是老闆的錯都是童工們的錯。

网友D:
也許可以要作者提供PCB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問題我問過大陸做模組的 殘念的是無解

所以沒辦法還是跟網路買  一個賣家只跟他幾個回來測  沒問題 ...

跟不同賣家買沒有用,我試過好幾次了,懷疑他們的上游都是同一家,也同時幫這些店家或賣家做庫存。
不同賣家的貨外觀都打印著一樣,裡頭的電氣特性也都一樣,真被打敗!

所以大陸小廠製品盡量少碰,零件來源與品質都很有問題,產品短命是其特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許可以要作者提供PCB檔

跟作者沒交情不敢開口要,況且 PCB 板也做的很好,在台灣無法做出低成本又高品質的線路板。
人家也沒怎麼賺錢整套買比較簡單又有誠意。

這個晶體測試器在對岸就有許多版本,這個版本是我目前看過最理想化的。
原始線路與韌體都來至國外,想要做來賣的人各憑本事自己找零件設計自己的板子,沒人想用抄板方式來做商業販賣所以相安無事。
所以真要自己做套件還是得自己找合適零件裝自己版本的線路板,線路設計參考一下人之常情如能改良更是良策。
所以要自己做套件還真有不少事可以做。

网友D:
這如果是雙層板也許還可以無損抄板

四層板的話有要發揮閒話家常卡唬爛的功力了
運氣好的話說不定SchDoc檔跟PcbDoc檔都要得到
上次就是寄gmail給我的 本來想說要電路圖就可以了 沒想到連layout也付上了
說也真巧之後跟那賣家買模組結果寄過來發現板子被摔到裂來了 裂痕造成1條驅動線阻抗偏高了
這條線是走第三層的 還好有佈線圖 從貫通孔飛線連接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如果是雙層板也許還可以無損抄板

四層板的話有要發揮閒話家常卡唬爛的功力了

是簡單的雙層板沒錯,但您要先確定能找到全都一樣的零件才能抄板。
其實跟他要原始線路與 PCB 文件原作不必擔心我們會回賣回大陸,台灣過去關卡重重運費更是高昂。

我在做的過程已經看出幾個不太合理的線路設計,原作真要給我用我還不想用。
自己改成容易買到的零件與穩定的線路是我比較想做的事。

网友E:
期待有完整的套件或成品可以團購

2m的頻率計可以修遙控器,至少455k震盪有沒有壞不必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有完整的套件或成品可以團購

2m的頻率計可以修遙控器,至少455k震盪有沒有壞不必用猜的 ...

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人提供套件或成品,需求越大越強烈推出的速度就會越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也許可以要作者提供PCB檔

我有跟作者要過了,沒下文.
我一直在他的QQ群裏,
跟M8V6負載,M8V7放PCB檔案出來的做作者是同一人.

网友F:
duke83 拿到的這個套件應該是最新供應的 (LCD版)
之前發的是OLED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duke83 拿到的這個套件應該是最新供應的 (LCD版)
之前發的是OLED版

其實我比較想要 OLED 板,可惜 OLED 全面大缺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比較想要 OLED 板,可惜 OLED 全面大缺貨。

duke83 大
OLED缺貨就算了,還水漲船高啊
大都買不下手了.
不然看誰手上有,自已洗塊轉接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跟作者要過了,沒下文.
我一直在他的QQ群裏,
跟M8V6負載,M8V7放PCB檔案出來的做作者是同一人.

是fish8840出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跟作者要過了,沒下文.
我一直在他的QQ群裏,
跟M8V6負載,M8V7放PCB檔案出來的做作者是同一人.

線路其實也很簡單,沒有公開也沒關係,看著板子ㄧ下就能畫出來,線路還有許多檢討的空間。
如果真要做自己的版本,我可以先把原本的線路 PO 出來,大家再一同討論。

我就是做了 M8V6 電子負載後注意到這個版本的測試器,反正不貴就買來玩玩,我們論壇內還有人買了兩套。

楼主:
不是,Fish 應該是賺最多的。

网友F:
zhqsoft 英魂不散
綽號:狗狗
------------------------
我的資料或套件都他出的

M8V6電子負載,我還有六塊PCB空板,放到我都忘了它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uke83 大
OLED缺貨就算了,還水漲船高啊
大都買不下手了.

要自己找零件來做套件讓我最頭痛的就是螢幕模組,還會牽涉到韌體。
看有沒有人能夠找到便宜的液晶模組再來進一步討論套件。

正常做套件的程序是手上先有一批零件再來設計套件,如果反過來做售價不會親民也賺不到錢。

楼主:
引用 网友F:
zhqsoft 英魂不散
綽號:狗狗


PCB 拿出來大家分一分,不早說害我多花運費在對岸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自己找零件來做套件讓我最頭痛的就是螢幕模組,還會牽涉到韌體。
看有沒有人能夠找到便宜的液晶模組再 ...

狗狗有發OLED轉接板的PCB圖啊,
OLED的程序也都有
都現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PCB 拿出來大家分一分,不早說害我多花運費在對岸買。

沒問題啊,看有誰想玩的說一下
六片全送,一片不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狗狗有發OLED轉接板的PCB圖啊,
OLED的程序也都有
都現成的

我有看過,OLED 貴就不去湊熱鬧,反正是玩具等改天便宜降下來再來換。
請問一下他這幾版的程序都是他自己改的嗎?如果他沒有放出新版我改用公版的程序可以執行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看過,OLED 貴就不去湊熱鬧,反正是玩具等改天便宜降下來再來換。
請問一下他這幾版的程序都是他自己 ...

用公版程序就可以了,它用的也是公板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公版程序就可以了,它用的也是公板程序

那我就放心了,亂搞一通也不怕。

楼主:
先預告一下 Part II 石英晶體測試與頻率計已經開工了,可惜這兩者都有問題需要費工夫修改。
今晚已經先將石英晶體測試部份給搞定了,需要修改增加兩條跳線才能正常工作。
頻率計輸入電路問題更大,靈敏度不足且頻寬不夠,正在奮戰中等改好後再來說明。

网友G:
請問這款測試器可測試"IGBT"晶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這款測試器可測試"IGBT"晶體嗎?

可以,說明文件原文是這樣說,

Automatic detection of NPN and PNP bipolar transistors, N- and P-Channel MOSFETs, JFETs, diodes, double diodes,N- and P-IGBTs, Thyristors and Triacs. For Thyristors and Triacs the ignition current and holding current must be reached with the tester. For IGBTs the 5V signal should be enough for driving the gate voltage.

測試結果與數值

我實際上沒測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這款測試器可測試"IGBT"晶體嗎?

可,但是只能用 5V檢測 IGBT~
印像中,實際上不一定測的出來~

网友:
謝謝duke83大 & jojoling大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沒問題啊,看有誰想玩的說一下
六片全送,一片不留

都沒人想玩…還是大家都太客氣了~
阿魔來開第一砲~排隊排隊~

网友H:
这个FP6291升压集成电路有生产商的详尽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FP6291升压集成电路有生产商的详尽资料吗?

這顆線路很簡單不錯用,可惜輸出不夠高。

這顆線路一樣可以代換但取樣分壓電阻要改,電壓可到 26 伏,但我還覺得不夠最好有到 40 伏但還沒找到。

這顆電流夠大電壓也夠高 60V 但工作頻率不夠高,很多升壓模組都用這顆所以也好買。

這一版測試器的 40V 升壓線路效率太低想將他換掉,還用了一顆不好找的隔離變壓器(原套件裏的這顆是拆板貨),想找元件另外做電路來達成理想。
有人有推薦的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都沒人想玩…還是大家都太客氣了~
阿魔來開第一砲~排隊排隊~ ...

m大,麻煩私訊給我收件資訊,我寄一片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m大,麻煩私訊給我收件資訊,我寄一片給你

己PM, 感謝dk4502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顆線路很簡單不錯用,可惜輸出不夠高。

感谢支持和帮助,这个豪华型晶体测试器需要40v这么高的直流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支持和帮助,这个豪华型晶体测试器需要40v这么高的直流电压吗?

產生 40V 是為了能夠測試 Zener、TVS 這類的高電壓元件。

网友:
DK45大大你好!我也想要一塊板子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