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曜越 750w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6-01-09):
這故障很簡單就是插頭燒壞了

端子

端子

買插頭來換就好了

退這些pin要特殊工具
也可以自己用髮夾下去磨成工具

還有這一顆是跟playart買的

因為我跟他買兩顆
所以把另外一顆插頭移植過來就好了

另外一顆我查保險絲燒了
APFC晶體也故障主二極體也打穿了
主要輸出晶體也燒了
也就是主要高壓部分鎖在大散熱片上全要換
FSP6600全漢IC應該也有問題

网友A:
那就是說你兩顆湊一顆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說你兩顆湊一顆用囉..

沒錯因為我很少修東西了,沒有預備甚麼零件.要買又不方便.單純為買一個零件跑很遠去買應該不划算

网友B:
我的也己經收到了。。。。。

拿來量,沒有5Vsb

拆開來看之後發現,跟creekse站友所說的一樣,這兩顆元件的塑膠也都熱熔了。。。。

很有可能是一樣的 irlb3036 故障。螺絲上的塑膠熱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己經收到了。。。。。

拿來量,沒有5Vsb

今天下午後陸陸續續應該有人收到 怕買到仿 可以請老大去買 老大去買總不可能買到假貨吧 如果大家常常跟學姐買東西一起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說你兩顆湊一顆用囉..

我昰隨機發貨 沒有挑 也有人買回去說一條地線 被剪掉接回去就可以用 所以這就跟買樂透一樣  買到軟的開心 買到硬的也別灰心 把他修好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己經收到了。。。。。

拿來量,沒有5Vsb

這是二次測12V整流
最大消耗電流都消耗在這

网友:
再等兩天吧,我的應該也會到,650w,看看會不會差不多,零件會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因為我很少修東西了,沒有預備甚麼零件.要買又不方便.單純為買一個零件跑很遠去買應該不划算

那也還好ㄚ~~~湊出一台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昰隨機發貨 沒有挑 也有人買回去說一條地線 被剪掉接回去就可以用 所以這就跟買樂透一樣  買到軟的開心 ...

我知~~~~~就是買來殺肉或者修復嘛~~二修一很不錯了

网友D:
我的二顆650w已經收到了,目前二顆狀況是irlb3036 故障
先來拆其他power看看是否有舊品可以用
沒有的話就要請學姊發起團購了

网友:
小弟也收到 750w
初步目視,一顆電組燒毀
電晶體看起來應該是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二顆650w已經收到了,目前二顆狀況是irlb3036 故障
先來拆其他power看看是否有舊品可以用
沒有的話就要 ...

沒有的話,團購要加我喔

网友:
我的是有5VSB 掛一顆irlb3036

网友E:
我的目視 掛irlb3036,r28 也壞 不知阻值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目視 掛irlb3036,r28 也壞 不知阻值多少?

拍個圖圈一下~

晚點幫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拍個圖圈一下~

晚點幫你看!

在最大電容旁邊

网友:
maxcar大大

接頭能燒成這樣,想必主機板耗電量特凶,相對電使用流就大

勸你還是要檢點 irlb3036那塊散熱片一下,眾多失誤都在那一塊

irlb3036會掛,應該是太熱,絕緣豆熔化,螺絲固定就鬆了,晶體接觸不到散熱片,

就------熱死了

楼主:
我現在裝在我家電腦在用,等我買好一點顯示卡再處理,現在用不了這麼多電,沒本事把他燒壞.
以前在生產是有些客戶要求要燒機,但是這樣要另外加費用,且燒機會有燒毀百分比,算算成本會很高,
現在生產應該不會做這樣動作

网友:
小弟也有向palyart大定650w一顆,收到測有5VBS,同樣也是掛irlb3036一顆...

不過目測內部好乾淨無積塵,似乎用沒多久就掛點下課了,不知是主機板+顯示卡等加總耗電兇,還是該處散熱不足呢?

另外有團購小弟也+1

ps:另外650W的 R28 電阻

网友:
750W
5碼
棕黑銀金綠

750W跟650W是不是不一樣?

网友:
話說學姊不知道有沒有興趣開團?
不然我就要自己買了(自己掏)

网友C:
上網 查了一下 這PSU應該是全漢代工跟 全漢 金鈦極系列一樣 不過今鈦極 系列PSU 有一些奇怪的問題 網路上很多大家可以蒐看看 我截取一段 重開的原因可能是 Power的電壓不穩導致其他零主件異常
或者是主機板偵測到電壓異常 傳重開訊號給PSU

全漢的金汰級架構...當12V重載時 12V會下降得很厲害 5V則會上升
已經有很多測試的數據都是這樣...
http://www.techpowerup.com/reviews/FSP/Aurum_CM_750W/6.html
十大金牌測試
也就是說 會發生自動重新開題  能開機不一定是正常還是要多方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網 查了一下 這PSU應該是全漢代工跟 全漢 金鈦極系列一樣 不過今鈦極 系列PSU 有一些奇怪的問題 網路上很 ...

在400W左右,這顆power的表現是最好的,轉換效率也最高。

修好了當400W的來用是最棒的吧!!!

如果是高級配備的重度玩家,這顆就很容易出問題。。。。。

如果能修好,應該還是一顆好POWER......(用料滿高級的)

网友:
650w一顆,收到測有5VBS,同樣掛irlb3036一顆
通病!買一顆零件太貴,難道是原廠不修的原因吧!

网友G:
irlb3036 焊不起來,如何是好

网友H:
目前我這台 TT 750W  初步檢測
Rectifier : IRLB3036, STTH8R06FP,
Bridge : GBU15L06,
MOS : SPP17N80C3
Fuse : 12A 250V
R28 : 棕黑銀金綠 & R8A : 黑棕銀金綠
死傷慘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己經收到了。。。。。

拿來量,沒有5Vsb

我也是右邊的壞了, 左邊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右邊的壞了, 左邊是好的

看來我的沒有5Vsb可能也傷亡慘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這台 TT 750W  初步檢測
Rectifier : IRLB3036, STTH8R06FP,
Bridge : GBU15L06,

我的沒上電 看起來跟你壞差不多,MOS : SPP17N80C3 連背面的小晶體都噴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irlb3036 焊不起來,如何是好

散熱片有拿下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irlb3036 焊不起來,如何是好

這散熱片,散熱效果不錯,烙鐵的溫度,
都被解掉了!

网友J:
750W
串接防燒測試 no 5Vsb/ no PS_ON,

目測大電容旁邊的R28燒了,二次側兩顆晶體炸了!

剩下的部分還要解焊下來測試!

网友K:
TT  的電源不錯, 我也有一個,很足功率的
你們為何會有那麼多電源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750W
串接防燒測試 no 5Vsb/ no PS_ON,

我看修好後自己在這個散熱片上加個小風扇比較好。。。。(用熱熔膠黏)

网友C:
引用 网友K:
TT  的電源不錯, 我也有一個,很足功率的
你們為何會有那麼多電源玩的  ...

http://bbs.pigoo.com/thread-59206-1-1.html  限量10顆 最後一共發出30幾顆 香港太遠了沒辦發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59206-1-1.html  限量10顆 最後一共發出30幾顆 香港太遠了沒辦發寄 ...

哈哈.原來這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散熱片有拿下來嗎?

沒有,想說照圖片那樣,焊下來,結果不行,是烙鐵w數太小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沒有,想說照圖片那樣,焊下來,結果不行,是烙鐵w數太小嗎

要用焊台或二段式烙鐵吧!!!

這種的用焊台都不好拆。。。。。更何況是一般烙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修好後自己在這個散熱片上加個小風扇比較好。。。。(用熱熔膠黏) ...

我是拿到550W的
不知道線路有沒有差不多
1次的Q16炸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沒有,想說照圖片那樣,焊下來,結果不行,是烙鐵w數太小嗎

烙鐵w數太小是沒辦法的,用大一點像TQ-95就可以了

PCB是貫孔板,所以要加點新錫,溶解後要烙鐵撥弄一下零件的腳,讓新錫融入內,再用吸錫器吸出

网友G:
我用 Kote TQ-95,烙鐵上有一句英文DONT PUSH BUTTON OVER 30 SECONDS. 這是意思說,請勿按超過30秒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烙鐵w數太小是沒辦法的,用大一點像TQ-95就可以了

PCB是貫孔板,所以要加點新錫,溶解後要烙鐵撥弄一下零件 ...

我用 Kote TQ-95,烙鐵上有一句英文DONT PUSH BUTTON OVER 30 SECONDS. 這是意思說,請勿按超過30秒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 Kote TQ-95,烙鐵上有一句英文DONT PUSH BUTTON OVER 30 SECONDS. 這是意思說,請勿按超過30秒嗎, ...

是的。。。。

因為按下會衝到100W......按太久會影響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 Kote TQ-95,烙鐵上有一句英文DONT PUSH BUTTON OVER 30 SECONDS. 這是意思說,請勿按超過30秒嗎, ...

這是我銲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用 Kote TQ-95,烙鐵上有一句英文DONT PUSH BUTTON OVER 30 SECONDS. 這是意思說,請勿按超過30秒嗎, ...

我用的goot按超過2分鐘都撐得住,也沒因按太久燒壞過

Kote我就不知了,大致應該差不多

焊點要加新錫,再慢慢吸乾淨,搖動取下散熱片時是很燙的,得用布包一下散熱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goot按超過2分鐘都撐得住,也沒因按太久燒壞過

Kote我就不知了,大致應該差不多

以前有一個站友說的,就是放在架上壓到按鈕沒察覺。。。。。

後來看到整支紅通通的,嚇了一跳。

後來說也沒有壞。。。。

所以我知道一般使用應當還好。。。。。。只要不看到紅紅的,應當還好。。。

网友I:
TO-220絕緣豆有沒有比較好的?

這個塗上散熱膏後,絕緣豆要是沒改良一下,重覆問題可能會在上演

我的用法是切下絕緣豆 套管 部分,外加一塊鐵氟龍墊片,螺絲換大扁頭

還是大家有更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個站友說的,就是放在架上壓到按鈕沒察覺。。。。。

後來看到整支紅通通的,嚇了一跳。

就是烙鐵頭會膨脹的速度快一點(早點下課),

電熱器其實撐得住的, 因為我常幹這種蠢事

网友H:
有誰能幫忙提供 750w, R8A 電阻值嗎?
我看到的是 黑棕銀金綠, 但覺得怪怪的
第一個色碼不該是黑色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誰能幫忙提供 750w, R8A 電阻值嗎?
我看到的是 黑棕銀金綠, 但覺得怪怪的
第一個色碼不該是黑色 ~ ...

黑棕銀金綠沒錯

网友:
感謝您, 不知道這樣是幾歐姆的說
第一碼黑色該當零嗎

网友L:
引用 网友I:
TO-220絕緣豆有沒有比較好的?

這個塗上散熱膏後,絕緣豆要是沒改良一下,重覆問題可能會在上演

假設用塑料縲絲不知可行嗎!

网友:
有點好奇Thermaltake高階PSU下一個代工廠會不會換給別家做?返修率似乎頗高?!

這批不良品日後或許可以統計完修的平均PSU消耗的料件成本,應該不難猜出原廠不修的原因!?

楼主:
要焊下這片應該有可能會碰到旁邊的一些小零件
小零件要先拆下來嗎
還是不用焊下來
SMD零件我焊接技術不好,老花視力不好

网友M:
我收到的是750W的......

   拆殼初步目視有兩個燒毀的地方:

1.保險絲不見了,連碎片都沒看到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買到750W的前輩,可以告知保險絲的規格嗎?謝謝!等檢查完其他還有燒掉的零件後再補上

2.大龍炮旁邊的R28也有燒焦的痕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收到的是750W的......

250V 12A

网友:
pmerw大大...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焊下這片應該有可能會碰到旁邊的一些小零件
小零件要先拆下來嗎
還是不用焊下來

直接銲下即可,非常難解銲就對了!

网友N:
我的是550W的
不知道跟大家的750W線路有沒有差不多
目前看到是Q16炸掉,可以看到第1碼是(Z)開頭
隔壁有Q17可以看到編號是(ZFW 22)
不知道有沒有一樣

网友I:
Q16 = ZEW

NXP  PBSS4240T  SOT-23 40V  2A (NPN)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是550W的
不知道跟大家的750W線路有沒有差不多
目前看到是Q16炸掉,可以看到第1碼是(Z)開頭

我的是750W

Q17 ZFW23(燻黑了,不太確定)
Q16 ZEW21

有750W的朋友可以提供R27R110的編號嗎?我這兩顆都燒得看不清楚了!

网友H:
R27 : 2R0, 2ohm ? 我的也燒了
R110 : 01C, 10Kohm
Q16 : ZEW25
Q17 : ZFW24

楼主:
FSP6600全漢IC這顆資料找的到嗎
還是有這樣類型的POWER線路可參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假設用塑料縲絲不知可行嗎!

絕緣豆溶毀了,晶體固定就鬆了,既然這是缺點,就要改進一下

所以要找非常耐高溫的 TO-220 的絕緣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絕緣豆溶毀了,晶體固定就鬆了,既然這是缺點,就要改進一下

所以要找非常耐高溫的 TO-220 的絕緣豆 ...

用有彈力的金屬墊圈不是更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用有彈力的金屬墊圈不是更好?

絕緣豆就是要絕緣,金屬墊圈不就會導電了?還是設計錯,選錯料了?

絕緣豆也有叫雲母豆.但是看不出來是雲母材質(雲母是薄片狀)
絕緣豆有標示為Nylon66的,查高壓可耐熱為1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O:
絕緣豆就是要絕緣,金屬墊圈不就會導電了?還是設計錯,選錯料了?

絕緣豆也有叫雲母豆.但是看不出來是雲母 ...

絕緣豆只是為了防止熱脹泠縮的金屬摩擦而已吧!

絕緣豆還是有,只是加個有彈力的金屬墊圈而已。

网友J:
引用 楼主:
FSP6600全漢IC這顆資料找的到嗎
還是有這樣類型的POWER線路可參考

FSP6600
自製chip, 似乎是整合PFC、PWM及輔助電源電路的控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O:
絕緣豆就是要絕緣,金屬墊圈不就會導電了?還是設計錯,選錯料了?

絕緣豆也有叫雲母豆.但是看不出來是雲母 ...

露天key words 絕緣 TO-220

TO-220/TO-3P絕緣粒 - 10PCS
耐溫2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FSP6600
自製chip, 似乎是整合PFC、PWM及輔助電源電路的控制功能

沒有腳位跟資料,這樣很難判斷好壞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有彈力的金屬墊圈不是更好?

剪了一塊 鐵氟龍 墊片來當絕緣粒,再把螺絲換成 大扁頭 增加壓迫面積

本想套個彈簧華司,因鐵氟龍本身彈性很大,所以作罷

還沒黏上去,還在想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沒有腳位跟資料,這樣很難判斷好壞

我想...只能"交叉互換"來測試
FSP6600網路上似乎很少資料,近期的產品幾乎都是使用6600/6601

以下是我的看法,有錯請指正:

這類應該屬於ASIC似乎就是要cost down/降低電路複雜度,以至於無法有代用的IC?!

datasheet 的取得就有困難了,取得這IC的管道也是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只能"交叉互換"來測試
FSP6600網路上似乎很少資料,近期的產品幾乎都是使用6600/6601

你說的不錯

我看以後就一顆IC替代所有功能
這樣修理也方便

這顆所有12v全都在一個接點輸出也就是保護會出問題要達到他最大電流才會保護,也就是主機跟顯示卡都燒毀也不一定會保護----連分流保護都省--不知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剪了一塊 鐵氟龍 墊片來當絕緣粒,再把螺絲換成 大扁頭 增加壓迫面積

本想套個彈簧華司,因鐵氟龍本身彈 ...

會有這樣問題很簡單,就是這產品沒經過燒機測試,就把消費者當試驗品,這種是低價產品做法
不然會這樣一般都在燒機測試就燒毀了,不可能會流出來.
這樣問題我以前有經驗,因為朋友有幫人家做燒機測試.損毀有5-10%這多是成本還要電費還要人工,所以一堆客戶不願花這種錢,所以就是看運氣看人品買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不錯

我看以後就一顆IC替代所有功能

FSP6600/6601的特性解說

第九頁針對這兩顆chip敘述比較完整~

要修只能等同型號的殺肉板~

网友:
650w 未上電.也是irlb3036壞了.
拆不下只好先拆T1的變壓器.腳位的貫穿銅都拆壞了

网友J:
irlb3036這單一顆的價錢真的是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9226&pid=717586
75樓  maxcar大所說的很正確,fsp真的該打屁股,單路高功率金牌若是沒做burn-in test
真的是砸了TT的品牌形象!

看下來的症狀...主要都是二次測的那兩顆掛點,若是慘一點可能也要換一次測的晶體;甚至於難買的ASIC也要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J:
irlb3036這單一顆的價錢真的是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92 ...

因為是代工產品,委託的廠商不願意做所以沒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irlb3036這單一顆的價錢真的是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92 ...

不能怪他門
一切都是價格
除非買的願加錢不然不會做
這樣成本太高了

网友:
750W review
六大保護做得不錯,沒有將其他硬體零組件一起帶上路;否則網路上應該會有不少災情

不知道這樣的單路架構對於長期高輸出功率,其耐久度應該會是個考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剪了一塊 鐵氟龍 墊片來當絕緣粒,再把螺絲換成 大扁頭 增加壓迫面積

本想套個彈簧華司,因鐵氟龍本身彈 ...

產品不需要這樣改
會燒原因是當初加工時的問題

就是裸螺絲沒鎖緊
這種問題我以前有遇過
生產上的經驗

所以就知燒機的重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剪了一塊 鐵氟龍 墊片來當絕緣粒,再把螺絲換成 大扁頭 增加壓迫面積

本想套個彈簧華司,因鐵氟龍本身彈 ...

一定要絕緣嗎,直接鎖上去,散熱不是更好嗎,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絕緣嗎,直接鎖上去,散熱不是更好嗎,

S腳已經接在散熱片上,不墊絕緣片D就會跟S短路

還是我會錯意,大大另有妙招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產品不需要這樣改
會燒原因是當初加工時的問題

我跑滿載測試20分鐘,那散熱片熱的都有味道了

該防的就防一下,心安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為是代工產品,委託的廠商不願意做所以沒做...

錯了 同一型號 全漢自己做的金鈦極 也是一樣災情慘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錯了 同一型號 全漢自己做的金鈦極 也是一樣災情慘重

難道是設計瑕疵?!

這FSP我用很久了,第一次採用是幫人家裝機時店家老闆推薦我用的,
因為我在找機殼內含POWER的產品,還要POWER別太差的。老闆推薦
我用的那款比人家的貴700,因為POWER是專門大廠做的...後來窩門市
也是找這種機殼+大廠POWER的產品....

這顆使用他們獨家晶片高度整合許多功能,即使修好了還得測試是否堪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錯了 同一型號 全漢自己做的金鈦極 也是一樣災情慘重

不可能是設計沒做燒機測試
這樣會不會太扯
做到跟大陸一樣偷工減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Q16 = ZEW

NXP  PBSS4240T  SOT-23 40V  2A (NPN)

感謝回答
您好強喔都查的到資料
不知道您的怎麼查到的
Q16是~NPN
那Q17是不是PNP了
Q17~ZEW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R27 : 2R0, 2ohm ? 我的也燒了
R110 : 01C, 10Kohm
Q16 : ZEW25

我的也燒了
irlb3036 故障掛一顆。螺絲上的塑膠熱熔了
R28 電阻
Q1
Q15
D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燒了
irlb3036 故障掛一顆。螺絲上的塑膠熱熔了
R28 電阻

R28 電阻
Q1
Q15
D2
是用量的嗎,還是外觀看的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I:
S腳已經接在散熱片上,不墊絕緣片D就會跟S短路

還是我會錯意,大大另有妙招 ...

沒妙招,我還在學習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跑滿載測試20分鐘,那散熱片熱的都有味道了

該防的就防一下,心安啦

跑滿載,怎麼測的,用什麼測的

楼主:
用量的
基本都是短路
電阻開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量的
基本都是短路
電阻開路

可以有照片嗎

楼主:
沒有
線路上都有標示很好找

网友:
頭好大~下午奮鬥了幾小時,晶體孔洞還卡一點錫,就算了!
二次側的heatsink解熱速度太快,上頭的錫還沒移除又冷了~
Goot tq-95一直加熱,錫都滾得冒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這台 TT 750W  初步檢測
Rectifier : IRLB3036, STTH8R06FP,
Bridge : GBU15L06,

我的750W一次側二次側也是都掛掉一雙,R28後面的SMD零件也炸了幾顆...
比你慘~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我的750W一次側二次側也是都掛掉一雙,R28後面的SMD零件也炸了幾顆...
比你慘~ ...

前輩先進您好!向您建議左手拿熱風槍,右手拿焊槍,先使用熱風槍高溫畫圓近吹個半分鐘後,再迅速換成吸錫器,右手拿焊槍同時焊吸,這是之前我在更換全漢厚板上緊密的電容時想到的方式,效果還蠻好的,電容最後是在錫吸光後(吸光無錫後仍無法拆下),左手拿風槍邊吹右手拿尖嘴鉗慢慢左右晃動順利無傷板的卸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P:
前輩先進您好!向您建議左手拿熱風槍,右手拿焊槍,先使用熱風槍高溫畫圓近吹個半分鐘後,再迅速換成吸錫 ...

看來最近買的kress熱風槍是立即派上用場了!!
有問題再請教你!
感謝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跑滿載,怎麼測的,用什麼測的

簡易被動式負載,燈泡電阻可自行加減,

网友:
引用 网友I:
簡易被動式負載,燈泡電阻可自行加減,

杯燈用DC的??

网友B:
12V的鹵素燈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网友I:
鹵素杯燈是電阻式的,原來是交流用的,用在這裏一樣可以

最主要是取得容易又便宜,

本來是用下圖高瓦電阻, 但太笨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簡易被動式負載,燈泡電阻可自行加減,

左邊應該是防燒吧?!
good job!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鹵素燈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因為我孤陋寡聞沒機會接觸過,抱歉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鹵素杯燈是電阻式的,原來是交流用的,用在這裏一樣可以

最主要是取得容易又便宜,

懂了.....開啟不同燈數當12V負載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來最近買的kress熱風槍是立即派上用場了!!
有問題再請教你!
感謝分享~

如果能幫上您就很高興了!

网友Q(2016-02-16):
看來災情慘重
因為是主動鉗位(Active clamp)單晶順向,所以一次側晶體驅動都沒有隔離變壓器,一次側晶體炸了很容易一路掛到PWM DRIVER

二次側散熱片比較單薄,假如大負載下風扇運作不良,很容易就會讓晶體溫度過高衝出SOA(安全操作區)而掛點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看來災情慘重
因為是主動鉗位(Active clamp)單晶順向,所以一次側晶體驅動都沒有隔離變壓器,一次側晶體炸 ...

阿 狼大你終於出來現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阿 狼大你終於出來現身了

幾天前有好像有看到狼大出來給人送加分

手工製作 自動判斷 排線測試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595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