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yd:sigh L32-CBJ 電視小板問題

楼主(2016-01-09):
這一台電視.在回收場看到.外表不錯.就跟老闆買了回收回來..一插電.ㄝ...居然可正常收看.沒問題.這是不是表示因為目前新機價格便宜又有政府節能補助所以.舊換新是嗎?
雖然是好的.還是要把電源版電容換先

問題來了.請問面板屏線從主板到面板有經過一小塊板(紅圈處).它的作用為和?

网友A:
難道這是傳說中的倍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道這是傳說中的倍頻板?

ㄚ知.有前輩知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ㄚ知.有前輩知道嗎?

你可以查一下面板的規格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難道這是傳說中的倍頻板?

這不是倍頻板 老大

网友:
不知它是啥? 好神祕的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面板的規格書

面板的規格書沒寫.還是我看嘸

网友:
那張小板的主晶片編號是?看他的功能是做什麼用的應該就能知道板子的功能

网友B:
那塊小板的晶片編號看似 JEPICO j-l003, 應該是影像處理IC (或許是俗稱的3D引擎)

網上看到的資料

网友:
不是倍頻板,很像是在一般主板上處理影像的IC,另置一塊小板獨立出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塊小板的晶片編號看似 JEPICO j-l003, 應該是影像處理IC (或許是俗稱的3D引擎)

網上看到的資料

謝謝您的資料.編號正確.我在研究看看.

网友:
在網上看到 PDP PH-42FB6 也有用到類似的小板, 用在影像處理的...

網上抓下來的照片

對應的電路圖

网友:
路過學習一下n_111|

网友:
我們科技拾荒者又有東西可以撿了......昨天我鄰居把引擎沒滲油、
沒啥毛病、跑得好好的civic K5?!~報廢了...全車原廠漆沒刮傷、
壞金油的......因為車老了而已又有五萬補助

楼主:
報告大家.看一段時間就自動關機了.連待機5v都沒了.電源板DPS-199AP圖片中紅圈處8腳ic開機時發燙.應該就是它的關係.拆機板來看ic型號.後續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A:
以後標題也請寫上型號,以後要搜尋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家.看一段時間就自動關機了.連待機5v都沒了.電源板DPS-199AP圖片中紅圈處8腳ic開機時發燙.應該就是它 ...

8腳ic編號是ice3b15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標題也請寫上型號,以後要搜尋比較方便。

是的.下次改進.

楼主: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家.看一段時間就自動關機了.連待機5v都沒了.電源板DPS-199AP圖片中紅圈處8腳ic開機時發燙.應該就是它 ...

8腳ic-ice3b1565 換了就完修.
再請問一下.日本類比電視訊號是否跟我們不一樣.因為自動選台只到63台就沒了.台數跟頻道也不合.tuner換了也是一樣

网友:
買多少錢阿~~想知道呢~哈哈~~5百?八百?

楼主:
引用 楼主:
8腳ic-ice3b1565 換了就完修.
再請問一下.日本類比電視訊號是否跟我們不一樣.因為自動選台只到63台就沒了 ...

沒人回答類比電視訊號的問題.也沒差啦.反正第四台也要全面數位化.以後類比TUNER可能也無用了.
反而是HDMI比較重要.

网友C:
日本類比電視訊號是否跟我們不一樣??
以下談的都是指頻道部分
印象中是不一樣
這個找TUNER 型號  以前見過 Philips / LG 的DATA SHEET
末段  都會附上

先別說日本類比電視訊號是否跟我們不一樣??
同一地區 第四台CABLE  與空中廣播 AIR boradcast  就不一樣
無線廣播 由於 怕相隔太近干擾  中間會放空隔離兩頻道
CABLE就排的緊湊些可使用較多的頻道

由於頻道數太多   SCAN起來太慢
有些直接內建頻道表 SCAN是以查表法比對  像在翻書頁
這種會要求 先選擇 地區 以及種類 AIR/C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類比電視訊號是否跟我們不一樣??
以下談的都是指頻道部分
印象中是不一樣

我有空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