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 P236HL 液晶螢幕 插電無反應 LED背光維修

楼主(2016-01-09):
大家好,小弟這次收到一台故障 宏碁 P236HL 螢幕,故障原因:插電無反應。

      拆開後發現上電沒有 5V 待機,看了一下週邊零件,沒什麼故障或是過熱的地方。
於是直接更換主要 PWM IC:LD7575(露天購得),順便連電容與輸入端 X濾波電容
都順變更換。(板子潮濕很嚴重)

      更換好後上電,電源燈有亮,但是怎麼看都沒有螢幕...用強光手電筒一照,原來是
沒有背光,心想:「完了!這輩子還沒碰過背光出問題的...」,再回頭瞭解一下板子,
發現板子上沒有看到傳統的高壓點燈零件,倒是末端有兩顆黑色很多腳的IC,原來是
LED 背光。

      我就先從電源開始量起,12V 電壓有進到前端 MOS,主電 5V 也有給兩顆黑色很多
腳的 IC,該型號是:OZ9998GN,查證是 LED 驅動 IC,但是兩顆 IC 都只有 0.2~0.4V
左右的輸出...心裡一橫...直接從淘寶叫了兩顆同型來換,想說碰碰看運氣...還真的!給
我瞎中~螢幕出來了,有背光了!看來今年運氣不錯!

      奇怪的是,當我殼子裝上去再測試...螢幕居然不亮?又花了我半天的時間...發現給
PWM IC 的 VCC 電壓只有 4.6V,察看 Datasheet 正常應該要 11~ 25V 左右,顯然4.6V
不對,查了周邊發現從變壓器出來的整流二極體很可疑!

但用電表測量它又有 0.2~0.4左右的數值,但這 smd diode 還蠻奇怪的,上面寫著 24,
找來找去都不知道它是哪款二極體,只好看原廠 Datasheet 提供資料,發現建議型號是
PS102R,是快速二極體的一種,看了耐壓與電流,手邊只有一般插件用的快速二極體
FR207,比對兩者參數,發現 FR207 功能更強,但又怕引腳產生寄生電容,後來是看到
本身該區域佈線都很長,想說應該沒關係吧,於是就給它上了!!

PS102S 參數

FR207 快速二極體參數

沒想到~~~~居然正常了!!!測試影片一整個下午都沒有問題,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
了吧?

本以為背光的問題會更複雜,因為 LED 驅動 IC 設計應該很完善,不會這麼容易掛點,
沒想到還真給我瞎到,又增加了維修經驗值。謝謝大家觀賞。

网友:
哇!硬的唷!落在我手中肯定修不好n_081|

恭喜大大完修,強n_116|

网友:
大大已經是超級熊厲害的。

网友:
真是專業的維修,我這個外行只能看熱鬧,換板子而已

网友:
小弟遇到應該修不起來,只有換板的命運~~謝謝樓主提供的資訊

网友A:
恭喜完修

如果是我收到檢測為如此受潮嚴重的機子,基本上多是退修或勸user換機

因為外傷好醫,內傷難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如果是我收到檢測為如此受潮嚴重的機子,基本上多是退修或勸user換機

其實很多東西目前都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來完成,過程中也會累積許多經驗,像板子受潮嚴重,要嘛就直接飛線或是刮乾淨後噴上 CPL 來保護。

网友B:
FR207 快速二極體參數    你貼成SS16二極體參數
更正貼圖賺個積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207 快速二極體參數    你貼成SS16二極體參數
更正貼圖賺個積分

難怪我頓了好幾秒,怎麼看不出來代用的規格比原始的高!!
較少看到LED背光的維修實例,圖文並茂!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207 快速二極體參數    你貼成SS16二極體參數
更正貼圖賺個積分

抱歉!有時候圖多就手誤了,,,感謝 Simon 大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