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風光】機車~換2個【18watt】燈泡~150元

楼主(2016-01-10):
昨天我到車行

修理yamaha【風光】機車~換2個【18watt】燈泡~150元
ps:大燈 1個18watt
後車紅燈~更換一個18watt
ps:老闆跟我說【後車紅燈】鎢絲燈有 兩個鎢絲【1個 5watt ;一個18watt】不知道真的假的。。。。。

網路的文章。。。。
風光125 Forte 大燈用 18W * 2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6&t=2047627

舊風光大燈燈泡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60625000013KK04433

[yamaha 風光機車視頻]136縣道-小跑 1994-Yamaha-xc125M forte 1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B8hgeK_Go

更換說明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81212000010KK01665

ps:燈泡照片 與 [forte機車照片] 網路上找的。。。。樣子跟我的一模一樣。。。。。
ps:老闆 本來想【給我換 32watt】的~我說不要【我要用原來的18watt比較省電】。。。只要別人【看的到我的機車】~不撞到我的【後車紅色車燈】的塑膠殼~就阿彌陀佛。。。。。

ps:2顆18watt燈泡...給老闆回收了。。。所以無法照相!!老闆更換燈泡的速度~是11分鐘 ~ 換2顆

网友:
煞車燈也是雙鎢絲沒錯~
開大燈會亮起
按下煞車會更亮

但好像沒見過煞車燈18w這麼高的~

网友:
瓦特數不只吧   我爸換下數顆有
阿後煞車燈 自己換不就好   那邊很好拆 而且是通用的

网友A:
確實老車雙燈都是單顆18瓦居多 也有單燈18 35瓦
不過還是要看發電量 單半發電量不多就是了
尾燈不要太亮比較好 剛好就好 某些近年新車款(汽機車)尾燈亮到想會抓狂
忘記說 一般老車單半發電車種大燈都是極限約單燈
35瓦 雙燈18瓦某些車例外 像偉士牌150可以推到55瓦

网友B:
這款車的尾燈跟煞車燈共用一顆燈泡(雙燈絲),沒開頭燈只有煞車燈有作用,
開頭燈後尾燈亮起。規格是什麼看你的車主手冊就知道了...

Model:XC125R
頭燈:12V 30W*2
尾燈/煞車燈:12V 5W/18W
方向燈:12V 10W*4
位置燈:12V5w*2(頭燈開關三段的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確實老車雙燈都是單顆18瓦居多 也有單燈18 35瓦
不過還是要看發電量 單半發電量不多就是了
尾燈不要太亮比 ...

好像用LED比較省電,有人(還是不用心的車廠?)便拼命加大尾燈亮度,真的讓人不舒服,

很早前自己換過車頭燈,光陽easy 100,有雙前燈,遠近燈是不同燈絲,我哥還跟我說是電瓶快沒電、電壓不穩容易燒壞!尾燈和煞車燈是不同亮度,算是基本常識了,我以為一定也是雙燈絲構造,還有單燈絲、然後開尾燈和煞車是不同瓦數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車的尾燈跟煞車燈共用一顆燈泡(雙燈絲),沒開頭燈只有煞車燈有作用,
開頭燈後尾燈亮起。規格是什麼看 ...

今天我花了 15分鐘~拆下4顆螺絲~ 想要拍【剎車紅燈的燈泡圖片】。。。但是拍不到!!
所以我拍了【不用拆卡卡榫】【黃色方向燈的燈泡】而且看到 它是單鎢絲的!!
【方向燈:12V 10W*4】
看到它【如何避震】。。。即使機車劇烈震盪。。方向燈燈絲都不會震壞掉!!大家家裏如果有110V 2watt或110V 5watt的透明燈泡。。。可觀察一下~爲什麼 它們都不避震!!稍微撞一下~燈絲就震斷掉了!!

===========以下不用看
我的後車紅燈。。。暗度比較暗。。。感覺只有5watt...我以爲壞掉了!!今天問了一家【阿輝yamaha車行老闆】他跟我說是正常的!!
問他 後車燈的瓦數!!兩位師傅 一個一直在思考;第2位師傅回答是【5watt】!!  所以沒有修理~我就離開了!!

剛才網路上看到  紅尾燈後是12v,21w/5w雙心燈泡
http://motorfix.blogspot.tw/2015/09/blog-post_29.html
截了一張圖【上傳給大家看】【雙燈絲的照片】。。。。。。。。。。。。。。兩個ㄇ字型的燈絲!!

紅燈的燈殼~卡榫太多~我拆不下来
想拆的網友~可參考這篇。。。老
http://scumotor.com.tw:8080/gemmore/FORTE_SV&F1254EJ9&1
用一隻一字起 沿著紅燈殼上方找到四個卡榫 撬開..... d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花了 15分鐘~拆下4顆螺絲~ 想要拍【剎車紅燈的燈泡圖片】。。。但是拍不到!!
所以我拍了【不用拆 ...

車輛上會有雙燈絲的不外乎是汽機車頭燈、煞車燈組(尾燈+煞車燈)..

頭燈雙燈絲就是遠近光燈,除非你是分別獨立的車輛設計,才會遠光與近光
分開兩個燈組。煞車燈組中煞車燈亮度要比尾燈亮,跟據法規要在M米外白天
能明顯看見的紅色...尾燈瓦數小,主要是兼車牌燈、尾燈功能適度亮度即可

方向燈都是單芯燈,如果燈罩沒顏色燈泡就會有顏色,否則都是清光燈泡配有
色燈罩....SV比較特殊的是有位置燈(小燈)前面方向燈罩內有2個獨立小燈泡,
後方是尾燈亮起...且頭燈開關有三段,分別是OFF/小燈/頭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