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221 無法開機(PI、AD有電壓,不亮燈)

楼主(2016-01-10):
各位版友大家好
小弟不才@@,想請教各位版大先進
目前維修ASUS VK221螢幕很詭異的問題
PI版 715G2538-4
輸出5V 與14V 在空載時皆有輸出電壓
街上AD板 715G2698-3時~
PI板輸出電壓5V電壓會略為下降至4.5~4.7V,14V電壓卻提高至16V左右
PI板保險絲、電容、晶體皆有檢查過...都正常
AD板上的1117-3.3V有輸出,1117-1.8V也有輸出
面板按鍵也有3.3V的電壓,XTAL14.318MHz 晶體也已更新
但按下電源鍵就是無法啟動開機
想請教板上各位大大,這種情形可能是哪方面的問題
以下是PI板與AD板的照片~

VK221_PI板

VK221_PI板

VK221_AD板

VK221_AD板

网友:
重燒軔體試試

网友:
asus 程序壞的機率高

楼主:
小弟我不知道韌體要怎麼燒錄耶...也沒有燒錄工具@@

网友:
可能是被光燈管壞了吧!

楼主:
小弟發現~~有電壓但是不穩定
空載5V會有很大的漣波,12V變成14V
有負載5V輸出會有3~5V之間的跳動...有點像是震盪
已經檢查過電路上的MOS、二極體、PWM IC、電容~量測正常
不知道版上大大是否有人遇過類似的狀況可以分享

网友A:
不亮燈號,送到AD又有電壓,您覺得是什麼壞?先搞片好的AD來接,就知道了!
電壓差一點點先不用管,先確認哪塊壞導致無法啟動(無電壓、或是無法動作)先區分
又或者是按鍵相關的電路出問題,就可以慢慢玩了~~
電壓差很多,又會跳動,負載(AD)故障 或是電源版輸出有問題都有可能,建議先2分法,確定其中哪部分是正常的
把線路點燈的地方抓出來,不要接AD.直接用電源版點亮背光.看看電壓是否正常,電源板最耗電的部份即是背光電路最常故障
如果單獨不接AD點亮時不會飄動,那接上AD時電壓被下拉.故障就可以縮小範圍了 確認範圍後就可以尋求良品換上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亮燈號,送到AD又有電壓,您覺得是什麼壞?先搞片好的AD來接,就知道了!
電壓差一點點先不用管,先確認 ...

我有換一片正常的AD版~電壓依舊會3~5V跳動,這不穩定的現象是用示波器觀察到的!
所以我初步判定是電源板有問題@@
不接附載...5V、12V的輸出漣波也很大...電容都有量測過~~正常!
不知道會不會是有元件內傷量測不出來@@
附上我這電路板的電路圖~~715G2538
http://www.go-gddq.com/html/WeiXiuZiLiao/2011-11/822298.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換一片正常的AD版~電壓依舊會3~5V跳動,這不穩定的現象是用示波器觀察到的!
所以我初步判定是電源板 ...

那就查貼面小電容漏電,基納漏電,驅動晶體  尤其是5/12v出來的前端,看看是哪裡變出來的
看你給的連結.圖示是寫T901變壓器 後端產生兩組,分別為5/14V 往這變壓器或是更上頭查 也有可能是回授電路周邊故障導致取樣電壓異常 讓PWM輸出便的奇怪~~慢慢抓問題總是最好玩的~~
我也有示波器只是我很少用,我的是老古董20MHZ/40MHZ.有一次勾面板的邏輯板看波型.整個邏輯板燒掉.量錯地方,悲劇~等有閒錢時.到是想買100MHZ~150MHZ的液晶顯式型,一萬元內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