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7770顯卡爆電容 請教規格

楼主(2016-01-11):
小弟一張技嘉 GV-R777OC-1GD 顯卡爆電容了
目前的狀況是不定時的沒有訊號輸出到螢幕
請教各位先進 有人知道這片電容的規格嗎?
感謝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問SMD電容~那因該是跟缺電容上面那顆電容是相同的

這種SMD電容~要燒掉或爆掉~基本上除了短路外,別無他法

而我看你並無燒焦的狀況,我估計是第三方外力~不慎將之毀滅

===================

若你無儀器可以測量SMD電容,那你可以找體積&顏色相同的smd電容~替換

反正這東西沒有極性,你就算焊上不同容質SMD電容也不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問SMD電容~那因該是跟缺電容上面那顆電容是相同的

謝謝回應
小弟有找過網路上的其他照片
那顆電容比上面2顆小一點點
不好意思忘了說.我也試著從其他報廢的卡上找相同的替換
但試了6顆結果一樣.還是不定時斷訊
6顆當中有2顆會一開機10秒就斷訊
如果可進桌面的話
測3D到斷訊前都沒問題.約3分鐘至30分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應
小弟有找過網路上的其他照片
那顆電容比上面2顆小一點點

請問你有測試電容的儀器嗎?

如果有~該顆電容因該跟你卡上的 C439 是相同的,你可以拆下C439測量其容值

不然就要看其他人有相同顯卡~幫忙測試容值

=================================

但是你顯卡的問題我不太認為其問題的"主因"~跟你不見了一顆電容有很大的關係

网友B:
正面的固態電容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有測試電容的儀器嗎?

如果有~該顆電容因該跟你卡上的 C439 是相同的,你可以拆下C439測量其容值

感謝
小弟正反面都找不到C439這個編號
只有一顆c410的大小類似
沒有其他c4xx編號的
我沒有儀器可以測試
如果有同規格的可以拆下來
拿去電子材料行請他們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的固態電容換掉

我試試看

楼主:
換掉4顆NICHICON
16V270UF電容
目前測了1個半小時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感謝Ultraman和專炸元件大大
的幫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掉4顆NICHICON
16V270UF電容
目前測了1個半小時

顯然固態電容也是會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顯然固態電容也是會壞的..

太熱了   體積又小型化
如果可以體積沒有要求 可以很長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熱了   體積又小型化
如果可以體積沒有要求 可以很長壽

熱?~是吹熱風的關係還是PCB傳導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熱?~是吹熱風的關係還是PCB傳導來的

再加上紋波電流造成電容自體發熱  所以總共有三個可能的熱途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紋波電流造成電容自體發熱  所以總共有三個可能的熱途徑

知道了...紋坡電流

网友:
厲害!怎麼會知道正面的固態電容要換掉...太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