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 這組JBL喇叭有【200watt】嗎??

楼主(2016-01-11):
大家看一下~ 這組[3音路]JBL喇叭有【200watt】嗎??

我個人覺得【這個  JBL 【1】低音喇叭】【功耗】只有 40watt~60watt!!
【2】第一個高音喇叭~ [3watt~5watt]!!  超過5watt【功耗;瞬間能量輸入】~例如【瞬間能量輸入超過 10watt+時間2分鐘】!!喇叭就會破音!!
【3】第三個高音喇叭~【1或2 瓦特】

ps:這個JBL【汽車後置 3音路喇叭】【4歐姆阻抗】照片是網路找的!! 不過我也有一組^-^

=================================以下不用看。。。如果要討論  或對【PMPO】【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另外分享一下~我知道的【音箱音響喇叭;汽車喇叭】【瓦數】的知識!!

就是[喇叭 瓦數]有兩種!!【A1】第一種是印在【喇叭單體;揚聲器的後方】一般可看到【1watt~ 200watt】的功耗標示!!
【A2】就是 木頭音響的音箱【喇叭單體80Watt】~它裏面又裝了 5watt[水泥電阻]4個。。。。所以它的功耗==80watt +5watt x4==100watt

【B】第2種是印在【紙箱或說明書上面】【P.M.P.O】
PMPO(Peak Music Power Output)最高音樂輸出功率,單位為瓦特(W-Watt)。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50227000010KK00346
PMPO 的量度的時間都是很短,如 0.5 秒、1 秒左右,亦不代表那部音響組可以長時間輸出同樣大的功率。
ps:正常市面上的PMPO 值,真正的瓦數要再【除以30】 才是正確的瓦數。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 ... htm&prev=search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rZvIf3azjwpUt1_0Zfq
PMPO 的量度的时间都是很短,如 0.5 秒、1 秒左右,亦不代表那部音响组可以长时间输出同样大的功率。

輸出功率1000W PMPO的意思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50227000010KK00346

输出功率 P.M.P.O.1500W是什么意思
根据国际标准,音箱的功率有两种标注方法:额定功率(RMS:正弦波均方根)与瞬间峰值功率(PMPO功率)。音箱的功率与音质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率大小仅仅决定了声音的大小。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5041356.html

8欧,150W RMS 的意思是:此音箱在8欧狀態下可以承受連續150W的功率!!
http://www.ca001.com/thread-36685-1-1.html

其他基本知識~【擴大機或功放功率】应该是音箱功率的2倍
所以   150watt擴大機<-->拿來 推動【75watt x2個 音箱】

3.78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
JBL200 應是型號,而不是其規格標示。

喇叭的標稱功率值應是指其最大承受功率,而不是能發出的功率,一般人比較容易弄混的觀念。
喇叭只是被動元件,不是擴大機是主動元件能輸出電力去推動喇叭。

如果說理值或是 PMPO 值就有可能有,不過這種規格標示沒有義意,只是標爽的。

楼主:
剛才 有看到[A]一張【JBL】照片。。。有把【承受功率】與【額定功率】標示出來!!
【B】Denon的喇叭  有MAX 200watt<-->所以應該是 PMPO沒錯!!!  所以 【200watt】除以30===66watt  《-》它是60瓦的喇叭【低音】單體

ps:
一般【承受功率】比較不會~標示出來!!    我有見過 【4寸喇叭 pioneer】~【額定功率20watt】~但是可以【承受到 70watt】!!

网友A:
看了下面的照片你就知道肯定有了,我还修过用四节干电池的小收录机标输出峰值功率35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面的照片你就知道肯定有了,我还修过用四节干电池的小收录机标输出峰值功率350W的。

很正常~~~~民族特性麻~~愛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