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三洋 SMT-32LC5 32吋液晶電視 有電不開機 主機板(24C64)維修

楼主(2016-01-11):
電視型號
按遙控器後, 電源指示燈紅燈轉綠燈, 但無法開機
內部構造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型號
經檢測電源板供電正常, 更換主機板U40:24C64(全新不用燒錄程式)後正常了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恭喜ledtv大完修,想請教您是那些電壓正常後而斷定24c64不良的,謝謝您

网友(2016-02-26):
這樣猜想的話..如果把舊ic.清空數值以後再悍回.也許意思是一樣的~不過換新還是比較好~畢竟也是有讀寫壽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