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SL400 筆電BIOS求助

楼主(2016-01-11):
各位痞大日安,小弟目前有一台Lenovo SL400 (照片一) 的筆電待處理

照片一

照片一

機型序號(L3C1876)、機號(274339V)、記憶體標籤及相關構造如照片二至四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照片四

照片四

主要故障是開機後,會顯示開機密碼,按Enter鍵後,可以進到照片五的畫面

照片五

照片五

按F1鍵可進入BIOS畫面,但是裡面的資料均不能更改,會出現如照片六的對話框。

照片六

照片六

小弟爬文後,得到下面一些結果:
1.筆電與桌機不同,桌機可以拔掉CMOS電池,清除BIOS資料;但是筆電不行。
2.去了Lenovo的官網,該站提供的BIOS資料是升級用的,不是原始的BIOS。
3.該機型有分集顯和獨顯,現在雖然還沒有拆機,由照片四看來,應該是集顯的機種。
小弟是想重刷該機的BIOS,如果各位大大有該廠牌型號的原始BIOS資料,敬請能提供給小弟重刷,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SL400 LENOVO-6AET46WW.rar (600.4 KB, 下載次數: 29)

來, 對岸撈的, 請確定您的型號能用再上...

网友:
筆電跟桌機相同, 都可以拔掉CMOS電池來清除BIOS資料;
差別在於很多筆電因機構設計讓CMOS電池很難拆換, 且大多為帶線式的.

网友:
獨立顯示 IBM SL400 BIOS G98-630-U2.rar (643.08 KB, 下載次數: 23)

這台不好拆耶,螺絲也很亂

楼主:
感謝dcstudio;lazy104;ayu05202003三位前輩提供的資料與建議,小弟維修後,會將心得再與各位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