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盜船 TX750W 觸發後只有5VSB求助

楼主(2016-01-11):
插上電源後;有5VSB,綠色線PSON 有2.98V,

觸發後;只有5VSB,其他各電壓都沒有,綠色線PSON 0.06V.
之前的求助貼: http://bbs.pigoo.com/thread-59221-1-1.html

海盜船TX750把它拆開.

PFC / PWM小板。監控 IC:PS229 + WT7518D,PFC IC:CM6800G

GBJ1506 15A橋式整流器。右邊,雙20N60C3的MOSFET處理PFC。

主散熱器 5VSB電壓的2N60C 和 另外兩個20N60C3功率MOSFET晶體管。

二次側, 12V輸出用兩個STPS60L45CW肖特基整流器,+ 5V輸出用一個STPS40L45CW肖特基整流器,+ 3.3V的輸出用另一個STPS40L45CW肖特基整流產生

主變壓器

拆下了主變壓器和散熱器的主板。背面焊上插針,從而連接小板方便測量小板電壓。

PS229各PIN電壓        :
                待機        啟動
1.PGI         0V                0V
2.GND        0V                0V
3.FPO         4.73V        0.14V
4.PSON         2.98V        0.06V
5.IS12          0V                0V
6.RI               3.79V          1.24V
7.VS12B         0V                0V
8.IS5             0V                0V
9.IS33        0V                0V
10.VSS12        0V                0V
11.VS33        0V                0V
12.VS5        0V                0V
13.VDD        4.50V        4.5V
14.PGO        0V                0V

PCI (IC PS229 pin 1)經過R57通往小版的第14腳,再 經過R110->D24到主變壓器,主變壓器無輸出.

楼主:
用萬用表測量GBJ1506 15A橋式整流器。右邊,兩個20N60C3的MOSFET 用晶體管測試儀,測試也正常,

再來測量大電容,容量340uf 正常,

另外一個散熱器上的,5VSB電壓的2N60C , LQA08TC600 和另外兩個20N60C3功率MOSFET晶體管也測試正常,

二次側, 兩個STPS60L45CW肖特基整流器和兩個STPS40L45CW肖特基整流器,均測試正常.

楼主:
這個電阻(R132)色環我看到是黑藍綠銀,最後一個是黑色, 用晶體管測試儀,測得阻值是0.27歐姆,不知道正確的阻值是多少?

請大大幫忙看看. 及指導維修,方向.

楼主:
急求回复。

网友:
  零件有沒有壞可以用電表大約量出來,有可疑再拆不遲

有5VSB,無法啟動就可能是CM6800沒啟動,或是PS229 + WT7518 進入保護狀態

拆零件要用吸錫器,我無法想像你這零件怎拆下來的

測好零件先復位,板上零件先在板上量,有問題再提問好了

网友A:
你不僅銅箔掉連灌孔的銅柱多整個跟零件拔下來

若是雙層板這下你要找連接點就有的找了

你現在的數據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

你現在因該是要修補焊點跟拉線~確定拉好補好後! 才能繼續!

基本上~你這顆power搞到現在這步田地,要修好我想因該很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電阻(R132)色環我看到是黑藍綠銀,最後一個是黑色, 用晶體管測試儀,測得阻值是0.27歐姆,不知道正確 ...

http://www.digikey.tw/zh/resourc ... r-color-code-5-band

我猜是 0.65歐姆 (誤差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僅銅箔掉連灌孔的銅柱多整個跟零件拔下來

若是雙層板這下你要找連接點就有的找了

謝謝回复,會依照大大建議,處理一下,然後再匯報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未拆之前量的數據,CM 6800G IC 第十三腳,沒有電壓.

网友B:
不好意思問個不相關的,量測MOS那組液晶工具有地方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問個不相關的,量測MOS那組液晶工具有地方買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o=lastpost#lastpost

楼主:
修補焊點跟拉線之後,發覺CM6800G IC第十三腳,對地斷路,更換了新的IC,未啟動時Vcc 8.3V ,啟動時Vcc 3.4V. (之前測量,CM6800G Vcc電壓時,不小心觸及了小版的第腳313V,可能弄壞了,這嗰CM6800G, 有時間再次換新的CM6800G 測量),

補充內容 (2016-2-3 06:47 PM):
更正:不小心觸及了小版的第4腳 313V,

网友C:
建言一下    板上晶體跟二極體先用電錶跑一遍看看 ,

IC如果拆了就裝腳座,方便更換及查修,慢慢來,你一定有辦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言一下    板上晶體跟二極體先用電錶跑一遍看看 ,

IC如果拆了就裝腳座,方便更換及查修,慢慢來,你一定有 ...

謝謝提醒,之前沒有醒起.

楼主(2016-02-10):
依從creeks大大的指導,CM6800G 及,PS229都裝上腳座,方便更換及查修. 兩個IC 都換上全新品,通電後(還沒有啟動),CM 6800G IC 第十三腳電壓,會在8.36V到14.05V 之間,不停升升降降的,偶爾會搵定在14.05V附近,此時,PS229 各腳都有電壓(如下),按下開關啟動時,則PS229各腳電壓都消失.

PS229各PIN電壓
               PS 未启动        PS 启动
1.PGI         1.36V        0V
2.GND        G                0V
3.FPO         4.55V        0.14V
4.PSON         4.30V        0.06V
5.IS12          12.18V        0V
6.RI                4.82V        1.24V
7.VS12B         12.17V        0V
8.IS5             5.04V        0V
9.IS33        3.31V        0V
10.VSS12        12.17V        0V
11.VS33        3.37V        0V
12.VS5        5.10V        0V
13.VDD        11.45V        3.53V
14.PGO        0.32V        3.79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依從creeks大大的指導,CM6800G 及,PS229都裝上腳座,方便更換及查修. 兩個IC 都換上全新品,通電後(還沒有 ...

未啟動時3.5.12v應沒有才是!是啟動後才有!
怪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依從creeks大大的指導,CM6800G 及,PS229都裝上腳座,方便更換及查修. 兩個IC 都換上全新品,通電後(還沒有 ...

PS 未启动        PS 启动
數據顛倒

13.VDD        11.45V        3.53V
13.VDD       5V        5V才正確   這應該直接+5VSB
以上供參考
3.FPO         4.55V        0.14V有高電位    應該是進入保護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啟動時3.5.12v應沒有才是!是啟動後才有!
怪囉!

就是奇怪CM 6800G IC 第十三腳電壓不稳定的,
通電後(還沒有啟動),CM 6800G IC 第十三腳電壓,會在8.36V到14.05V 之間,不停升升降降的,偶爾會定在14.05V附近,此時,PS229 各腳才都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 未启动        PS 启动
數據顛倒

數據多次测量,没有顛倒.
但,"13.VDD       5V        5V才正確   這應該直接+5VSB" 这个会再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奇怪CM 6800G IC 第十三腳電壓不稳定的,
通電後(還沒有啟動),CM 6800G IC 第十三腳電壓,會在8.36V到 ...

查找13腳的供電電路,二極體或電容,晶體!

网友:
試試檢查一下,上面的817 和相關的元件 .

网友F:
這顆 WT7518D IC 腳位 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顆 WT7518D IC 腳位 電壓 ??

大大,因為到後來, CM6800G IC的供電(第十三腳)電壓非常之不穩定,導致監控 IC PS229一通電即進入保護,所以沒有量WT7518D IC 腳位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找13腳的供電電路,二極體或電容,晶體!

大大,今天檢查了CM 6800G IC的供電電路,發覺三極管Q12損壞了(爆裂了),更換了一個MMBT2907A.

更換後,CM 6800G IC 第十三腳有0.66V的電壓,並且非常穩定,啟動後電壓上升到穩定的14.05V,而且電源的各個電壓都有出來,(照片照得不好沒有照到電源測試器上面的電壓讀數).

以為完修,怎麼料插上風扇後,發覺風扇竟然不轉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今天檢查了CM 6800G IC的供電電路,發覺三極管Q12損壞了(爆裂了),更換了一個MMBT2907A.

即然爆裂,如何得知是npn 或 pn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然爆裂,如何得知是npn 或 pnp呢!

是裂开了两半,在尸体的上边,看到 W2? 三个字,估计应该是"W2F",然后搜寻得 MMBT2907A 可以用.
接著要看风扇为什么不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裂开了两半,在尸体的上边,看到 W2? 三个字,估计应该是"W2F",然后搜寻得 MMBT2907A 可以用.
接著要 ...

你還真有恆心! 這顆power搞到現在還沒放棄

關於風扇不轉~這問題因該不難吧!

只要檢查連接風扇的插座有無電壓~即可研判是否是風扇本身NG

如果插座無電壓~查查是否還有斷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今天檢查了CM 6800G IC的供電電路,發覺三極管Q12損壞了(爆裂了),更換了一個MMBT2907A.

快好了 , 加油啊 ,

完工時,所有焊點在整理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真有恆心! 這顆power搞到現在還沒放棄

關於風扇不轉~這問題因該不難吧!

谢谢大大,鼓励及指导,定当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好了 , 加油啊 ,

完工時,所有焊點在整理一下就完美了

今天有空今天有空先補一張圖片,顯示各個電壓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11016&size=300x300&key=157b91af08e60b9a&nocache=yes&type=fixnone

楼主:
風扇直接接上12V電壓,轉得非常暢順,所以不是風扇的問題,得要去檢查溫控電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風扇直接接上12V電壓,轉得非常暢順,所以不是風扇的問題,得要去檢查溫控電路。

風扇本身只有2pin.

我是覺得你可以直接拉 12V DC 直接給風扇即可,若是覺得12V風扇轉的很吵就改用5V 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今天有空先補一張圖片,顯示各個電壓值。

12V V2顯示是LL,這得 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 V2顯示是LL,這得 查一查

報告大大,這款電源電源是单路+12V输出, 所以12V V2顯示是LL.

网友:
風扇的部分電路2極體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本身只有2pin.

我是覺得你可以直接拉 12V DC 直接給風扇即可,若是覺得12V風扇轉的很吵就改用5V DC ...

回覆大大,謝謝提議,直接拉 12V DC 直接給風扇,是可以啦,但是還是希望把原狀修好.
正在檢查風扇的控制線路中.

楼主:
經過檢查後,發覺風扇的控制線路比想像中複雜,花了幾天時間,追踪小板上面的零件佈線,畫了下面的電路圖:

楼主:
在檢查風扇電路的過程中,發現在關閉電源的瞬刻,風扇會轉一會兒,這時測量風扇的電壓,有5V,FQ21的B極則由5V降至接近0V,懷疑LM393損壞,於是測量LM393各個腳電壓,得出如下結果:

還望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楼主:
昨天手贱,将FQ20的B脚直接接地,然后开机,结果,风扇呼呼转,但是过了不到五秒,看到FQ20冒烟.
于是,立即关机,结果FQ20击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手贱,将FQ20的B脚直接接地,然后开机,结果,风扇呼呼转,但是过了不到五秒,看到FQ20冒烟.
于是,立 ...

be偏壓一般都是0.6v
你直接接地灌12v不燒也難

楼主:
引用 网友E:
be偏壓一般都是0.6v
你直接接地灌12v不燒也難

都怪我无知,又无心向学,谢谢大大指点.

网友G(2016-03-12):
40#表格
LM393_PIN4  GND
LM393_PIN8  VCC  (電路圖5V 來自 TL431+FQ24_MOS)

可是你的電路圖
LM393_PIN4 接到TL431+FQ24_MOS
LM393_PIN8  VCC 沒有來源
FQ21_E 和 FD31 電路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表格
LM393_PIN4  GND
LM393_PIN8  VCC  (電路圖5V 來自 TL431+FQ24_MOS)

谢谢大大指出错误,今天,检查了一下电源和電路圖,发觉電路圖真的有一些错误,现正在多放一些时间更正.

楼主:
更正電路圖真的一些错误.目前發現兩個錯處,就是:FQ24的S腳,不是接地. 以及,FQ21的B及E腳之前都畫錯了. 現在重上新的電路圖. 敬請指教.

楼主:
發現LM393 的PIN8  VCC供電在未啟動時是5V,啟動後就變了11.4V.

楼主:
因為懷疑LM393損壞,所以訂購了一顆,到貨後立馬換上,下圖是換上新LM393之後,因操作不熟手,用熱風槍吹下LM393的時候,板子也燒焦了,

可是換好了後,電源的風扇仍然沒有轉.

楼主:
檢查了一下LM393附近的線路,沒有被我吹壞,於是懷疑FQ3或者FQ22損壞,解焊下來量一量,結果發現是FQ22壞了,

因為這是SOT-23封裝上面的印字非常小,用放大鏡看到是"1A H",但是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明確型號,後來得高人指點,知道可能是2N3094.
在廢棄的主板上,找到了兩粒MMBT3904裝上.

插上電後,風扇轉了.

這個電源終於完修了.

网友H:
可貴的恆心和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貴的恆心和毅力

谢谢鼓励,

网友E:
你畫電路圖應該有錯
我看到都腦暈

修好就好功力大增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了一下LM393附近的線路,沒有被我吹壞,於是懷疑FQ3或者FQ22損壞,解焊下來量一量,結果發現是FQ22壞了 ...

這顆測式器不錯喔,不知何時,學姐還要開放團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畫電路圖應該有錯
我看到都腦暈

令你腦暈真對不起,圖是測量出,然後畫出來的,真的會有錯.

网友I(2016-04-16):
你真有毅力
可以這樣整個全拆下
又修復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真有毅力
可以這樣整個全拆下
又修復回去

谢谢鼓励,

网友:
真是耐心 恭喜修復

网友J:
能修好,不簡單,這毅力也真得值得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修好,不簡單,這毅力也真得值得學習。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