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 回復成WIN7後就開不了機了

楼主(2016-01-11):
各位大大

今天幫一台原本電腦是WIN10 的電腦回復成WIN7(大約是三星期由WIN7 升級到WIN10的),降為WIN7後,使用者原本桌面有些應用程式不見了,於是小弟重新開機,一重新開機就開不了機了。

於是我拿出這台ASUS 桌上型電腦的光碟片,只有復原光碟可以用,但是我一放進光碟機由復原光碟開機,裡面呈現的是要我還原成出廠預設值耶,
原本電腦裡還有重要東西不能刪除阿。

打給ASUS 客服說要我搬電腦到客服中心,...

請問誰會有 win7 家用進階版sp1 64位元 iso 可以下載阿

网友:
拆硬碟到別台電腦..當資料硬碟讀取....讀得到..恭喜....讀不到....就....還是讀不到...別試了..

网友A:
童鞋,這下問有點像求盜版...
不過微軟就可以下載光碟映像 (ISO 檔案),

拿著手上正版的Win 產品金鑰,並且於下面微軟網址輸入產品金鑰
需要有效的產品金鑰才能下載。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software-download/windows7

-----      但是      ----------
看你的情況要保留原有資料   你得使用 修復模式
這部分我不懂

我只知道  若是重裝 不保留原有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鞋,這下問有點像求盜版...
不過微軟就可以下載光碟映像 (ISO 檔案),

simon 大 感謝。
依您的網址輸入金鑰出現:
"您輸入的產品金鑰似乎屬於由裝置製造商預先安裝的軟體。請連絡裝置製造商以取得修復軟體選項"

就不讓我繼續下去了。

據我所知到 WIN7可以選擇"修復"因問題而產生無法開機的問題,而且資料不會遺失才對阿,並不是重裝。

网友:
還是...搬電腦到客服中心,...就給人家賺吧, 收費不一定會很貴

网友B:
送修的話,一定不會對裡面的資料進行救援
所以建議先找信任的店家
將裡面的資料救出來

再轉送華碩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修的話,一定不會對裡面的資料進行救援
所以建議先找信任的店家
將裡面的資料救出來

嗯~小弟想也是重裝一途了,不過自己備份看看吧,看樣子今天要挑燈夜戰了。

网友:
安全模式能進嗎?

网友:
有一種WINPE光碟.也有隨身碟版本
用WINPE開機.先檢測記憶體是否正常
然後再把重要資料備份出來.祝好運!

网友:
先確認一點:

你"肯定"是在微軟期限30天內~用win10內正常的恢復程序恢復成win7嗎?

========================

If No : 那很抱歉無解,絕對無解

If Yes : 那也很抱歉,依你所言PC因該asus綁win作業系統.
           無法打電話給"微軟"求助~就算打了微軟也會很78的回答你~要你去找asus~除非你是自行購買單機版 or 大量授權版 ~ 微軟才會回覆技術問題&金手指問題

再來~你送去asus維修中心,也是吳三小錄用,她們頂多就是用回覆映像檔~將你資料全部毀滅~類似重新安裝至出廠的作業系統而已

PS:你現在只能用winPE (最好是用win7製作的)開機去撈撈看有無user的資料

网友:
硬碟拆到別台電腦把資料拷貝出來

楼主:
安全模式進不了呢

网友:
那...安心上路吧

只能去找win7 pe 吧
不然就是拆硬碟到別台
2選1

网友C:
第一個畫面的第一個選項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啟動修復"
有試過這個選項 ?

另外 修復模式不分作業系統版本 只要是W7都可以做修復~~

网友:
先拆硬碟去別的電腦把資料撈出來,再去進行其他步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個畫面的第一個選項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啟動修復"
有試過這個選項 ?

sueorkg 大
對~沒錯 第一個是啟動修復,但是要由光碟開機進入,進入後可以選擇是否要修復或還原,無奈怎樣都說我的版本與光碟片不符合。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已經將電腦重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