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忙測試關閉論壇發回文外部引圖功能

楼主(2016-01-11):
大家晚安︰
為了避免新會員又用外部連結貼圖,謝謝moripi 幫論壇修改程式降低此問題發生,詳情請看"關閉論壇發回文外部引圖功能的正確方法"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9231-1-1.html

再請大家幫忙測試看看是否有其它問題。

网友:
電子電路,電子儀表,貼文練習區,發文測試,外部連結選項已消失
測試 OS : windows 7 64 bit, Chrome

网友A:
拉一張Xuite的圖試看看.. (牛看得到圖... 的說..)

貼圖方式 (Firefox)
- 回文時選擇 進階模式
- 把純文字的打勾去除
- 在網頁的圖片按右鍵複製
- 在回文內貼上

這應該也算外部貼圖的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一張Xuite的圖試看看.. (牛看得到圖... 的說..)

貼圖方式 (Firefox)

你應該是直接使用img語法貼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應該是直接使用img語法貼的吧!

不是的說... 已經補充貼圖方式了...

貼圖方式 (Firefox)
- 回文時選擇 進階模式
- 把純文字的打勾去除
- 在網頁的圖片按右鍵複製圖片
- 在回文內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說... 已經補充貼圖方式了...

貼圖方式 (Firefox)

哈!這樣就是用img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說... 已經補充貼圖方式了...

貼圖方式 (Firefox)

對  這是外部連結

指要按右鍵 新開分頁開啟 就可以檢驗圖片是不是pigoo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這樣就是用img 呀!

牛也曾經營過Phpbb, 能瞭解站大們的用心..
所以... 這是犯規的.. 防不勝防的... 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也曾經營過Phpbb, 能瞭解站大們的用心..
所以... 這是犯規的.. 防不勝防的... 對吧... ...

原本在貼圖那邊有一個外連貼圖的按鈕,moripi 是把那個按鈕"拿掉",如果真要違規還是會用img 貼,就如你所說的防不勝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在貼圖那邊有一個外連貼圖的按鈕,moripi 是把那個按鈕"拿掉",如果真要違規還是會用img 貼,就如你 ...

魔把那個外部貼圖拿掉, 主要是防止下面兩類人
1. 不熟版規的人.
2. 熟版規, 但不清楚使用該功能就是用了外部貼圖.

主因還是禁止使用的功能, 就不該讓使用者可以選擇使用~

致於"防不勝防" 類的人, 魔在下個修改中會完全防止掉~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