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20HQL LED液晶顯示器

楼主(2016-01-11):
各位先進大家好~
這台螢幕開機後就一閃一閃.每次閃的線條都不同.
排線.軟排都正常.
我感覺是面板GG了~
請問各位大大有甚麼看法?

网友A:
上頭的DCTO DC電壓正確?

電容換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頭的DCTO DC電壓正確?

電容換過?

目前測試電壓為如下圖....
原先2504 IF01有背光是12v.
現在已無背光為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電壓為如下圖....
原先2504 IF01有背光是12v.
現在已無背光為0v

電壓是否正常你得自己確認,看那些1117、108X線性降壓的元件輸出
有無符合它標示打印或者穩合後端電路的可能電壓值...

面板有無問題就等更資深的專家幫你鑑定,面板T-CON上的電壓合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