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強制附圖版區發帖先行彈出版規功能

楼主(2016-01-11):
各位版大及先進痞友們好, 阿魔又來了~

今天阿魔帶來了 技術版區強制附圖加強版 修改法,
加強版本主要是在強制區發帖時, 會先彈出相關版規, 同意後才能進入編輯模式發文.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版本呢? 是因為 wish大下午問魔這個改法的可行性...
所以魔就再花了點時間研究了一下...還好這功能沒超出魔的能力範圍內...
現在就來看修改方法吧~

示意圖

修改到的檔案
  • .\config\config_global.php
  • .\template\default\forum\forumdisplay.htm
  • .\template\default\forum\forumdisplay_list.htm 補充

另外, 因為這個功能和論壇原本的快速發貼有規則上的衝突,
所以魔多加了在強制附圖版會關閉快速發表功能.

  • .\config\config_global.php 在之前PIGOO功能區加入說明內文

// ---------------------------  PIGOO RULES  --------------------------- //
$_config['pigoo']['rulemessages'] = '在PIGOO網發文的規則';

  • .\template\default\forum\forumdisplay.htm
第403行
<!--{if !$_GET['archiveid']}--><a href="javascript:;" id="newspecial"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 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if}-->

這段代碼有點複雜, 請直接複製修改過的貼上
<!--{if !$_GET['archiveid']}--><a href="javascript:;" id="newspecial"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if !in_array($_G[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showDialog('<!--{echo getglobal('config/pigoo/rulemessages')}-->', 'confirm', null, function() { 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 }, 'info',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null, '同意', '不同意', null, null);"{/if}{else}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if}-->

第528行
<!--{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li><a 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lang post_newthread}</a></li><!--{/if}-->

同樣有點複雜, 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li><a href="javascript:;" onclick={if !in_array($_G[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showDialog('<!--{echo getglobal('config/pigoo/rulemessages')}-->', 'confirm', null, function() { 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 }, 'info',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null, '同意', '不同意', null, null);"{/if}>{lang post_newthread}</a></li><!--{/if}-->

第442行 強制附圖版關閉快速發表功能
<!--{if $fastpost}-->

加入強制附圖區檢查
<!--{if $fastpost && !in_array($_G[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

.\template\default\forum\forumdisplay_list.htm 第478行
<!--{if !$_GET['archiveid']}--><a href="javascript:;" id="newspecialtmp"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 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if}-->

同樣有點複雜, 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if !$_GET['archiveid']}--><a href="javascript:;" id="newspecial"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if !in_array($_G[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javascript: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 "showDialog('<!--{echo getglobal('config/pigoo/rulemessages')}-->', 'confirm', null, function() { 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 }, 'info',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null, '同意', '不同意', null, null);"{/if}{else} 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if}-->

修改過的檔(含之前改過的template檔案)已更新

以上~

補充內容 (2016-1-12 01:07 PM):
12樓 補充修改瀏覽主題時 [發表] 未彈版規問題

网友A:
很給力!值得頒發貢獻獎 為PIGOO網付出極大貢獻
從猶如地基般的論壇本身設下防線

网友B:
太感謝了!
終於換好了,途中還出了一個小插曲,我們論壇是用UTF-8 繁體,結果我們用BIG5變成亂碼了。
彈出的小視窗提醒文字不只一行,請問要怎麼加多行?

彈出視窗內容︰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發帖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圖檔大於200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再上傳,壓縮70%~80%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謝了!
終於換好了,途中還出了一個小插曲,我們論壇是用UTF-8 繁體,結果我們用BIG5變成亂碼了。
彈出 ...

魔出包少改下方的[發表]了...請wish大再動一支樣本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謝了!
終於換好了,途中還出了一個小插曲,我們論壇是用UTF-8 繁體,結果我們用BIG5變成亂碼了。
彈出 ...

多行可用下列方式改~
斷行地方加

  1. $_config['pigoo']['rulemessages'] = '在PIGOO網發文的規則
這是第二行
這是第三行
這是第四行
這是第五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魔出包少改下方的[發表]了...請wish大再動一支樣本檔案

喔!那裡的BUTT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行可用下列方式改~
斷行地方加

可以了,不過彈出的視窗從我這邊看太小了,文字已自動換行,不知其它會員那邊看起來如何?
另外我找不到你說的"下方的[發表]"是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不過彈出的視窗從我這邊看太小了,文字已自動換行,不知其它會員那邊看起來如何?
另外我找不到 ...

就版區主題清單最上方及最下方都會出現 [發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版區主題清單最上方及最下方都會出現 [發表][回覆]...

我三支程式都改好了,不過我都是用改程式碼的方式改的,不是用你附的檔案覆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三支程式都改好了,不過我都是用改程式碼的方式改的,不是用你附的檔案覆蓋。 ...

那就OK~
另外魔又發現BUG了....在版區按[發表]是正常...但進主題後的 [發表][回覆] 按了就沒檢查到了..
明天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OK~
另外魔又發現BUG了....在版區按[發表]是正常...但進主題後的 [發表][回覆] 按了就沒檢查到了..

不急!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補充修改瀏覽主題時 [發表] 未彈版規問題

修改檔案
  • .\template\default\forum\viewthread.htm

第36行
<!--{if !$_G['forum_thread']['is_archived']}--><a id="newspecial"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 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href="javascript:;"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if}-->

同樣有點複雜, 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if !$_G['forum_thread']['is_archived']}--><a id="newspecial"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if !in_array($_G[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showDialog('<!--{echo getglobal('config/pigoo/rulemessages')}-->', 'confirm', null, function() { 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 }, 'info',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null, '同意', '不同意', null, null);"{/if}{else} 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href="javascript:;"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if}-->

第46行
<!--{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li><a 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lang post_newthread}</a></li><!--{/if}-->

同樣有點複雜, 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li><a href="javascript:;" onclick={if !in_array($_G[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showDialog('<!--{echo getglobal('config/pigoo/rulemessages')}-->', 'confirm', null, function() { 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 }, 'info',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null, '同意', '不同意', null, null);"{/if}>{lang post_newthread}</a></li><!--{/if}-->

第365行
<a id="newspecialtmp"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 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href="javascript:;"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

同樣有點複雜, 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a id="newspecialtmp" onmouseover="$('newspecial').id = 'newspecialtmp';this.id = 'newspecial';showMenu({'ctrlid':this.id})"{if !$_G['forum']['allowspecialonly'] && empty($_G['forum']['picstyle']) && !$_G['forum']['threadsorts']['required']} onclick={if !in_array($_G[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else}"showDialog('<!--{echo getglobal('config/pigoo/rulemessages')}-->', 'confirm', null, function() { showWindow('newthread', '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 }, 'info', function() { return false; }, null, '同意', '不同意', null, null);"{/if}{else} onclick="location.href='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_G[fid]';return false;"{/if} href="javascript:;" title="{lang send_posts}"><img src="{IMGDIR}/pn_post.png" alt="{lang send_posts}" /></a>

呼~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充修改瀏覽主題時 [發表] 未彈版規問題

修改檔案

這次我是把viewthread.htm 直接替換!我在這邊試是正常。

最後是彈出的視窗太小的問題,如果太麻煩改的話,我就再改內容。

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次我是把viewthread.htm 直接替換!我在這邊試是正常。

最後是彈出的視窗太小的問題,如果太麻煩改的 ...

回 wish大,

彈出視窗大小改一個.css檔就好, 不過這個改變是所有彈出視窗都會動到.
550pixel大小魔覺得大小差不多, 您可以再自行調整(建議不要超過 550px 大小)~

.\template\default\common\common.css 第536行
/* 提示信息 alert_win - altw*/
.altw { width: 350px; }
        .altw .fltc { margin-bottom: 0; padding: 8px; }

將 width: 350px; 改成 width: 550px;
/* 提示信息 alert_win - altw*/
.altw { width: 550px; }
        .altw .fltc { margin-bottom: 0; padding: 8px; }

所有template檔案

另外魔修改了訊息如下, 看wish大要不要直接套用
$_config['pigoo']['rulemessages'] = "<strong>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strong><lu><li>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li><li>發帖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li><li>圖檔大於200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再上傳,壓縮70%~80%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li><li>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li></lu>";

效果示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給力!值得頒發貢獻獎 為PIGOO網付出極大貢獻
從猶如地基般的論壇本身設下防線  ...

感謝版大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wish大,

彈出視窗大小改一個.css檔就好, 不過這個改變是所有彈出視窗都會動到.

謝謝你!我有改大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