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汽車啟動流程原理

楼主(2016-01-12):
在汽車難以發動或無法啟動的原因,除了電瓶蓄電不足外,另有可能是相關電路出現問題,檢查方式首先須了解其啟動順序,請觀賞影片的介紹.

网友A:
第一個我看不懂說 英文的...
第二個就是啟動電路及作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我看不懂說 英文的...
第二個就是啟動電路及作動

第一個是以較簡易的線路說明,以鑰匙插入孔內啟動(Key_on),接著(Start Relay線圈獲得電壓),Start 接點送電給Start Solenoide線圈供電,再來Start Solenoide 接點送電給馬達,完成啟動回路.
其中Start Relay體積較小(較小電流),Start Solenoide體積較大(大電流用)

网友B:
Solenoid 電磁閥
古早以前(約是裕隆303時代), 人工相對便宜 Solenoid 電磁閥是可以換的.

現今都是 Solenoid 電磁閥+ 啟動馬達 整組換
好處: 賺得多 ; 有時啟動馬達本身也舊了,如電刷消耗,
         若沒一次全搞定  3個月後 壞其他地方
         客人多半不理解 不接受  有其他理由
         一次整組換全搞定  一次工時及工資  雙方HAPPY

翻新品: 檢修 Solenoid 電磁閥 以及 電刷耗材

壓縮機的電磁離合器  /發電機 的電刷耗材 和整流穩壓器
技術上也是可以單修  但是店家都是整組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enoid 電磁閥
古早以前(約是裕隆303時代), 人工相對便宜 Solenoid 電磁閥是可以換的.

這我能理解 但是搞些環保沒有真正環保換得更兇
曾經換過某牌汽車線組 輕輕一剝 只差沒火燒車
話說回來 很多學的還真的還給老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