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手入門

楼主(2016-01-12):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有心要進入維修這個領域
像各位高手依樣厲害
無奈自己的電學基礎不好
請問一下
如果想要重新開始
是否去買本電子實習課本從新Run過一次較好呢?
請各位前輩不吝指點

网友:
基础知识当然要学,现有网络可从网上找来慢慢学,看你都想用示波器了应该有一定基础了,我还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一般想要增強專業科目能力,最好是先能有人帶領,也要從事相關領域行業(專業並非用念的即可達成),當到達一定程度後,則可採取自學方式,因為名師畢竟難尋,只能靠自己去發掘.新手想要靠自學進階,唯有靠辛勤補足.選高職的實習課本,重新run一遍,也是不錯的選擇.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
1.基本要懂入門的~ 電子電路 ~ (高職的課本即可)

2.要砸錢買基本配件: 指針式電表,數位電表,晶體測試器(複選),銲槍(具瞬間加熱功能),吸錫器,熱風槍..等

3.以硬體維修來說其實並不需要很高深的維修理論~懂基本原理即可,剩下的就是日積月累的經驗
  等你累績足夠的exp,這時若真有興趣可以再回頭了解以前不是很懂得維修理論

楼主:
Ultraman大
請問數位式電表跟指針式電表挑一即可吧?
還是說指針式電表有特殊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請問數位式電表跟指針式電表挑一即可吧?
還是說指針式電表有特殊作用呢? ...

兩種多要有

指針電表~拿來測量零件好壞非常好用(不上電測量),尤其是MOS

但是指針電表~拿來量電壓的時候就很容易燒壞(正負極接錯),所以指針電表最好不要拿來量電壓~只要來量測IC元件即可

我XX年前新手時,就是將good 的零件,用指針電表以 紅&黑探針搭配不同腳位~測量其阻抗作筆記記下,日後可以很快地測量出NG的零件(不須上電)

早期沒有電容表,就是用指針電表測量充放電的速度~作為判斷

將歐姆檔調到1 or 10歐姆,也可測試LED燈泡

我一般~多是 數位 + 指針電表 ~ 兩者相互輔佐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請問數位式電表跟指針式電表挑一即可吧?
還是說指針式電表有特殊作用呢? ...

指針電表特殊作用之一:用電阻檔量電容

就我來說,很少用到指針電表的特殊作用
因為腦袋還很硬,想量啥就買個電表來用

网友:
基本的是要有...
1.維修工具
三用電錶(數位/指針都可以看你習慣)、焊接三寶(烙鐵、吸錫槍、焊油與焊錫)、修主機板還會用到除錯卡
、電容錶(檢查電容)或者買個我們團購的晶體測試器來替代...

2.電子基礎概念
你起碼要會認識電子元件吧?~~電阻、電容、二極體、電晶體等等這些基本元件的規格識別、好壞判定
基本電學概念

就這樣,啥都不懂買堆維修裝備沒用~等用的著了再買也不遲,隨著維修標的的不同,所需裝備也不同..

网友:
我不是維修職人  只是抒發己見   說的不一定對

有心要進入維修  電學基礎不好+想自學有成  =  捉瞎繞大圈子耗時間
至少進職訓中心   有人整理經驗總結  先掌握要領

不管是修什麼的  如果以維修為職業  而且是自行開業當小老闆
還得加修成人社會大學幾個學分 :   客戶心理學  溝通/互動/情商

遇上幾個  修車大師傅   技術高超   情商不怎的  社會大學沒念好   客戶跑光光
也有技術一般般  勝在讓客戶HAPPY  願意花錢買單  下次再光顧回頭率很高

网友:
動手 從身邊的開始修 慢慢累積經驗 邊學便看書邊做

网友:
1.先買工具
2.練焊功(此時候修好算賺到,沒修好算練習)
3.拿簡單的東西來修
4.學點元件與電路特性
5.修困難的東西

等到你跟元件特性與故障特徵越來越有感情之時,那時候就會修得比較好’比較快。。。。也能修比較有價值的東西。

基本上沒個三’五年無法累積一點功力跟經驗吧!!!畢竟要練習與學習。

剛開始又沒有經驗這段時期障礙最大’挫折感也越高,這段時間過了就好了。
跟人生一樣嘛!總是一路苦過來才能有點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請問數位式電表跟指針式電表挑一即可吧?
還是說指針式電表有特殊作用呢? ...

最好是指针表数字表都用,各有特色用途,昂贵的示波器以后有必要有钱再添置,量电压电阻用数字表,指针表判断半导体器件好坏很好用,特别是不稳定时好时坏软故障的二三极管,高阻档内电池最好选用15V的。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指導

网友:
電子這門進步太快,在學學的很多很快就得重新再學!
我是覺得邊學邊修,有不太了解之處,馬上找資料,現在在網路上有很多資料可查及學習的!

多看、多練、多問、絕對是學習的不二法門!

在站上有很多維修文,你可一一細讀,仔細了解當事人的邏輯及維修步驟,為何要如此做,當你很容易看得懂時,就代表你有一定的程度了,這時再拿幾個維修品來練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