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ad v4.6.0 比 UltraEdit 更強大的「免費」純文字編輯器

楼主(2016-01-12):
大家都知道文字檔是很常用的檔案,不過Windows 附的很難用,所以一般常常需要編輯的人都是另外找好用的編輯器。
跟大家介紹一套免費的文字檔編輯軟體 PSPad v4.6.0 比 UltraEdit,比Windows 更強大的「免費」純文字編輯器,安裝時是英文安裝,安裝完就自動變成繁體中文版了,有需要的會員可以試試喔!

官網下載連結︰
http://www.pspad.com/en/

官網外掛連結︰
http://www.pspad.com/en/pspad-extensions.php

网友A:
這套不錯用,而且有HEX模式

但我一直沒搞懂右鍵選單裡面那個Pspad TextDiff的用途

看字義是文字內容比對的樣子,但是不會用

Windows內建的notepad,最大的缺點在於開檔方式吧
如果不小心開到很大的圖片檔案,就準備泡咖啡
同時祈禱記憶體不會被榨乾系統掛點.

网友:
安裝於win7 64bit 作業系統 OK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A:
這套不錯用,而且有HEX模式

但我一直沒搞懂右鍵選單裡面那個Pspad TextDiff的用途

簡單的說....
是用來 比對兩個檔案的差異...

通常會用到這個功能,是在你改了一個檔案的內容...
或者寫程式改版(比較前後版本差異),
或者你從客戶或別人手上,拿到一個(文字)檔案,卻有問題,
但原來(或你使用中)檔案 是沒問題...等等,都可以很快的比對(差異)...

使用方式:
假設要比對A,B兩個文字檔

先打開其中一個文字檔(A),...
仍後按右鍵 選 ...文字比對(TextDiff)
(會出現 開啟檔案視窗)選擇 另一個文字檔(B)
之後會 畫面 出現 A在左邊, B在右邊
仍後畫面會出 很明顯 的顏色 告訴你差異在那...
註: 兩個(文字)檔案 差異愈小,愈有用,
差異太大,就沒什麼作用(大部份都不一樣,有比跟沒比一樣...)

网友:
我多年使用經驗...免費(free),功能多又強大...

還有很強大的正規化表示式RE(Regular Express)
可用在 搜尋 或 取代中,是強大編輯功能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套不錯用,而且有HEX模式

但我一直沒搞懂右鍵選單裡面那個Pspad TextDiff的用途

微軟Notepad的定位尷尬,不能沒有卻又不能做太好,不然會被說強勢壟斷,就像當初IE和Netscape一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軟Notepad的定位尷尬,不能沒有卻又不能做太好,不然會被說強勢壟斷,就像當初IE和Netscape一樣 ...

Notepad的定位尷尬....
上有Word及Wordpad(write)....都是自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tepad的定位尷尬....
上有Word及Wordpad(write)....都是自家人...

Wordpad算是Word的殘廢版,同屬高階的word processor文書排版軟體。Notepad和Ultra Edit是偏向較低階的text/hex editor,偏向程式人員。Windows附的基本工具都萬年不變,我只發現小算盤有稍微改變,增加了一些功能

网友D(2016-06-06):
引用 网友B:
微軟Notepad的定位尷尬,不能沒有卻又不能做太好,不然會被說強勢壟斷,就像當初IE和Netscape一樣 ...

我目前沒用 MS, 不過偶而幫朋友裝windows, 每次裝完後都有種感覺,這個系統能幹什麼,什麼都沒有!

网友:
我有空再試試

网友:
安裝時是英文安裝,安裝完就自動變成繁體中文版了

是多国语言版?

感觉与FDM下载软件很相似,安装时选择英文,软件安装好之后,在view选项里找到你喜欢的语言比如正体中文,点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沒用 MS, 不過偶而幫朋友裝windows, 每次裝完後都有種感覺,這個系統能幹什麼,什麼都沒有!n_02 ...

基本上, 不是什麼都沒有, 是什麼都有, 而且什麼都要錢
不用錢的又好用的, 並不容易找到, 尤其是能支援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