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EEPC T101MT 不開機

楼主(2016-01-12):
本來是不能充電也不開機,拆機後發現有一個電容爆掉了,更換後有電壓12V,也可以對電池充電,

但是還是無法開機,按下按鈕後有看到無線網路模組的指示燈有亮一下,能否給個方向讓我能夠繼續下去。

謝謝

网友:
有沒有缺電壓?
換記憶體或外接螢幕試試

楼主:
謝謝您的意見,請問我該量哪幾個IC呢...???

謝謝您

网友:
我曾經修過EEEPC的經驗是記憶體座(RAM)的位置有焊點不良,可惜當時自己不懂,
先是加紙板增強接觸點,撐了一段日子,後來又是時好時壞,有時可開機,有時不能開機
最後受不了,拜託朋友補焊,結果遇到土師傅,板子給焊壞了,就報廢了
供參考

楼主:
記憶體也拔掉了 但是還是不過電 風扇不會轉 感覺應該還有東西壞 但是外觀看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