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D450 電視畫面異常

楼主(2016-01-12):
請教各位高手
親戚家的電視
畫面異常呈現如圖
請問是面板NG 的問題嗎?
還請前輩指點一下
感恩~

网友:
面板NG 畫面異常呈現

楼主:
所以說除了換面板以外沒救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說除了換面板以外沒救了嗎?

建議你等眾多資深高手幫你鑑定~

如果是面板問題,你買台新的比較快~~~政府補助2000

网友B:
T-CON 或面板 VGH VGL電壓呢? V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等眾多資深高手幫你鑑定~

如果是面板問題,你買台新的比較快~~~政府補助2000

OK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ON 或面板 VGH VGL電壓呢? VCOM?

因為是親戚的東西還在他家
如果是面板問題就沒必要去拿了
感謝~~

网友C:
LG 這種狀況都是面板掛了~! 昨天才拆一台跟你畫面相似的~位址排那燒了一個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 這種狀況都是面板掛了~! 昨天才拆一台跟你畫面相似的~位址排那燒了一個洞~~~ ...

喔 ~那他的應該也沒救了

网友:
面板NG+1

网友:
面板的問題沒錯!
但可以修復.

32吋的面板(二手的)價位並不高
上個月32吋全新的cell報價在57美金.面板價格掉了一蹋糊塗.
65吋的open cell的價錢6500元(台幣)拿的到(含邏輯板)

网友:
面板掛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