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LW PS-305DM 0~30V 5A 直流可調電源供應器 分享

楼主(2016-01-12):
先來緬懷一下陪我走過幾年的電源供應器~

這台並不是我自己當初丙級工業電子做的,而是在公司角落發現修復後使用至今~

本來想秉著能修就修的心態來處理,不過壞在變壓器.......

而且這台設計真的是不好用~

在逛網拍時發現.現在對岸出的電源供應器還真便宜,不到2K就有~

不過還是抵不過愛撿便宜的心態去找了個1K有問題的來修!
(賣家網拍上說有三種,但是現場只剩一種而且感覺放很久......)

故障問題:調整電壓沒反應,電流會變動

話不多說,先來幾張圖

機構有點變形

接著把變壓器請下&外觀敲平(沒拍)

先檢視面板

改一下電容 + 晶體加裝散熱

電源板正面

細部來幾張(順便紀錄以後零件燒掉才有機會找)

再拆下電源板後就發現故障原因

只好把手邊有的電容換一換+晶體加裝散熱片

此篇原本是想寫個維修案例,結果實在是太軟........
所以變成分享!

至於電壓顯示不是很準,要自行在校準!

其他就不拍了~

以上

网友A:
對岸這種面板外型好像都是向台灣固緯GPS系列致敬,好幾個廠牌看起來都很類似,沒注意看廠牌印刷的話幾乎分不出來,難道這也是公版?

网友B:
軟是因為線空焊掉了, 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岸這種面板外型好像都是向台灣固緯GPS系列致敬,好幾個廠牌看起來都很類似,沒注意看廠牌印刷的話幾乎分 ...

原來是山寨台灣的~

我還想說彼岸外觀設計進步了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軟是因為線空焊掉了, 對嘛?

不是喔!

是直接斷掉~~

真不知道線是不是太爛.....

應該是貨運過程中弄斷的(機殼底座變形)

不過這台自己掏寶買也要近1千塊(不含運),5公斤運費應該也不少~

學姊應該可以近幾台來賣賣!

新款的好像有非變壓器機種~

网友:
丙級那台電供,只能說堪用而已
LW   該不會是仿GW吧
掏寶的電供已經不用2K台幣?

恭喜完修

网友C:
5W18J 水泥電阻 旁邊 兩個半燒黑的電阻  100 和 1K 歐姆 不換嗎?

我漏看了, 1K 歐姆 已換 ;
150歐姆  旁邊已標記150  想來是臨時缺件, 來日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W18J 水泥電阻 旁邊 兩個半燒黑的電阻  100 和 1K 歐姆 不換嗎?

SIMON1016大您好~

關於100歐姆,那個應該是色差,他是150歐姆~
手邊只有 50歐姆 5W (水泥)跟 100歐姆 1W (水泥)~

好像塞不下.....

又懶得為了一顆電阻專程買.......

网友:
寶大:
   這零件也焊的太不專業了!! 玩笑話,我兒子都安裝的比他好看(歪歪斜斜),恭喜完修!!

楼主:
順便分享在其他網站上看到的資訊~

關於調整方式

說的不一定準確,大家可參考一下。準備一台四位半萬用表,三位半萬用表的電流檔分辨力不夠(勉強也可以用),最好用高位一點的萬用表來調整。電源校準前先開機熱熱身,並且先調整好VR103 ,使空載時電源面板電流表讀數為零(要切小電流檔mA)。
電源全部校準完之後可以再复查一次以確認調整準確。調整時,電源面板上的電流,電壓旋扭要從最小值慢慢的調整到位,以防燒表。
VR101 小電流校準,VR102 大電流校準
調整這兩個可調電阻,面板電流表頭讀數是沒反應的,要外接一個電流表(萬用表電流檔)在電源的輸出端,把電源面板上的兩個電流調整旋扭慢慢的調到最大位置,電流切換開關處於LO(mA),調整VR101,使外接的電流表讀數達到1A。電流切換開關處於HI(A),調整VR102,使外接的電流表讀數達到5A。
VR103 調零,
電源不接負載,電流切換開關處於LO(mA)位置,調整VR103,使電源面板上的電流表頭讀數為零。
VR104 最高輸出電壓調整,
外接一個電壓表(萬用表電壓檔)在電源的輸出端上面,將電源面板上的兩個電壓調整旋扭慢慢的調到最大位置,調整VR104 ,使外接的電壓表讀數達到30V。
VR305 電流表頭讀數校準(小電流),校準電流表小電流檔的讀數。電源面板上的兩個表頭下面的兩個小孔是電壓,電流表頭讀數校準。調整這三個地方,可以分別校準好電壓,電流表頭的讀數。
電源校準好以後,跟我的萬用表對比,表頭全程電壓誤差不大於正負0.1V,小電流檔誤差正負1毫安,大電流檔不大於正負10毫安

參考電路圖(800*600)

參考電路圖(1500*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