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請問貼片電阻盒有賣已含整系列貼片電阻或電容....

楼主(2016-01-12):
如題: 請問有賣已含整系列 貼片電阻或電容 的嗎?

如下圖所示, 我所看到的是空盒, 要自行買 貼片電阻或電容
有沒有  已經包含整系列 貼片電阻或電容 的
實在是眼睛不好  廢舊板翻來翻去找可以用的SMD 很痛苦

貼片電阻盒

貼片電阻盒

另外  大家是怎麼收納SMD 零件的?
以前  這種藥盒原型 還沒出現前, 我都是拿軟片盒收SMD零件

分享一下, 各位是怎麼收納SMD 零件的?

网友A:
有人有賣,它長的像一本書,裡面是橫條的,這個要找一下圖片才好說明。

网友B:
上沒屋頂或對岸x寶搜尋 樣品本 就有一大堆

對岸x寶的參考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有賣,它長的像一本書,裡面是橫條的,這個要找一下圖片才好說明。

找了一下  原來叫  電阻包...
我還得加強一下兩地習慣用語
是下列這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沒屋頂或對岸x寶搜尋 樣品本 就有一大堆

對岸x寶的參考圖片

謝謝  原來要用  [  樣品本  ]  搜查
剛剛看到 真有一大堆

网友B:
自己收納 SMD 零件是學廠商的作法, 用名片簿來分類收藏

用這種小本的名片簿

零件剪成適當長度可以平放好幾條

上方可以加貼規格註記

散裝的零件就用1號夾鍊袋裝起來再放進名片本內
規格註記就直接標在夾鍊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收納 SMD 零件是學廠商的作法, 用名片簿來分類收藏

用這種小本的名片簿

不錯耶
有時候去材料行 已買的小電阻電容用夾鏈袋包好
就這樣 塞進名片簿  材料行的標籤留著識別
看來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啊!我的電阻都是一捲一捲的不知道應該怎麼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我的電阻都是一捲一捲的不知道應該怎麼收藏!!

小弟我  每次開工像擺地攤  都得搶在家裡女暴龍  不在時
聽見門口有動靜  搶時間收攤逃難  分秒必爭
這種簿子  快速收合  符合小弟擺攤作戰需求

大ㄟ身家豐厚  收一整個拖拉固  沒問題的拉
有機會(你不在家)一定去你那裏  批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  每次開工像擺地攤  都得搶在家裡女暴龍  不在時
聽見門口有動靜  搶時間收攤逃難  分秒必爭
這 ...

大ㄟ:
   我是因為沒有人管,所以一次都買一整捲的!! 因為(回收廠)老闆不零賣!! 還有 機會 也不常有,所以到現在才收集到幾捲(以前一值沒買是因為懶得洗板子 這玩意動動板又不能用!! 自從開始洗板子之後才注意他!! 有時想到我不出手他會吹風 林與(就報銷了)所以才出手...那天一時貪心把 HSMS-2822-TR1G 以為是 電晶體一口氣拿了7~8捲回來,現在還供在那裡... 目前只收集到 1K 133R 200R 75R 10R 249R 18R 7R5 ...你有需要我就剪一段給你,若你來我家那就隨你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啊!我的電阻都是一捲一捲的不知道應該怎麼收藏!!

公司工作室是將成捲的SMD零件用 M10的全牙吊桿穿過後, 像吊衣桿似的整串架在工作桌上.

類似這樣

為了拿取零件方便, 全牙吊桿切成2-3段, 中間用M10內牙管(如下圖示意)相連
這樣要拿中間的料盤就不用一個個全部從頭取出, 只要從最近的內牙管解開就可以.

网友D:
請問一下 上面貼的淘寶那本 裡面是空的 還是真的有電阻呢? 我也想買一本 阻值範圍從哪裡到哪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 上面貼的淘寶那本 裡面是空的 還是真的有電阻呢? 我也想買一本 阻值範圍從哪裡到哪裡呢?

我  1#貼的是 空盒 ;  4#貼的是 有 包含貼片電阻
阻值範圍從哪裡到哪裡呢?  下列鏈結 有細節解釋
  http://tw.taobao.com/item/379054 ... .7695283.0.0.BE44Cz

Lazy 大 3#  介紹用  [ 樣品本 ]  搜到的  露天/ 淘寶   賣的都有 包含貼片電阻或電容

必要時 可加上 SMD的尺寸(0402 /0805)一起  搜尋  如  [ 0402  樣品本 ]  [ 0805  樣品本 ]

网友:
公司都有,給RD debug用,叫作sample kit,
有分電阻,電容及emi用的,
我們都直接跟廠商拿,
記得網路上都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工作室是將成捲的SMD零件用 M10的全牙吊桿穿過後, 像吊衣桿似的整串架在工作桌上.

類似這樣

LAZY大:
   真是創意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