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issan 車載螢幕過亮

楼主(2016-01-12):
Nissan Serena 2.5 車載7吋螢幕(HMI 中控台), 航欣科技製造, 面板是 AU A070FW03

AU

AU

開機時已過亮, 但還看的到畫面

五分鐘後, 已越來越白:

最後就幾乎快看不到畫面

目前已做軟排清潔無效, 請問各位前輩, 可能查修方向, 感恩!

网友A:
你有嘗試調整背光亮度改善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嘗試調整背光亮度改善它嗎?

已由主機端調整到最暗, 但還是過亮 (如調亮, 還會更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由主機端調整到最暗, 但還是過亮 (如調亮, 還會更亮)

那就是背光系統的問題了~~~必須看高壓板的亮度訊號是否異常

楼主:
有殺了一塊7吋的螢幕來交叉比對 (櫥窗產品展示器, 非AU, AT070TN06,奇美)
發現是AU面板的問題, 嘗試拆開鐵殼, 除軟排外, 沒發現其他零件, 再分離出玻璃片&白板, 也沒看到東西
倒是高壓兩條線再進去的鐵板還沒拆, 不知裡面是否還有怪雞絲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買單~~所以...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 看來是面板掛了,
請問有的修嗎?還是直接買新較快?

网友B:
面板沒救了!!  這種不好找材料吧!!   2手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沒救了!!  這種不好找材料吧!!   2手貨找找

謝謝~
查了沒蓋的, 要1000銀兩, 對岸卻只要500台幣不到, 差很大

楼主:
更換面版後已完修,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 完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