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原理

楼主(2016-01-13):
之前wish發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原理入門(四),網址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E5%85%A5%E9%96%80
請問大大們,自激的原理可否有人知道嗎?可以解釋嗎? 因找了許多書籍及資料,這部分都講的很模糊.尤其是開關管開的狀態是如何轉換成關的狀態,而且如何決定滿載及空載的頻率的呢?困擾許久,還請大大可以說明一下.

网友:
這張圖省了一些元件, 大致上這樣:
當 R 有電壓使TR 導通, TR 導通 N1 上就會有電流,當N1 線圈有電流了. 那就會在N2 感應出電壓 . 當N2 感應電壓再加在 TR B極上, 使TR 進一步導通 , 直到TR 飽和, 當TR 飽和後 ,電流不能再增加 使N2 感應電壓減小,使TR B 極也減小,TR 便再次進入放大狀態, 使N1 電流受控再進一步減小,變壓器儲存的能量使N1 由上正下負變為下正上負,N2 也一樣,當TR E極電壓大於B 極,便使TR 完全中斷,大約是這樣,這張圖省了延時電路,用來控制開關時間的.

网友A:
大概原理是如下, 如有錯請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原理是如下, 如有錯請指正

動作說明
1.V1電壓正極經R1偏壓TR1之基極,使TR1導通,
Ic流過N1線圈開始儲存電?能,並感應電動勢至N2及N3,
N2線圈紅點處感應電壓為正,加?TR1至飽和,此時流過TR1之Ic電流不再變化

2.由於電流不再變化,電磁場崩潰,收縮,在N2線圈紅點處感應一負電壓,
迫使TR1截止,當磁場消失,因感應電壓消失,此時V1電壓經R1加偏壓TR1之基極,
TR1又開始導通,這樣子TR1電晶體便ON→OFF→ON→OFF進行。

※有兩個問號,我看不懂字

老師說,遇到看不懂的時候,抄過一次就懂了
我打完了一次,還是不懂耶...srO(畫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動作說明
1.V1電壓正極經R1偏壓TR1之基極,使TR1導通,
Ic流過N1線圈開始儲存電?能,並感應電動勢至N2及 ...

第一個問號為"磁",第二個問號為"速"
謝謝大大的幫忙,大致上都能瞭解.之前不懂卡在TR進入飽和區後,N1電流不再變化,故產生N1反向感應電壓(上負下正),進而N1讓N2也產生反向感應電壓(上負下正),讓TR進入截止區.
腦袋一直和電容聯想在一起,以為充飽電壓後,只有開關截止才會放電,誤以為電感反向電壓只會在開關斷開時,因冷次定律會阻止電感瞬間變化,才產生反向感應電壓.

网友:
回答如下:
1.V1電壓正極經R1偏壓TR1之基極,使TR1導通,但還沒有進入飽合區,
Ic流過N1線圈開始儲存電磁能,並感應電動勢至N2及N3,此時基極再加入N2的感應正電壓所以加速TR1進入飽合區
N2線圈紅點處感應電壓為正,加速TR1至飽和,此時流過TR1之Ic電流不再變化,根據楞次定理它會產生一個反向的電流阻止磁通量的變化,所以N2會產生一個負感應電壓,迫使TR1進入截止區

网友:
有沒有網站在教,那個圖的符號是什麼意思,我連符號都看不懂,維基百科有嗎

网友:
請搜尋關鍵字"RCC 電路"或是"RCC 原理"

http://www.jifang360.com/news/2010325/n79665244_2.html

http://www.eeworld.com.cn/dygl/2013/1226/article_19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