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空壓機高壓管接頭壓接問題

楼主(2016-01-13):
請問空壓機鋁管接頭 要使用什麼工具壓接

才能像圖片上一樣 鋁管 擠壓皺折成一圈

因為另一頭 接頭壞了 需重做一個

話說:
之前因為空壓機 單向閥無故碎裂漏氣,才知道原來不是銅材質的(披著銅皮的狼)(一分錢一分貨),雖然買了一顆新的(銅製) 但之前碎裂的單向閥屍體卻斷在鋁管螺母內卡的緊緊的,不管怎麼弄就是無法取下,只好鋸下了它,找辦法重練了

補充內容 (2016-1-17 02:32 PM):
(問題已解決)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A:
老實說我看不懂你的"問題點" 及你貼上的圖片是要表達甚麼?

不管是管子端或是空壓機本體端 多有其相對應的公規螺帽 或 轉接頭~~~五金行一般多有販售

网友B:
樓主要的是壓成突緣的壓管器,壓出來就像這種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FSP283-4M01

比較直的的方法是拿斷掉的管子到專售機械工具五金的工具店去問,最好找有老師父的店家,
有經驗的較能幫上忙。

如果工具不好找,可以改成喇叭口,但是三通要換成斜口的配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我看不懂你的"問題點" 及你貼上的圖片是要表達甚麼?

不好意思 表達不夠清楚

剛補上 圖2  (壞的另一頭)  我已將他鋸下

也就是說當套入新螺帽後     想知道他是用什麼工具  將原本 平的 鋁管 壓出那一圈皺折  好讓新螺帽旋緊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要的是壓成突緣的壓管器,壓出來就像這種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59 ...

謝謝你!

我就是這個意思,

原先就是想說有什麼工具,可以壓出成 突緣 像圖1那樣

看來可能要把單向閥那邊先 轉接成斜口,在把鋁管 用成 喇叭口 旋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表達不夠清楚

剛補上 圖2  (壞的另一頭)  我已將他鋸下

你是要攻牙嗎?

參考影片,有兩種不同影片要看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NMARJZwGs

攻牙的工具價格不便宜~還是你乾脆問問空壓機廠商~換一條多少錢

网友C:
你這個,應該是氣缸和氣缸的那條管子,可能要去大一點空壓機店問看看

這露天也可以看看--找空壓機零件商,種類很多,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攻牙嗎?

參考影片,有兩種不同影片要看完

謝謝你!

是要擠壓出像 圖3那樣  突緣

好讓新螺絲旋緊時, 可以完全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應該是氣缸和氣缸的那條管子,可能要去大一點空壓機店問看看

這露天也可以看看--找空壓機零件商, ...

好的! 我在問看看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D:
凸緣應該是用專用工具加工的,向空壓機店家問問看。

家用熱水器不鏽鋼波浪管也是有專用工具,先套入螺帽後再敲擊成型,不過管子形狀跟這種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是要擠壓出像 圖3那樣  突緣

看懂了!

因該沒有DIY工具可以做到你的需求,這是一體成形的! 最好是整條換掉

若不換整條,你可以先將螺母&空壓機本體鎖緊後確定沒有漏氣

在插入你斷掉的管子然後用"金屬專用"的AB膠黏上管子及"螺母"端~這樣因該可已暫時使用,但是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還是雄爸厲害! 還有這種替代方案,長知識了

网友:
這一條應該是空壓機的
"汽缸頭"連接到"氣壓缸"&"壓力開關"處的管子
有的會用"鋁管"有的會用"銅管"
外面繞的那些是散熱用的,有些會省略
LZ需要的東西,找維修空壓機的店面,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緣應該是用專用工具加工的,向空壓機店家問問看。

家用熱水器不鏽鋼波浪管也是有專用工具,先套入螺帽後 ...

謝謝你!

就是想說如果能擠出凸緣就 不用轉接 或 換管

果然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

因該沒有DIY工具可以做到你的需求,這是一體成形的! 最好是整條換掉

謝謝你!

這也是一個辦法

不然就只好 轉接或換管了

网友E:
查了一下, 稱為擠束成形(束管)
參考
http://hth.com.tw/sy/sy.html
http://www.cens.com/cens/html/zh/product/product_main_131277.html

至於怎麼成型的... 好像是油壓機台推擠出來的,
http://www.chengjer.com.tw/main. ... ail&prod_id=246

沒看到有DIY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管可以用另一種迫緊方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26808148

真的很謝謝你,幫我找到賣家!

用這好像方便許多,不用額外買工具

就用這方法好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 稱為擠束成形
參考
http://hth.com.tw/sy/sy.html

謝謝你!

原來是這樣,長知識了

這還真不是diy能做的 , 真大一台阿

网友G:
我是在台北承德路一段(火車站附近)油壓管店,重新壓接一條比較快且不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台北承德路一段(火車站附近)油壓管店,重新壓接一條比較快且不貴啦~ ...

雖然我住彰化有點遠

不過還是很 謝謝你熱心回覆

网友H:
借雄爸圖說明一下
只要用紅色箭頭的兩個零件就可以修改
要注意零件的尺吋要和鋁管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雄爸圖說明一下

只要用紅色箭頭的兩個零件就可以修改

謝謝你的提醒

本想在網路買 但因為管外徑為9.6mm,型號超多卻不知道應該選哪種型號 尺寸 (mm & in 換算 傻傻分不清楚)
所以今天先到4間實體店面問,1個冷凍材料行 2個五金水電行  1個空壓機維修行

前3個皆說沒賣   都說 要去專修空壓機才有

而好不容易找到 空壓機維修行, 他說:此為特殊壓接凸緣他沒辦法做  (還說這是低價位空壓機的做法,大型的都是用喇叭頭做的)

我問老闆說 可以改嗎 或 重做1條  他說 叫我到做高壓管的地方買

看來還是在網路買好了

网友I:
那應該是3/8"(3分)管用的,機械五金行應該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應該是3/8"(3分)管用的,機械五金行應該有在賣.

謝謝你!

應該是3/8"(3分)沒錯

我有在網路賣家詢問中,等待回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11226808148#qna

网友J:
你可能還要再買一個逆止閥補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能還要再買一個逆止閥補上去吧.

有
圖2 右側那顆就是新買的

网友K:
專業高壓館子製作所可能可以做.....拍照帶給老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專業高壓館子製作所可能可以做.....拍照帶給老闆看看

謝謝你!

我已在今天向 雄爸 所幫忙找的賣家 下訂  銅管接頭 了

收到先試看看再說囉!

再不行也只能重做一條了

网友L:
看妳最後一張圖
那個應該是逆止閥
我公司是空壓機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妳最後一張圖
那個應該是逆止閥
我公司是空壓機配件的

是的!

最後一張圖就是原先壞掉的逆止閥(整個破碎掉)

而圖2 右側那顆就是後來新買的(說是銅的)

网友M:
以上是某知名空壓機運用高壓軟管與各式接頭與喇叭口組合而成的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上是某知名空壓機運用高壓軟管與各式接頭與喇叭口組合而成的
以上參考

這看起來真像 馬桶或水龍頭下方連接用的高壓水管

五金水電賣場一堆,說真的原先還真想買一條試試

不過還真怕他會撐不住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這看起來真像 馬桶或水龍頭下方連接用的高壓水管

五金水電賣場一堆,說真的原先還真想買一條試試

我猜不一樣~~

有的是純鋼絲編織的,有的是外面包鋼絲裡面是橡膠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猜不一樣~~

有的是純鋼絲編織的,有的是外面包鋼絲裡面是橡膠管..

我想也是,這事絕對不是我這傻人想的那麼簡單

我想我的材料明天應該就會到了吧

网友L:
一般空壓的pu管或夾紗管耐壓會在900-1200psi ,所耐壓的3-4倍,所以基本上衛浴用的應該也是可以!之前有試過耐的住這壓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空壓的pu管或夾紗管耐壓會在900-1200psi ,所耐壓的3-4倍,所以基本上衛浴用的應該也是可以!之前有試 ...

那就真的太好了

畢竟我的是小型空壓機,壓力應該不大

如果真的不行,就買條來試試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這看起來真像 馬桶或水龍頭下方連接用的高壓水管

五金水電賣場一堆,說真的原先還真想買一條試試

上圖
繞了數圈軟管空壓機標準配備,樓主應該知道是甚麼?為何卻可以同壓力桶等壓承受其壓力?但輕折便斷。
然複合式材質且是專用,卻不能接受其承受壓力?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圖
繞了數圈軟管空壓機標準配備,樓主應該知道是甚麼?為何卻可以同壓力桶等壓承受其壓力?但輕折便 ...

謝謝wkm大的解說

小弟長知識了

楼主:
在此感謝大家的鼎力相助,提供各種方法

小弟的空壓機終於復活了

今天收到了賣家寄來的 銅珠 和 螺母  結果螺母是細牙,而我的是粗牙,沒法用

結果只好在拿出卡死的舊螺母,在用小一字起子,慢慢將卡死的單向閥屍體,一點一點敲下,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給它清乾淨了

再將清好的螺母套回鋁管,(因為買錯連 銅珠也小一號,鋁管也穿不過)

山不轉路轉   這時只好拿出 不專業型 自製擴孔器 敲阿敲  終於 有點喇叭狀

最後利用 銅珠當喇叭接口 結合裝回 ,完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謝大家的鼎力相助,提供各種方法

小弟的空壓機終於復活了

銅珠不是這樣用的吧?應該是管子先套入螺母再套入銅珠,鎖入公牙後利用螺母內部與公牙口小斜面因螺母鎖入力量將銅珠前後端微微吃進去管子表面以達到固定與密閉的目的,淨水器或是單車碟煞油管也是用這種原理鎖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銅珠不是這樣用的吧?應該是管子先套入螺母再套入銅珠,鎖入公牙後利用螺母內部與公牙口小斜面因螺母鎖入 ...

其實是因為連 銅珠 也買太小一號,套不進管子

所以乾脆把他當喇叭口用   (真是亂亂來,黑白舞)

网友B:
真有你的!這樣也行!

其實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當初我建議改用喇叭口解決,結果舞了老半天,還是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你的!這樣也行!

其實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當初我建議改用喇叭口解決,結果舞了老半天,還是解決了! ...

還是要謝謝有大家的幫忙

既然都買錯了,也只能想辦法變通了

過程不拘於任何形式,只到能達到想要的目的就好

网友:
呵呵! DIY 就是這樣,見招拆招,只要能解決問題,姿勢不重要!

网友K:
元來牛頭也可以裝馬嘴的......

网友N:
DIY 就是隨機取材,睹用最省費用的材料來檢修.
這也是DIY的樂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元來牛頭也可以裝馬嘴的......

而且還對的 嘟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DIY 就是隨機取材,睹用最省費用的材料來檢修.
這也是DIY的樂趣。

這就是 痞酷人 應有的 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N:
DIY 就是隨機取材,睹用最省費用的材料來檢修.
這也是DIY的樂趣。

這就是奉行 痞酷人 應有的 精神

网友:
這樣接頭會漏氣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謝大家的鼎力相助,提供各種方法

小弟的空壓機終於復活了

如上圖
一個橡皮圈便可解決,勿需太複雜
如是銜接更單純,只要選適當管徑,與螺母內口徑厚度,能鎖螺牙寬度內橡皮圈套上鎖緊就可完成氣密與壓力。
上圖還使用非平管參考(此管可手彎折)。
原理是用螺母與螺管加壓逼迫橡皮達氣密。
以上參考

楼主:
不會喔!    (至少到目前為止)

昨天修好,故意給它灌飽,今天再看,氣壓表完全沒下降

只是耐用度,有待時間考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上圖
一個橡皮圈便可解決,勿需太複雜。
如是銜接更單純,只要選適當管徑,與螺母內口徑厚度,能鎖 ...

熱水器用的熱水管長的就像這樣

方法還真不錯

网友:
樓主您眞厲害,這樣也給您修好了,這種壓喇叭口的工具小弟當兵時用過,那個是一個手提塑膠盒,裡面有各種尺寸的錐狀體,當年是因為老二噸半煞車破管撞安全島,師部統一發煞車不鏽鋼管給各營自己換,為了順利出車當然看有誰認識修車廠,先開一天假單給阿兵哥回去拿工具,完工後開三天榮譽假

東西長這樣
https://tw.mall.yahoo.com/item/% ... &_co2=pFS_B0818

楼主:
你太誇獎了,只是遇到了 總要想想辦法,我那不專業型擴孔器,其實是電磁閥的內心,剛好是錐狀體,就拿來利用囉!

那我還算是幸運,1年10個月 數饅頭的日子裡,我開的 裝甲車 ,沒給我出亂子

你也很幸運,因禍得福  賺到三天榮譽假

工具看來是不貴,只是用到的機會不多,不然還真想買來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太誇獎了,只是遇到了 總要想想辦法,我那不專業型擴孔器,其實是電磁閥的內心,剛好是錐狀體,就拿來利 ...

小弟當排長,出力有份,放假無緣

擴管器用比較多其實是在固定式液壓管線跟車用空調,再來就是分離式冷氣,其他地方就沒那麼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弟當排長,出力有份,放假無緣

擴管器用比較多其實是在固定式液壓管線跟車用空調,再來就是分離式冷氣 ...

排長好!

小兵受教了n_163|

网友:
這種Tube Adapter 世界第一把交椅是Swagelok。空壓機沒那麼精密。要找關鍵字是TUBE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上圖
一個橡皮圈便可解決,勿需太複雜。
如是銜接更單純,只要選適當管徑,與螺母內口徑厚度,能鎖 ...

要兩頭都固定位置,才可以只用橡皮墊圈,不用擴管
空壓機因為會震動,只這樣套橡皮墊圈有可能用久會脫開來...(若位置固定可能還OK)

但可看能否用一般白鐵3分/4分擴管器,若管徑不符合或管壁太厚...恐怕還是得用樓主那招才行!
一般都是4分/6分擴管器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199&bih=652

也可以找熔接所把那個金屬套環和金屬管點焊一下即可。
3分管可找裝分離式冷氣的擴管,
但若要花太多錢,換條管子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喔!    (至少到目前為止)
昨天修好,故意給它灌飽,今天再看,氣壓表完全沒下降
只是耐用度,有待時間考驗

氣壓表較不容易判斷是否漏氣,
檢查是否漏氣就和檢查瓦斯管一樣,用水加洗碗精或洗髮精的泡泡水就好了!

一般白鐵水管是4分較普遍好買,
若是3分接頭,要換掉管子,也可4分管再轉3分接頭即可。
但若原本就3分管,最好就換3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