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正確的焊QFN封裝IC?

楼主(2016-01-13):
請問如果用熱風槍溫度要怎樣調才對? IC是TPS7A4701穩壓IC,已經焊壞三顆,一顆就要100元,前兩顆都是上電後幾秒鐘後變成輸入端短路現象(焊接前呈現3.6M歐姆),最後一顆焊完變成0.5M歐姆,而且電壓無法調整,已經不敢再試下去...

以下是我的焊接方式
1.轉接版上助焊膏
2.先用焊槍將有鉛銲錫焊上PCB的接腳與thermal pad
3.再塗上一點助焊膏
4.擺上IC用熱風槍伺候,第一次溫度調280度,第二次不敢調太高,只用250度。
5.熱風槍風量調最低,加熱時間大約1分鐘才融錫,第二次焊接時更久

PS.我確定每個接腳都有吃錫

這是第一次焊的成品,懷疑是溫度燒毀

网友A:
買一個大的風嘴,然後把PCB放在上面,熱風由下往上焊接。

這時上面用溫度計量IC旁邊PCB的溫度,不要超過240~250度。

要是這樣還不行,我就想不出來為什麼會壞了。

网友B:
QFN用尖一點的烙鐵還能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一個大的風嘴,然後把PCB放在上面,熱風由下往上焊接。

這時上面用溫度計量IC旁邊PCB的溫度,不要超過34 ...

有想過可是datasheet上面寫MSL Peak temperature是260度,超過應該會壞吧?

网友:
QFN可用烙鐵處理
重點在於頭要夠尖
PCB跟IC垂直角能摸到就可
配合助焊劑下去處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N用尖一點的烙鐵還能焊啊!

但是IC下方有thermal pad,這裡就無法焊了...  小弟希望能用熱風槍方式處理,不行的話只好用手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IC下方有thermal pad,這裡就無法焊了...  小弟希望能用熱風槍方式處理,不行的話只好用手焊了 ...

底部還有點碰不到
希望能看到肚肚的照片…
看肚照好像沒啥意義

手焊焊不到那個地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過可是datasheet上面寫MSL Peak temperature是260度,超過應該會壞吧?

哈哈哈。。。。。寫太快寫錯了。。。。

是240~250度。

如果是用有铅焊接,可以到200~220度。

應該是不會壞才對。

用熱風槍不準,有時局部溫度會過高。用底部焊接就不會對上面的晶片造成熱衝擊。。。。

用下面加熱’上面量溫度最保險。

网友C:
1.不能改用有鉛銲錫及錫膏嗎?

2.由圖示來看~確實是被風槍燒壞了

3.如果圖片為你的實物,將熱風槍由電路板下方加熱,不要從上方直接吹 IC

4.沒看到你說焊接完,有另外用溶劑清洗~~~是真的沒有還是忘記補上呢? 沒清洗乾淨很容易因為助焊劑(膏)導致短路燒毀

PS:貼一下你是用哪種熱風槍? 這點很重要

网友:
松香 + 電熱板, 還要一個溫度探頭, 250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能改用有鉛銲錫及錫膏嗎?

2.由圖示來看~確實是被風槍燒壞了

是有鉛銲錫沒錯,一般的64/36比例。
助焊膏和熱風槍不是什麼高級貨,如下圖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鉛銲錫沒錯,一般的64/36比例。
助焊膏和熱風槍不是什麼高級貨,如下圖所示。

要買BGA用的焊油比較好。。。。
便宜焊油二個缺點,一是便宜焊油耐溫低,二是帶酸性

風嘴要買大的’方型的,可以把板子放在上面。

网友D:
不要定點吹   必須要繞周圍 新IC手工焊接的話可以先鍍錫 利用焊錫絲裡面的助焊劑就可以成功了
焊盤內的助焊劑視情況 太黑或咖啡色那就先清洗在     之後加一點點助焊劑就可以了
周圍如果有零件的話  必須要在IC周圍貼上耐高溫膠帶

QFN封裝中間的GND要注意  可以在底下加熱

那牌子的助焊劑不如不要用   焊錫內的助焊劑都比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買BGA用的焊油比較好。。。。
便宜焊油二個缺點,一是便宜焊油耐溫低,二是帶酸性

你是指封嘴朝上吹,將PCB放在上面由下方加熱嗎?  本來想買進口焊油,但是電料行沒賣,只有這種"無鉛"助焊膏不然就是酸性助焊膏。其實我之前還買另一種液體式的免洗助焊劑,像水一樣,滴到手感覺會揮發,有點像是酒精。這款的不知道如何使用,烙鐵一接近就完全蒸發了,不知道在助焊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定點吹   必須要繞周圍 新IC手工焊接的話可以先鍍錫 利用焊錫絲裡面的助焊劑就可以成功了
焊盤內的助焊 ...

周圍沒有零件,理論上應該很好搞定,有可能是IC過於敏感。我在Youtube教學影片上請教外國人熱風槍的溫度如何設定,結果他竟然說380度! 我調270都燒壞了,怎可能用380?

不知道這助焊膏有這麼差,看來還是要買進口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周圍沒有零件,理論上應該很好搞定,有可能是IC過於敏感。我在Youtube教學影片上請教外國人熱風槍的溫度 ...

以你這種小瓦數的~380度~是正確的~只是動作要快

你可以做一下實驗~先拿一個廢板~然後拿出銲錫~接著用熱風槍直接吹焊錫

那種小瓦數的因該要設到320度~焊錫才會融化 (30秒內)

因為這種小瓦數的風嘴小~比起一般大瓦數(大口徑)的風槍~其均勻散熱效果非常差 (若你有紅外線測溫器,你可以測試中心點的溫度跟0.5cm周圍的溫度,相差其實很大)

=============

另外你的助焊劑~使用後一定要洗乾淨不然很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你這種小瓦數的~380度~是正確的~只是動作要快

請問這種的助焊膏可以買嗎?
Jing Rui助焊膏  產品名跟AMTECH很像

還有另一款貴一倍的價格,不知道如何?
YUNYING 免清洗助焊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的助焊膏可以買嗎?
Jing Rui助焊膏  產品名跟AMTECH很像

ic995~賣的多是淘寶大陸貨,現在真貨很難買到

BGA焊油可能要問問其他人

不管用哪種,焊完後,用專屬溶劑 或 "異丙醇"將板子洗乾淨~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网友:
我個人用錫漿~~成功率有 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995~賣的多是淘寶大陸貨,現在真貨很難買到

找到一位賣家有賣美國進口AMTECH NC-559-ASM-UV,先買10ml試試,姑且相信它是正品了。
這flux號稱no-clean,不過我還是會用二甲苯清洗一下以免夜長夢多。我也順便買了紅外線溫度計,等收到會從PCB下方小心加熱,試試看結果如何,再不行就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圍沒有零件,理論上應該很好搞定,有可能是IC過於敏感。我在Youtube教學影片上請教外國人熱風槍的溫度 ...

380度呀  看情況拉~   一般而我是320~430度
之前那個LT8705 也是QFN 我就是用到400度在焊接的  板子先熱好  同時熱IC  都先已320度預熱  或是看錫融了沒

之後把IC放到板子上  然用400度確保每個焊點的錫都有融合   這個步驟要注意時間跟錫的狀態 我在做的時候基本上是越快越好

网友:
QFN封装脚少点的还是蛮好焊的。之前直接在焊盘上涂好锡膏,再用热风一吹就OK!总之,耐心仔细些。

网友:
380-420用小風嘴

PAD點上BGA助焊膏(有點黏性的)

從上方吹約10秒

IC會自己對位

這我幾乎每天焊 ....

网友E:
这个不需要热风枪焊,事先整理一下焊盘,再涂抹一点松香,用斜口内热式电烙铁可以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需要热风枪焊,事先整理一下焊盘,再涂抹一点松香,用斜口内热式电烙铁可以搞定 ...

內熱就是指發熱芯在烙鐵頭裡面那種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內熱就是指發熱芯在烙鐵頭裡面那種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內熱就是指發熱芯在烙鐵頭裡面那種對吧?

是的,就像这个焊头已经被我拔掉,然后改成用人工吹风的热风枪了

网友:
知道了,這種設計比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像这个焊头已经被我拔掉,然后改成用人工吹风的热风枪了

人工吹風  這個太費力拉   去用4*4風扇  再用紙摺個集風罩就可以了

网友:
那個用熱風槍必須要""熟手"才有機會一次完成!

很多前輩手技都太厲害.可能抹點松香或是焊錫多一點滾一下就可以!

其實可以去買免洗助和劑,以前當小菜鳥在SMD廠修大拇哥MP3時~(128M ROM 就要2~3千的年代 )
映像中那顆主ic有很多支細腳,只要烙鐵大力點!腳位必歪!
而且手腳不夠快焊錫也拉不走......

最後救星就是靠免洗助焊劑!
電子商場一罐 80左右,便宜好用~
只是用完還是要清一下,不然會黏黏...

网友G:
這個只要用熱風槍就可以解決了,這個不會太難丫只是要多練習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只要用熱風槍就可以解決了,這個不會太難丫只是要多練習多做

經過了漫長的實驗,發現不是焊接的問題,是對岸轉接版有問題,會漏微電流。加上原本的30元普通焊油,情況變得很棘手,因為Feedback pin其實只有不到20uA的電流通過而已,稍微漏電流就會影響LDO的輸出。花錢買了NC-559-ASM焊油、異丙醇(清洗)與專用轉接版就一切OK,QFN20其實很好焊,用熱風槍不用一分鐘就搞定了。為此折騰了兩個禮拜以上...我暈。 另外,TI的datasheet也是錯的,GND pin並沒有跟thermal pad相連。一度以為買到有問題的IC,結果跟TI要sample後才知道都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工吹風  這個太費力拉   去用4*4風扇  再用紙摺個集風罩就可以了

那是以前电脑显卡门用来临时应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