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 NP-HT18 不過電問題

楼主(2016-01-13):
日本買的象印電子鍋 NP-HT18 ,原先不接AC時沒有時間顯示,
後來參考網路相關討論發現更換 CR-2450電池可以解決問題,
換完電池後時間顯示正常‧但是煮飯時第一次煮好飯有點焦‧
第二次煮飯時煮到一半就整個跳電‧按鈕及液晶螢幕都沒有反應‧
請問是溫度保險燒掉嗎?有人可以指點我溫度保險絲的位置嗎?還是有人可以幫忙協助處理‧

CR-2450

CR-2450

NP-HT18 不過電問題

NP-HT18 不過電問題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不會裝在電路板上, 會鎖貼在內鍋附近.
大概一公分左右的管狀物,也有可能是其它形狀,但尺寸都不會太大.

楼主:
昨天檢查過電源的兩塊板子,15A的保險絲沒燒掉,也沒有零件有燒焦的痕跡,上次有打算檢查鍋蓋裡面的部份,只是不曉得怎麼拆開,晚上再研究看看‧

PCBA

PCBA

PCBB

PCBB

网友:
溫度保險絲的位置不可能在電路上,一定是在加熱器旁(鍋爐的旁邊)

楼主:
請問溫度保險絲是在這個裡面嗎?有上膠黏著,不敢冒然猜拆開‧

內鍋旁的開關?

內鍋旁的開關?

黏著了,可以拆嗎?

黏著了,可以拆嗎?

网友:
請將電源板上保險絲拆下來量測,在將電源板散熱片拆下來量測看下面兩個零件是否有損壞,在將3顆電容更換,因該可以修好

楼主:
找到溫度保險絲後,更換新的溫度保險絲後已經恢復正常運作,謝謝大家的幫忙!
溫度保險絲前的鋁蓋是有扣環的要小心不要硬拔,溫泉保險絲真的是要有技巧,不小心就燒掉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有個問題想問看看,不曉得溫度保險絲旁了兩條黑線是做什麼用的?

溫度保險絲旁兩條黑線是做什麼用的?

溫度保險絲旁兩條黑線是做什麼用的?

分享鍋蓋打開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