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24型 VX2453MH-LED DC電源插座更換詢問

楼主(2016-01-13):
各位前輩好,電源版如下圖:

DC電源插座裡有變壓器線頭燒掉的痕跡

我量了一下孔徑,約5.5mm,針徑1mm?? ,而我上網查了一下此零件大約都是5.5mm*2.5mm或5.5mm*2.1mm
而想當然變壓器必須要更換了,我上網尋找時有分3A , 4A電流的變壓器,那我問題如下:

1.一般這種DC電源插座的規格是什麼?
2.變壓器要買幾A電流的呢?4A會太大導致容易燒壞或導致電源板損壞嗎?

謝謝~

网友A:
1. ViewSonic 24型 VX2453MH-LED ~ 上官方網站看其規格,只有些說輸入為交流電100~240V ~~"並未有寫"~~是使用外接變壓器

2.依你拍的圖片,我不認為會"只有"DC接頭燒掉這麼簡單

3.3A or 4A 跟會不會燒掉電路板沒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iewSonic 24型 VX2453MH-LED ~ 上官方網站看其規格,只有些說輸入為交流電100~240V ~~"並未有寫"~~是使 ...

感謝超人大回復~
1.這台LCD的確像筆電一樣要外接變壓器,因為連燒壞的變壓器我都有拿到手~ 呵呵!!
2.因為我看板子上其他部分都挺正常的,所以我只好從這個零件更換開始換起~
3.了解~ 感謝~ ^^

网友B:
舊品的變壓器你手上有了,只要看上面的規格再去買一樣的就好,至於插座部份就看你想要用那種SIZE的,或者你手上另外有同規格的變壓器,那就買手上變壓器一樣大小的插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舊品的變壓器你手上有了,只要看上面的規格再去買一樣的就好,至於插座部份就看你想要用那種SIZE的,或者你手 ...

冬瓜大您好

抱歉~  剛剛打太快,有拿到手後,但直接被我朋友拿去回收了!!!
那這樣有建議規格的變壓器嗎?謝謝~

网友:
變壓器要買幾A電???

A數太小才容易燒變壓器。

變壓器的A數代表的是馬力;電器的A數代表的是消耗的馬力。。。。。

變壓器是引擎;電器是車體。。。。。。一樣是要跑時速100公里,用50CC的引擎裝在150CC的車體好,還是用150CC的引擎裝在150CC的車體好????

网友:
24吋的LED LCD應該不到20瓦,如果是12V的話,2A以上應該就行了。

19V的話,1.5A以上應該就行了。

如果家裡有,其實也不一定要再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冬瓜大您好

抱歉~  剛剛打太快,有拿到手後,但直接被我朋友拿去回收了!!!

正常你的背殼上面變壓器插座上應該會寫輸入電壓是幾V幾A才對吧~照那上面寫的下去買

网友C:
看樣子應該是19V 2.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你的背殼上面變壓器插座上應該會寫輸入電壓是幾V幾A才對吧~照那上面寫的下去買 ...

冬瓜 我都沒想到螢幕殼上有耶~
你現在說我才想到
真是謝謝你呢~

補充內容 (2016-1-18 11:12 AM):
忘了加個冬瓜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樣子應該是19V 2.1A

真是感謝fireway大~
讓我去看規格的功都省了~

网友:
我剛好有一台~還修好時~手殘邊邊被我壓裂~只好自用~!

這台用筆電的變壓器19V 2A以上都可以用~

不要小於他原本的1點多A即可~我就是用華碩的變壓器~直插上去~連改都不用改~

但另一台賣掉的LG就找不到變壓器孔一樣的~就直接成比較通用型的~!這樣就很方便

找變壓器了~!

网友D:
小弟的作法分享....
小弟我會先找到適合的變壓器後,依該變壓器的接頭大小找DC座
但DC座不會刻意去找同款或能焊上板子的,只會找適合該變壓器且方便取得的
然後直接從主板上接線出來焊DC座...

以上分享....請參考..謝謝

楼主:
話說我今天才發現此螢幕的DC插座是180度的,上網查了一下零件有點疑問~

同樣以背面來看,上圖跟下圖是不一樣的位置,這樣要怎樣買零件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作法分享....
小弟我會先找到適合的變壓器後,依該變壓器的接頭大小找DC座
但DC座不會刻意去找同款或 ...

先謝謝h987693大的回覆~

找DC座這個任務我卡關了,找都找不到~ 針腳都是不同的位置!!
請問您說的從主板上接線出來焊DC座要怎麼做呢?謝謝~

网友E:
你好,一種方式是找類似的DC座焊回去,另一種方式是搞清楚正負極焊電線上去接線出來,正接正負接負
注意!正負極接錯機板可是會燒掉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話說我今天才發現此螢幕的DC插座是180度的,上網查了一下零件有點疑問~

如果平行那2腳能進作固定,是我會另1腳用力推或稍微破壞一點看看能不能改方向,若不行就扳平另接線,不過要確定各腳極性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一種方式是找類似的DC座焊回去,另一種方式是搞清楚正負極焊電線上去接線出來,正接正負接負
注意!正負 ...

您好~
請問我現在插座壞了,是不是也沒辦法確認正負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平行那2腳能進作固定,是我會另1腳用力推或稍微破壞一點看看能不能改方向,若不行就扳平另接線,不過要 ...

benson大您好

話說若是另外接線的話,DC座要怎麼固定呢?用黏的嗎?
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benson大您好

話說若是另外接線的話,DC座要怎麼固定呢?用黏的嗎?

這裡: "如果平行那2腳能進作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裡: "如果平行那2腳能進作固定"

報告benson大,如我14樓的圖片
我找到DC插座的平行那2腳都不一樣,都是如下圖那樣的反方向
所以也沒辦法固定,謝謝~

网友:
確認dc jack內/外的極性後
自己拉線到外面,用固定膠將dc jack固定到螢幕機殼!

將焊接的部分使用熱縮套管絕緣!
我只有想到這樣最直接的方式~

网友C:
拉線出來~
再用這個接~覺得怎樣~
或者直接買有含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線出來~
再用這個接~覺得怎樣~

感謝fireway大的回覆~ ^^

這個名稱叫啥米啊?雖然不美觀,但也是個方法~

网友:
應該叫"DC 母頭"~
不太確定~
沒屋頂賣家是這麼稱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