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19吋 VA916 電源指示燈閃爍,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2016-01-13):
各位痞友好,目前這台VA916 LCD,按下電源按鈕後,電源指示藍色燈閃爍
需要等很久才會有畫面,電源高壓版狀況如下:

左下兩顆電容微凸

側面圖,規格是 1000uf 16v

請問我除了更換這兩顆電容外,還要注意其他那些地方嗎?謝謝~

网友A:
你換了就知道了!

如果仍然不行~請附上測試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了就知道了!

如果仍然不行~請附上測試電壓值

那請問鹹蛋超人大
所以設備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先觀察電容是否有凸起
有凸就先更換,若是不行再做進一步的測試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鹹蛋超人大
所以設備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先觀察電容是否有凸起
有凸就先更換,若是不行再做進一步的 ...

是的

新手~多是從目視~看的到地方下手

网友B:
先請問一下,你換了沒,你知道這兩個電容的作用嗎?電源濾波用的,電源若不穩定了,想想電路工作會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請問一下,你換了沒,你知道這兩個電容的作用嗎?電源濾波用的,電源若不穩定了,想想電路工作會正常嗎?

感謝cremaker大的回覆~
目前我還沒換,那你可以教我怎麼看電容是電源濾波用的嗎?
讓我學習一下~ 謝謝喔!

网友:
大致上是量對地阻值來確認,電容負極接地,電源濾波用途居多

希望這個理解没錯.

維修的第一步就是,看到有明顯壞的,先換了再說

没好的話再繼續找下一步

网友:
目視到的故障先排除,且電容是時間性耗損元件~~~用久了會壞
你願意的話就將黑色外皮的電容都給換新,小的看你願不願意,
褐色的你可以暫時忽略它.....

网友:
不好意思!借版問一下,新手我最近也發生同樣狀況,我把所有的黑色電容都換過了...想請問阻止的部分怎麼測量,我有量輸出電壓是不正常的,會跳來跳去...從3~11v都有

网友C:
樓主不知去哪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不知去哪了= =

嗨~ 您好!!!
找我啥事?呵呵~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真的是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 您好!!!
找我啥事?呵呵~

想問這台最後搞定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