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neywell空氣清淨機-無法運轉

楼主(2016-01-13):
家裡有一台Honeywell空氣清淨機,目前按按鈕後完全無轉動。
懷疑是控制電路板有問題。
量測後發現,AC(L)進來就無電。白線是接線到啟動電容

目前還在查線!!

网友:
有亮燈? 系統正常?  按鈕正常?  風扇馬達兩線有電?

楼主:
無亮燈,按鈕無反應,完全無反應。
馬達有7條線+1地線。

网友:
煩請樓主將圖片直接貼出,避免使用連結方式,資料才不致有遺失之慮.

网友:
沒看版規哦!

网友:
其實看一下該使用者的 UID,應該來痞酷有好一陣子了吧,這也是我會給他負評 5 分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