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AD637_TRMS芯片特性測試

楼主(2016-01-13):
1.號稱擁有TRMS(True Root Mean Square)功能的電表,除了售價較貴些,更應仔細留意其規格表上所標示的頻率響應,有的更低到約1kHz.而在較常見的高階電表中(如HP34401A_6位半電表),其內部使用了AD637芯片,來做為ACV轉換DCV的功能.依其規格其頻響在輸入為100mV時,可達600kHz,在2V時,則可達8MHz.
2.參考零件廠商提供的datasheet中的應用電路,經實作及測試結果令人滿意.在實際零點調整時,因出現了約3mV的offset電壓,並無法靠50kVR消除,故須將1M電阻修正為50k歐姆後(提供更高的分壓),始可完成零點偏移量的消除.
3.參考線路如下:

4.電路製作(AD637可使用DIP或SMD包裝)

5.使用功能測試的信號產生器:Fluke 5500A(輸入信號源),精密電表:HP34401A(經轉換測量結果)

6.測試結果如下: (使用正弦波信號,測量AD637的頻率響應與線性度,因本測試板未裝入屏蔽盒內,故暫無法測試微弱信號的線性度.)

7.輸入:100mV/1kHz

8.輸入:1V/1kHz

9.輸入:1V/10kHz

10.輸入:1V/100kHz

11.輸入:4V/1kHz

网友A:
這麼多神兵利器, ....牛人我們當麻吉好朋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多神兵利器, ....牛人我們當麻吉好朋友吧 !!!

太感動了,謝謝SIMON大的愛護.

网友:
fulke 5500A 有多高級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前兩個月想跟公司申請一台結果被打槍......

原因是~

一台80~90萬(廠商報價)

不過這種高級東西也要像ciko大這種專業者手上才能彰顯價值~

网友B:
其實我在想呀  精密萬用表的ACV頻率響應做不到跟內部True RMS 轉換器一樣的頻率
會不會是卡在前面的電壓衰減器跟輸入電容的問題    或是在上去到某個頻率下  電錶的輸入端電容跟測是線電容就會影響帶測信號的波形

電壓衰減器為了要能夠跟其他測量部件共用輸入規格 所以只好犧牲AC頻率響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在想呀  精密萬用表的ACV頻率響應做不到跟內部True RMS 轉換器一樣的頻率
會不會是卡在前面的電壓衰 ...

前面的衰減器在不同檔位,會並聯不同的電容器作頻率補償(類似示波器的衰減棒),但後端必須配合有R-M-S三者功能的電路,方能較完整呈現,只是這相對會使產品售價提高,故DMM電錶產商,在考慮成本下,必須作相對的犧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在想呀  精密萬用表的ACV頻率響應做不到跟內部True RMS 轉換器一樣的頻率
會不會是卡在前面的電壓衰 ...

除了頻率響應因素之外,波形因素也是大問題,一般非TRMS電表都是以AC電源正弦波為測量對象,若是方波、三角波等任意波形量出來的數據不具意義,而具有TRMS功能則可對任意波形量測出真正的RMS值。

楼主:
待測信號的TRMS量測,也與該波形的工作週期(占空比),及信號的電壓極性及對稱性有關,更與該電表是否僅能測試ACV信號或ACV+DCV的選擇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