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熱心會員贊助,不知好壞的數位電表TABOR DMM 3121

楼主(2016-01-13):
熱心會員贊助,不知好壞的數位電表我收到第二款

Brand:
TABOR
Model:
DMM 3121
這台就變壓器鬆動固定
本來不顯示拔下圖插頭重插就好了

框壞了膠水黏一下就完成了

网友:
有會員修好一台了,其它有拿電表的會員加油囉!

网友A:
這台 表面上看雖然只有 3 1/2 位數
但是有個 很強悍的功能 GPIB  可以做儀器連線  外部控制
只是 一條USB-GPIB 要上萬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 表面上看雖然只有 3 1/2 位數
但是有個 很強悍的功能 GPIB  可以做儀器連線  外部控制
只是 一條USB-G ...

你說得這功能我用不到
我當一般電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