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液晶電視 型號 32LC2D 開機時畫面閃爍 求救

楼主(2016-01-14):
LG液晶電視最近每次開機時一開始畫面沒顯示,慢慢有畫面時畫面會閃爍,過了1 ~2分鐘後就會正常顯示,
心想大概是電容器有問題吧, 在沒拆電視機殼之前,想請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該機型用了哪些規格的電解電容器,
或是除了電容器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損壞的零件?

若能知道需要準備哪些零件,事先將零件準備好,拆一次機殼就能將他換好!

网友:
要拆開來看及測量,用猜的沒用誰也不知道壞了那些零件,你這個問題只能由神,精確給你解答n_078|

网友:
師父~還沒教隔空抓藥的技能~
先分解後.從電源版開始檢測吧~

网友:
說真的! 一個不是新手發這種文章

不被電~那還真是怪了!

自己想想看為什麼吧!!!

楼主:
因為家裡只有這台電視, 心想如果諸位前輩恰巧知道他用了哪些規格的電容,或曾經修過知道哪個零件壞掉會有此狀況,就能事先準備好零件(大概判定是電容器),拆機後一次將電容器通通換掉,就能省下多次拆機的問題, 畢竟電視目前還能看,先在此問問看,若得不到答案就找個時間拆機看了....

网友A:
LG老機子~主機板問題很多...小電容多到你會換到手軟...還未必會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老機子~主機板問題很多...小電容多到你會換到手軟...還未必會完修

瞭解!!  只要知道電解電容就好...

网友B:
1. 有畫面時將背光值調降到50% (如無背光選項則將影像調到揉和)
如再開機變為正常則代表電源板性能衰退還堪用

2. 開機無畫時,測量主板DC-DC 5V、3.3V、2.5V、1.8V等電壓是否飄動

3. DC恆定,主板上的平滑電容(有標黑點者)不必理它,剩下未標幾顆就是交連電容,這幾顆全換吧!
如果你的主板同這片32-ME ,就摸這兩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有畫面時將背光值調降到50% (如無背光選項則將影像調到揉和)
如再開機變為正常則代表電源板性能衰退還 ...

感謝popcorn 大指教, 假日就來購買零件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