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區~這種附圖方式算違反版規嗎?

楼主(2016-01-14):
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9282-1-1.html

圖片沒有出來~只有自己痞酷相簿連結

這種附圖方式算違反版規嗎?

如果算! 那他怎麼能正常發帖呢? 因該不是會被擋下而無法發帖才對阿?

网友:
這個好像是後台設定關係, 導致圖片被轉成 URL...

网友A:
這個算是連結到自己痞酷的內部相簿,程式判斷應屬有效,只是不建議他如此連結,之前也未留意過.會請樓主配合更正.不知這個連結資料在樓主自行刪除後,後台是否有備份保留?

网友B:
唉,事情愈搞愈複雜了!

网友C:
這樣也算違反版規,就如同3樓ciko.ciko說的,他貼的是他自己相簿內的連結,這就是使用img 語法貼的,這樣雖然不是使用外部連結,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刪除相簿的相片,那這個連結的相片就如同失效,所以以後這種連結也視同違反版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算是連結到自己痞酷的內部相簿,程式判斷應屬有效,只是不建議他如此連結,之前也未留意過.會請樓主配合更 ...

版大考慮的是,以這篇的例子,只要他刪除相簿的相片,那這篇的連結就等同失效了。
系統備份只能備份相簿,而且只備份10天,10天後就無法復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事情愈搞愈複雜了!

用系統擋可能要做的滴水不漏不容易,根本解決的方法就是所有的會員同心,一看到沒附圖的共同語言就是"請遵守版規",這樣就解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系統擋可能要做的滴水不漏不容易,根本解決的方法就是所有的會員同心,一看到沒附圖的共同語言就是"請 ...

我現在都懶的講了,直接扣分!加強它的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樣也算違反版規,就如同3樓ciko.ciko說的,他貼的是他自己相簿內的連結,這就是使用img 語法貼的,這樣雖 ...

魔再把自相簿的條件加入檢查機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都懶的講了,直接扣分!加強它的印象!

扣分是手段,不是目的,希望他下次能改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魔再把自相簿的條件加入檢查機制中~

其實不管是內連外連,就禁用img就可以了,只不過又要讓你麻煩了。

网友E:
請各位大人息息怒~

目前這個問題,有幾個方向在處理:
1. PHP 5.3.3 bug,在 PHP 5.5上之前有測試過可以,不過痞酷伺服器在更新 php 發現其它問題而先 roll back回讓伺服器正常工作。

2.目前來說,問題應該是比以前簡單化了,因為有很多條件都已被擋掉,所以更複雜之說,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事。

3.軟體系統不像硬體系統,在設計修改與維護上,都需要全盤性的思考,畢竟我們並沒有一個完整設計 Discuz的團隊與全整測試 Dizcuz 的團隊,此些沒被抓出來的小問題一定會發生,就請大家放鬆心情看到時多多提出,阿魔會很願意的試看看能不能在他的電腦上解決,因為,它目前並不會在真正的痞酷伺服器線上直接測試,因為不小心,會讓大家無法上來。

4.這也是在軟體系統裏,為什麼需要設計各種各樣的測試 item來檢驗了。不過一樣會有一些未知的或未考量到的。你們看看 iOS 就知道了。所有的測試,都是儘可能降低在最後使用端上,發生問題。

謝謝大家花這麼多心力在完善這些,感謝大家

PS: 阿魔應該正在努力思考,怎麼讓這個問題解決掉

网友:
包青天的名言:鍘刀雖利,不鍘無罪之人!
社會會這麼亂,就是有些人只顧自己方便,不按遊戲規則走!

网友F:
仗著版規 打壓懵懂的新手

如同教師拿著藤條 抽打著不及格的學生

還很得意地認為  這樣就能教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系統擋可能要做的滴水不漏不容易,根本解決的方法就是所有的會員同心,一看到沒附圖的共同語言就是"請 ...

贊同這觀念   應該大力推廣  或是 寫在預設的簽名檔中   跑馬燈也是不錯

网友:
各位管大可先看看這位使用者的 UID,不會不知 道這項規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仗著版規 打壓懵懂的新手

如同教師拿著藤條 抽打著不及格的學生

我不知道你這篇是想表達什麼?

网友G:
別太情緒化,息息怒.

從程式化控管貼圖問題,實行到現在一小段時間

我想大家也能看到測試會員的熱心,阿魔大改程式的苦心,W大的堅持用心

但有個問題我不知道大家想過没有?

最早的時候没有程式控管貼圖與否,没附圖的,我們可以肯定是100%的沒用心看板規

但有程式控管以後呢? 以1樓舉例的文看來,PO文者用的是PIGOO相簿

並不是隨便外部圖空,所以你說發文者沒按版規? 不是

他的確是在程式檢查規範下,貼了圖,也通過程式驗證發了文.

這大概就是14樓,專炸元件板大說的意思.

這錯誤來源有部分是因為,發文者認為能發文,表示檢查OK

但要說是程式控管的錯,也不是,這東西本來就需要多方驗證
才有辦法臻於完善,不可能一開始就100% BUG FREE

所以苛責此篇發文者,倒是不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別太情緒化,息息怒.

從程式化控管貼圖問題,實行到現在一小段時間

是的,這篇也就是在違不違規的模糊地帶,所以我只丟回收區,而不是禁言七日,否則,發帖前已經彈窗提醒,發帖人一定是有看到,並且按同意才能進入編輯區,再違反版規被禁言七日已無話可說。

這篇帖子原本是Ultraman提出有疑慮的帖子,大家是在共同找方法能否解決這個漏洞,不管是否能由程式解決,我也會再加文字敘述,把這一點列入違反版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各位大人息息怒~

目前這個問題,有幾個方向在處理:

哈!連我在改魔大的程式都曾經誤砍檔案,真是嚇了我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