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固偉 GPS3030DD 更換零件

楼主(2016-01-14):
這台電源供應入手已經許久,當年尋寶買到的,平常都是使用 HP的可程式電源
但是這一台好處是 方便 容易攜帶 半是最近電壓容易漂 調整電壓時候 在15V附近繼電器會挑動頻繁,本來也懶得去管他,前天一時找不到我的手電鑽充電器就用來充電,沒想到晚上發現電流還偏高,結果充電氣電壓漂了2V電流停在2A,手電鑽把手已經變形...
今天剛好女王聚餐去了,於是,把他抓來解解悶,最後更換 B10K可變電阻後一切正常,分享給大家他的內部...

好像可以外接控制電壓的功能,一值都未使用!!

從前方取下旋鈕即可

网友A:
恭喜遇到軟的,拿接點清潔劑噴一下VR內部應該也可以,閒置久了VR接觸點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固緯這系列電源供應器做得不錯,是對岸仿冒者致敬的對象,很多家做出來跟這台很相像,也有改良版採用SWITCHING主電路出現,外觀仍然延續這種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遇到軟的,拿接點清潔劑噴一下VR內部應該也可以,閒置久了VR接觸點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固緯這系列電源 ...

YSC大:
   因為手頭剛好有VR,所以就給他換下去!! 旋鈕柄太長還用鋸子給鋸短了1公分!!

网友B:
請教一下阿乾大,借一下你的圖,請看附圖,這台電供看來應該是單電源,但在背面又有 para 及 ser 切換鍵,那麼是可以用兩台來串並聯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阿乾大,借一下你的圖,請看附圖,這台電供看來應該是單電源,但在背面又有 para 及 ser 切換鍵, ...

看起來是喔...
有Master/Slave(主/從(僕))
Slave又有串/並聯(Para/Ser)差別...

個人猜測(實際仍然需要看手冊)
串聯 正負正負串接 (電壓加倍或正負電)
並聯 正接正,負接負 (電流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阿乾大,借一下你的圖,請看附圖,這台電供看來應該是單電源,但在背面又有 para 及 ser 切換鍵, ...

沒錯,可以兩台接在一起同步調整,網路上找得到這台說明書,裡面有寫並聯操作細節。

GPS-3030DD MANUAL:http://www.gwinstek.com/en-global/Download/DownloadFile/DownloadFile/download%23_%2304_DCPower%23_%2382PS-303DDMD1.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