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N-SD681微波爐VFD不顯示

楼主(2016-01-14):
PANASONIC NN-SD681是微電腦微波爐

配線圖上,沒有高壓變壓器

原來它是IH變頻微波爐

VFD不顯屏,一下子就找到元兇,越來越佩服三太子的功夫

輕鬆的小手術,回裝,還是一樣不顯屏、無B聲
查MCU板已找不到斷路、軟排通路也正常

查電源板VDD 5.0V正常、單電源VCC標示18V測量結果為30.0V(不論是否接MCU板,依然)
請教先進:
1. 是否可能印刷電路板18V標示錯誤?
2. 如18V標是正確,PT變壓器會自己升壓嗎?

网友A:
一般日系設計的PCB標示都不會差太多, 不太可能30V!
可能有零件損壞, 猜猜是不是那四個二極體有問題

網上有NN-SD681S 的維修手冊, 型號差一字應該可參考看看
https://philips.encompass.com/sh ... MSC/sm/NNSA631B.pdf

网友:
前面用的電容器規格是多少   直接量橋式整流出來的電
+18V後面是接 VFD顯示相關電路嗎?

网友B:
我也是猜這裡出事,3太子參考看看

网友C:
變壓器出來到橋式整流前的AC電壓是多少?變壓器初級圈如果層間短路是有可能導致輸出電壓變高。

連接到控制晶片的線路燒成這樣,晶片大概凶多吉少..........

网友:
題外話,我發現有一些大廠常常用ZD+射極隨藕輸出5V或是8V,為何不直接用7805還是7808之類的? 難道成本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出來到橋式整流前的AC電壓是多少?變壓器初級圈如果層間短路是有可能導致輸出電壓變高。

連接到控制 ...

變壓器二次側23.2VAC,要是一次側層間短路匝數減少,二次側電壓感應渦流不足應該是電壓降低,此時變壓器也會發燙,是不?

正常微電腦微波爐待機下電功約1W
這台電路板外接110VAC,18V腳位測量為30.49VDC、漣波0.000VAC
電功0.75W(應該是VFD背光沒被點亮),感覺MCU- PANASONIC MN69F009沒在工作

MCU沒燒焦,這是德國蟑螂開趴後的遺跡,這在電子鍋、烘碗機、微波爐上算是常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猜這裡出事,3太子參考看看

晉哥! 這把你猜錯了 ,問題應該出在 YES板主說的變壓器二次側升高為23.2VAC
查18V標示僅供應至: LCD背光 (標題VFD為錯誤)、BUZZER、兩顆18V的RELAY (如紅箭頭)

查MCU板14顆輕觸開關正常、RELAY正常、背光燈正常、BUZZER正常
貼片面八粒 SOT23的晶體,這四粒已經不具電晶體特性
Q230 絲印 NB 如果為PNP 耐壓為60V確定為斷路;如果NB為NPN 耐壓25V,也是掛了
落雨天寒嘎似似俊,您杯的手氣超級的難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變壓器二次側23.2VAC,要是一次側層間短路匝數減少,二次側電壓感應渦流不足應該是電壓降低,此時變壓器 ...

變壓器出來電壓就提高了,整流濾波之後直流電壓當然也跟著高了。

若是初級圈層間短路,初級圈圈數變少,二次側電壓會變高喔,若是短路圈數多變壓器是會發燙沒錯。

整流之後未穩壓的電源是否有提供給繼電器之類的?有的話看繼電器線圈規格配合驅動電路反推回去,應該可以判斷正確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日系設計的PCB標示都不會差太多, 不太可能30V!
可能有零件損壞, 猜猜是不是那四個二極體有問題

感謝悠閒兄支援SERVICE MANUAL
您可以查的到樓上四顆晶體的規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出來電壓就提高了,整流濾波之後直流電壓當然也跟著高了。

若是初級圈層間短路,初級圈圈數變少, ...

感謝YES老師指導,三太子第一次遇到變壓器二次側電壓提升的故障
RELAY線圈為18V,兩顆上電測試都正常
四顆貼片電晶體有問題,這四粒沒解決,換變壓器也不管用

三太子忘了先外接18VDC做確認,剛才已經把MUC拆下來檢查底部銅箔,有漆保護
真是手賤

网友C:
引用 楼主:
RELAY線圈為18V,兩顆單測都正常
四顆貼片電晶體有問題,這四粒沒解決,換變壓器也不管用

MCU有沒有拆下來其實沒差,我判斷這顆MCU應該跟那幾顆電晶體一起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有沒有拆下來其實沒差,我判斷這顆MCU應該跟那幾顆電晶體一起掛點。

老師,三太子膽子小,您不要嚇祂呀

MCU工作在5V,運作後發出Hi-Lo指令給晶體B閘
如果晶體B-C、B-E沒短路,30V沒反灌到MCU,是不是還有迴天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三太子膽子小,您不要嚇祂呀

MCU工作在5V,運作後發出Hi-Lo指令給晶體B閘

只是判斷沒有說是一定,或許還活著也說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悠閒兄支援SERVICE MANUAL
您可以查的到樓上四顆晶體的規範嗎?

都是SOT-23包裝嗎?

N4 可能是 Isahaya 的 RT1N434C (NPN)
https://www.idc-com.co.jp/search/search/Pdf/ja/6/RT1N434C

NB 可能是 KEC 的 KRC102S (NPN)
http://www.kecj.co.jp/datasheets/KRC101_6S.pdf

LB 可能是 Panasonic 的 DRA2114E0L (PNP)
http://www.semicon.panasonic.co.jp/ds4/DRA2114E_E.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悠閒兄支援SERVICE MANUAL
您可以查的到樓上四顆晶體的規範嗎?

Q210 Q230 Q229

Q2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SOT-23包裝嗎?

N4 可能是 Isahaya 的 RT1N434C (NPN)

太好了 這四顆都是狀態晶體,有可能沒壞去
難怪電表二極體檔不能判定出晶體特性
弱弱問:狀態晶體怎判定好壞?

楼主:
晉哥一步一腳印,三太子一步一腳號
難怪跑得比你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好了 這四顆都是狀態晶體,有可能沒壞去
難怪電表二極體檔不能判定出晶體特性
弱弱問:狀態 ...

這...單體量測小的也沒遇過n_080|
看看晶體測試儀能不能判定n_081|

還有那顆標示為 NB 的應該是 Q228

网友D:
P大:
  IC1 26腳是 作為 交流信號同步用的,沒有輸入交流正弦波系統應該會不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單體量測小的也沒遇過
看看晶體測試儀能不能判定

DVM二極體檔判斷不出來NPN或PNP特性的,除非短路,一般我會當它是狀態晶體或是MOSFET
除非認定它是故障的主因我才會查詢PDF或是拆量
我手中有幾顆狀態晶體,下回再用晶體測試儀來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
  IC1 26腳是 作為 交流信號同步用的,沒有輸入交流正弦波系統應該會不動作!! ...

主板上已經找不到斷路的銅箔

回裝CPU,外供18VDC,LCD會閃88:88但是背光沒亮,約1分鐘熄滅(數字就不曾再閃過)

變壓器二次側TP68的頻率同步經過R350 (100K歐)確認有進入MCU腳位

外供17VAC,I/O連結,還是一樣:不顯屏、無B聲

等美眉來取件,會告知她:三太子技不如人這台回天乏術,請她在花個6000~7000.-再買一台
感謝樓上各位先進賜教~ 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上已經找不到斷路的銅箔

不知道是不是需再範圍阻抗內,才是好的,我修的工業板上也有但從沒壞過量過

13腳有 VDD 5V
15腳有 VDD 18V
那 MCU 應該不保,跟美眉說我的拖拉庫很適合幫他載古物商換棒棒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日系設計的PCB標示都不會差太多, 不太可能30V!
可能有零件損壞, 猜猜是不是那四個二極體有問題

林老師卡利害
你可以找到SAMPO RE-0905D 25公升微電腦IH微波爐的SERVICE MANUAL嗎?
這台不加熱,故障碼E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需再範圍阻抗內,才是好的,我修的工業板上也有但從沒壞過量過

換棒棒糖
還不如辦理大體捐贈,可以救回好多台兄弟姊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上已經找不到斷路的銅箔

P大:
  辛苦了!!會不會如同說明書上面說的,有需要執行 重新啟動 的步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林老師卡利害
你可以找到SAMPO RE-0905D 25公升微電腦IH微波爐的SERVICE MANUAL嗎?{:14_147 ...

在網上沒找到SERVICE MANUAL, 連近似的都沒看到n_100|

看其他大大有無相關資訊了
或者直接開腸破肚殺下去...殺下去...

网友E:
唉~~~我還拿著爆米花等著測試咧,結果沒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
  辛苦了!!會不會如同說明書上面說的,有需要執行 重新啟動 的步驟!!

還是阿乾師你們會玩埋控的頭腦比較厲害
但是,RESET後,還是一樣~~不顯屏、不出B聲

還是等美眉來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網上沒找到SERVICE MANUAL, 連近似的都沒看到

看其他大大有無相關資訊了

OK!OK~
等有閒來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我還拿著爆米花等著測試咧,結果沒法度..

小孩子,吃你的爆米花就好
不要亂看大人在做什麼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OK~
等有閒來殺看看

可憐,SAMPO微波爐連任1型號都沒搜尋到

不知道該說他管控好還是怕技術被三太子學光了,服務站沒的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我還拿著爆米花等著測試咧,結果沒法度..

小孩子愛看熱鬧,讓你瞧瞧紅肚兜發功~ 插電有B聲、LED顯屏
可惜!只維持約20秒,屏就熄滅無動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孩子愛看熱鬧,讓你瞧瞧紅肚兜發功~ 插電有B聲、LED顯屏

可惜!只維持約20秒,屏就熄滅無動靜了{:14_1 ...

ㄚ我爆米花什麼時候才能爆ㄚ?~~~除夕夜給我當點心?

~~~~努力~努力~再努力~~加油~加油~再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ㄚ我爆米花什麼時候才能爆ㄚ?~~~除夕夜給我當點心?

~~~~努力~努力~再努力~~加油~加油~再加油 ...

成功!屬於能堅持到底的人,今天又收一台NATIONAL NE-R30A 微波爐
待機 0.11W,無B聲、不顯屏

VCC18V腳位測量28.62V也是偏高,5V正常

更換17V變壓器,也是一樣~ 不顯屏 ,天冷! 心也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成功!屬於能堅持到底的人,今天又收一台NATIONAL NE-R30A 微波爐
待機 0.11W,無B聲、不顯屏

這東西也不耐用了?~~~~~
我家從沒這玩意,老媽電鍋控的...用這個太危險..

楼主(2016-02-15):
引用 网友E:
這東西也不耐用了?~~~~~
我家從沒這玩意,老媽電鍋控的...用這個太危險..

古時候的產品經久耐超
現在的數碼產品過保就壞,不用也壞

這台有5V不顯屏,您杯還在努力
紅筆標示為5V流路至MCU、黑筆標示為GND ,查到眼睛都凸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憐,SAMPO微波爐連任1型號都沒搜尋到

不知道該說他管控好還是怕技術被三太子學光了,服務站 ...

其實三太子都是靠你們這些前輩指點混維修
這台微波爐沒轍了,只好搬出LAZY師傅的冰火五重天絕招,持咒~
四聖大法藏鍋中,大同神兵極其靈,我奉太上老君令,太子敕令速還魂

四小時候,MCU板與電源板組裝

嘿嘿! 顯靈了

變頻最大火力1603W,感謝各位前輩指導,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三太子都是靠你們這些前輩指點混維修
這台微波爐沒轍了,只好搬出LAZY師傅的冰火五重天絕招,持咒~ ...

這叫 五拜五保必,五假藥五走氣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