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420背光不亮求零件型號

楼主(2016-01-14):
最近收到一台朋友求修的螢幕,BENQ EW2420 LED,收到時的問題是可開機但無畫面,使用強光手電筒照射後可看到有影像動作,故判定為背光問題。
第一次修LED的螢幕,其實心中沒有太大的把握,反正就先量測吧。
拆開背蓋後,電源板上的電容並沒有異樣,送電後排插的電壓都有出來,也都符合電路板上標示的電壓
由於此板是把恆流板與電源板做在一起,所以就往恆流板檢查,果然查到了問題,下圖中的1號與2號兩個零件出了問題,尤其是2號零件很燙手,上網買了零件換上後送電一樣沒有亮燈,但是2號零件沒有燙手了,可是電阻值又有問題了,這時發現3號零件發熱,拆下量測電阻只有3歐姆,旁邊相同的零件阻值則有明顯不同,1.5M歐、0.9K歐,先再換了2號零件,然後把3號零件拆下(3號與其旁邊之零件為同型號且在同一線路上),因為同一線路,又同為整流二極體,故嚐試送電,可以點亮了,接上HDMI也能正常顯示
但是手邊沒有二極體的零件,只看到零件上的符號(CH 1a B210..),上網也沒找到同樣符號的零件,請教各位先進這顆是什麼型號及規格?另外,目前暫時只有用一個二極體,那麼對電路板是否會有影響?零件何處可以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lib.com/datasheet/324978/mbra2h100t3g_on-semiconductor.html#datasheet
參考看看 ...

感謝您的回覆,我今天早上也查到這顆二極體似乎是2A 100V,我再到沒屋頂上找材料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我今天早上也查到這顆二極體似乎是2A 100V,我再到沒屋頂上找材料吧。 ...

今天收到零件,找不到B210,買了SS210代替,不過同樣都是2A 100V,先用熱風槍把舊的拆下來再裝上兩顆新的(用烙鐵),然後開機測試1小時正常,可以完修交還給朋友了。

网友:
我的螢幕也是這個,先收藏起來以後說不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