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d5201 好壞怎測量

楼主(2016-01-15):
這是asus k50ip筆電螢幕。請教怎測量這顆add5201好壞..目前上面保險絲換上就馬上燒斷....還是有什麼方法可以直接買各什麼板直接接上led那七條線.點亮他...

网友A:
大大是指圖一那顆F2一上電就燒斷嗎?
如果是, 請先查兩端是否有短路, 特別是那幾顆電容

另外還請大大在標題內註明機種型號相關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是指圖一那顆F2一上電就燒斷嗎?
如果是, 請先查兩端是否有短路, 特別是那幾顆電容

以補上。這是asus k50ip筆電螢幕。一開機F2就斷。沒電容錶。用三用電錶可量電容嗎

网友:
量PIN23/24對地電阻(內部MOSFET的D-S電阻值),若接近0歐姆,有可能是內部短路了,或參考他的datasheet中的線路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補上。這是asus k50ip筆電螢幕。一開機F2就斷。沒電容錶。用三用電錶可量電容嗎 ...

大大只要先確認5201有沒有問題, 先不用電容錶

參考下面這張5201規格書內的典型應用
查看這幾個零件

如樓上Ciko老師所提的: 可以先拆掉L2, 量pin23,24有沒有對地短路, 如很接近0歐姆, 那 IC 掛點的機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只要先確認5201有沒有問題, 先不用電容錶

參考下面這張5201規格書內的典型應用

不是很會看電路圖..可否提示一下上圖哪2個點是pin23,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會看電路圖..可否提示一下上圖哪2個點是pin23,24

IC上紅圈那兩腳就是Pin23&24, 也可以量D8上面那一點, 是同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會看電路圖..可否提示一下上圖哪2個點是pin23,24

IC上有一點標記,那表示PIN NO.1,逆時針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上紅圈那兩腳就是Pin23&24, 也可以量D8上面那一點, 是同線路

這樣大概是好是壞..還有正負棒對調錶不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大概是好是壞..還有正負棒對調錶不動....

麻煩大大改用歐姆檔位量量看數據
另外現在那顆 F2 保險絲是好還是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大大改用歐姆檔位量量看數據
另外現在那顆 F2 保險絲是好還是斷掉?

F2是燒斷的...歐姆檔是轉200還是2K還是2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F2是燒斷的...歐姆檔是轉200還是2K還是20K

都試看看啊... 順便也當個經驗值.

目的是要看這供電迴路的對地阻抗, 如果數值很小趨近0歐姆就意謂有零件故障.
反之則有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試看看啊... 順便也當個經驗值.

目的是要看這供電迴路的對地阻抗, 如果數值很小趨近0歐姆就意謂有零件 ...

其他歐姆檔位都試過.不動沒反應.可能壞其他地方..若不用他這各..有什麼方法可替代他點亮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歐姆檔位都試過.不動沒反應.可能壞其他地方..若不用他這各..有什麼方法可替代他點亮LED.. ...

麻煩大大方便再量一下
1. 用200歐姆檔將1#圖一的11顆電容都量一下, 有沒有出現較低的數值.
2. 用電壓檔量一下 VLED (F2右側) 的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大大方便再量一下
1. 用200歐姆檔將1#圖一的11顆電容都量一下, 有沒有出現較低的數值.
2. 用電壓檔量 ...

螢幕接筆電開機量電壓18.81    .螢幕沒接筆電沒開機用200歐姆檔量 c69.c70.c71.c72.c74.c75.c76.c77.c78.c90.c91  結果是電錶數字都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接筆電開機量電壓18.81    .螢幕沒接筆電沒開機用200歐姆檔量 c69.c70.c71.c72.c74.c75.c76.c77.c7 ...

怪怪!
沒有零件有短路狀況...
輸入電壓接近19V應屬在範圍內...
面板規格書說明 LED 背光是6組8串構成, 從電路板零件反推規格輸最大定電流21mA, 電壓約 27V;
消耗功率並不大...
看似沒有燒毀保險絲的條件n_079|

除非5201掛點, 不然還想不起有什麼理由會造成這現象, 看看站上其他大大能不能指點一下迷津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