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ROTHER MFC-7420取紙後不能往後拉

楼主(2016-01-15):
一般來說進紙輪指的是紙夾拉紙上來那個,如照片中兩個紅框中間那個,

但這次問題是進紙輪拉上來了,到紅色框框中的那邊,拉不過去,

研判那兩顆黑色的滾紙輪太滑,用酒精擦過沒用,紙輪的上方是一可以轉動的鐵棒,

我把鐵棒和紙輪接觸面繞兩圈電火布,現在問題解決了,紙可以繼續往後跑,

那兩顆紙輪我找遍淘寶,就是沒有,倒是另一組有花紋的很多人賣,

這兩顆正確名稱是什?那邊找得到?

网友A:
那種我們自己稱做"進紙輔助輪"
但只是我們自己這樣講而已
實際上也不知道正確名稱叫啥
因為那個東西我們從沒換過
當然你這種狀況有碰到過
而我們是換取紙輪跟分頁器就解決了
我記的那根輪子不好拆
建議你先換取紙輪試看看

网友:
沒使用過 Brother 品牌的, 公司都選HP...

遇過大大提到的這種狀況, 同事判斷是橡膠磨損打滑, 也是更換取紙輪跟分頁器就解決.
給大大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我們自己稱做"進紙輔助輪"
但只是我們自己這樣講而已
實際上也不知道正確名稱叫啥

看來換個取紙輪看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