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墨水連供用的軟管哪裡買

楼主(2016-01-15):
墨水連供用的軟管用久都會硬化,請問大大們墨水連供用的軟管哪裡買?如箭頭指示處

网友A:
那管子通常都是買整組已改好的連供套件才會有
如要單買恐怕不容易
除非跟專門改連供的店家很熟或是有管道才買的到
就連我們公司專修印表機也買不到
要換管都是直接整套連供系統都換掉

网友:
我想這就是利益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管子通常都是買整組已改好的連供套件才會有
如要單買恐怕不容易
除非跟專門改連供的店家很熟或是有管道才 ...

Panda大,

那個管子不能用矽膠管取代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7198430945

是因為有特別的毛細作用??

网友:
到藥妝店, 買點滴注射器, 有矽膠管, 比較貴就是了, 買過60還是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nda大,

那個管子不能用矽膠管取代嗎?

從照片上來看,感覺他的管壁很粗
恐怕不利於墨座移動時的伸縮
而且他是單條管
一般彩色噴墨機至少4個顏色
管子硬化就等於4條都要換
單條管等於要拉4條出去一條一條裁
之後再全部綁在一起
是怕對於機器內佈線或運作時管線移動有不良後果
當然我們是沒試過不敢確定
畢竟連供系統專用的管線所有顏色都已經連在一起
改機比較好佈線,墨座移動的時候管線伸縮也比較平均
比較不容易卡管
話又說回來,也比較好報價收錢

网友C:
相同尺寸的矽膠管可以使用能更耐用但是沒有四或五條相連在一起的矽膠管。

原來的是 PVC 材質受熱受光會老化,有些專改連供的店家有單獨進貨,或是到掏寶買吧。

网友:
對岸x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66027373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253510399

网友:
你需要很多嗎?
以前的備料不知還有沒有~

有2手的要嗎?可以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尺寸的矽膠管可以使用能更耐用但是沒有四或五條相連在一起的矽膠管。

原來的是 PVC 材質受熱受光會老 ...

有賣家說硬化跟墨水品質有關?
親身試過不同家墨水,但同場所同機器,硬化時間不一樣!
不知是pH值或是墨水成分影響硬化

楼主:
整套連供套件會要更換的就是
1.硬化的管線
2.塞進墨水匣的環狀套(換過不同墨水匣後,因針頭摩擦就會破掉)

我只想買這二樣, 但無門路,就如panda大所言"要換管都是直接整套連供系統都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套連供套件會要更換的就是
1.硬化的管線
2.塞進墨水匣的環狀套(換過不同墨水匣後,因針頭摩擦就會破掉)

我只有墨盒與軟管沒換過其他的部品包含橡皮塞與環狀套都買過換過。

我在光華八德路上騎樓下的墨水攤買的,多問幾家就有了,小套子也只收幾塊錢而已。
有幾種不同的尺寸規格,要帶舊品去比對否則會白跑一趟。

网友:
你要多長?兩樣我都有。矽膠的我大概要找一下,透明的一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賣家說硬化跟墨水品質有關?
親身試過不同家墨水,但同場所同機器,硬化時間不一樣!
不知是pH值或是墨水成 ...

墨水有分水溶性跟油性兩種
只是不管哪種性質的墨水,倒是沒聽同行說過管線硬化跟墨水有關
不敢說完全沒有關係啦,畢竟還是化學品
但應該跟環境比較有關係
當然店家說詞其實聽聽就好
目的當然也是希望你都跟他們買墨水
其實每家副廠墨水幾乎大同小異,幾乎都是同一間出廠的墨水
只是大瓶分裝成小瓶賣出去而已
EPSON的墨水我們都沒在分的,每種機型都用同一款
甚至有客戶直接把副廠墨水加到原廠連供機也是照印不誤
HP的也是
基本上唯一要注意的只有水性跟油性(防水)而已
但最好不要混合多家墨水一起用
先暫且不論你手上的墨水到底是不是都不同家的
搞不好只是瓶身貼紙不同,墨水還是同一間生產的
有一說是要改機最好是全新品下去改
比較不會塞噴頭
目的就是避免噴頭已經用了原廠墨水之後改機跟副廠墨水混合
雖然說是沒有根據的理論
畢竟是前輩們說的
就最好照著做而已

网友:
公司對面是一家專門改供墨的廠商,號稱台中最大咖,有需要可以幫您問看看是否有零售。

网友:
不曉得有沒有賣單獨1條的
請問那裏買得到

网友A:
單獨一條?你要做廢墨管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單獨一條?你要做廢墨管嗎?

因為在網路上有看過清阻塞的方式
用針筒軟管加上好像無水酒精
來清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為在網路上有看過清阻塞的方式
用針筒軟管加上好像無水酒精
來清除

不懂您是要清哪裡的阻塞
是要清噴頭的阻塞
還是要清墨管的阻塞

如果是要輕噴頭阻塞的話不能用墨管,管徑太小了

如果要清噴頭的阻塞要用上塗白色針筒的那種管子
這種是適用於EPSON的噴頭
如果是HP的噴頭
就要用粉紅色針筒的那種頭

EPSON的噴頭大致上都是長這樣

EPSON的噴頭大致上都是長這樣

HP的噴頭大致上都是長這樣

HP的噴頭大致上都是長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您是要清哪裡的阻塞
是要清噴頭的阻塞
還是要清墨管的阻塞

是要清噴頭的阻塞
Epson 的
請問像大哥圖中所用的管要去何處購買
針筒和管要買多大尺寸

還有像粉紅色清HP
針筒前面黑黑的像吸盤似的是什麼東西呢?
外面買的到嗎?

网友A:
白色針筒的管子是從EPSON機器裡面的廢墨管剪下來的
你可以去找看看EPSON的殺肉機來剪
至於針筒隨便都可以

HP吸盤要找有賣耗材也有再修印表機的店家看看有沒有在賣
或是上網拍找

要清噴頭堵塞最好先上網看些教學影片之後再動手清
而且要注意清通劑或水不可跑進噴頭內部電路
不然上電絕對板子噴頭一起燒
另外最好買清堵塞專用的清通劑(這種溶劑味道很像通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白色針筒的管子是從EPSON機器裡面的廢墨管剪下來的
你可以去找看看EPSON的殺肉機來剪
至於針筒隨便都可以

清通劑
網路上看到是無水酒精
不知道大哥你是否有用過無水酒精清過
兩者做比較

謝謝大哥提醒要注意事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清通劑
網路上看到是無水酒精
不知道大哥你是否有用過無水酒精清過

坦白說我們公司不會幫客戶清噴頭
在確定式噴頭堵塞的情況下
只用驅動程式內建的清洗噴頭清看看而已
如果清不掉就放棄判死刑了
由於現在噴墨機很便宜(除了A3以上到出圖機以外)
即便清出來也報不了多少費用
從公司營運角度來看,清噴頭要拔下來泡,很花時間
效果也不是很好,做白工的機率很高
再者清洗噴頭風險很高,一個不注意水跑進內部電路
板子噴頭兩邊燒,到時候燒板子不能開機無法跟客戶交代
所以甘願請客戶換新機公司也不想擔風險
小弟只用過清通劑來洗
整罐清通劑用光了沒成功半顆還燒機器
所以不玩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坦白說我們公司不會幫客戶清噴頭
在確定式噴頭堵塞的情況下
只用驅動程式內建的清洗噴頭清看看而已

請問清通劑不曉得貴不貴
那裏可以買到呢?

噴頭要拔下來泡
會不會很難拔

感覺將噴頭取下來清
會比較安全
不會燒板
如果將噴頭取下
用超音清洗機來清
不曉得會不會比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清通劑不曉得貴不貴
那裏可以買到呢?

一罐500cc好像1百元吧
一樣要去有在改機修印表機的店面問看看
頭一次拔噴頭一定不好拔
畢竟沒有經驗
只能說有些機型拔噴頭甚至可以不用拆機就拆得起來
要清噴頭,拆與不拆其實有好有壞
拆的話清出來的機會比較高
更何況要泡噴頭也是非拆不可
但就是風險比較高
不拆的話要用針筒牽管子直接對噴頭各顏色清通
缺點當然效果不是很好,而且直接在機體內用清通劑跟水清洗噴頭
機體內也可能搞得全都是水
清通劑跟通樂味道很像
有一股很重的"阿摩尼亞"藥水味
如果被機器內的吸墨棉吸走
味道可能會殘留很久
唯一優點可能燒板子風險比較低而已
當然還是要看你怎麼清
用超音波清洗機的話就等於整個噴頭要泡在水裡
要讓裡面電路的水完全乾掉至少要曬在大太陽底下3天才有可能乾
這種方法我沒試過不敢說效果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罐500cc好像1百元吧
一樣要去有在改機修印表機的店面問看看
頭一次拔噴頭一定不好拔

看來清洗噴頭
沒那麼簡單

一不小心就燒板

有機會再看看
有沒有人家不要的印表機
再來練習看看

謝謝大哥抽空回覆解答

网友E:
有啦,只要單買這個管子是有的,
純屬告之,無廣告嫌疑,如有影響請移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124265312

膠王橡膠塑膠行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155號
07-5616835
07-5315034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啦,只要單買這個管子是有的,
純屬告之,無廣告嫌疑,如有影響請移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竹馬 大哥
謝謝你的幫忙

有看了他們所販賣的
價位很便宜

看 Lazy_Panda 大哥
有提到清噴頭
有其風險性

有空再買回來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竹馬 大哥
謝謝你的幫忙

呵呵呵,您客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