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 T-con 到面板的排線要如何焊?

楼主(2016-01-15):
好不容易修好一台 t-con 壞掉的
收尾時不小心勾到一條排線, 想請問
這條排線如何再焊回去?

网友A:
如果這很好作也就不會有那麼多面板報廢了~

熱壓!~~~痞酷好像有人會有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很好作也就不會有那麼多面板報廢了~

熱壓!~~~痞酷好像有人會有設備 ...

不曉得能不能用烙鐵直接壓呢~
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曉得能不能用烙鐵直接壓呢~
哭了~

用手壓壓看,如果能好,就用髮夾加墊片逼逼看。

那個COF膠滿貴的,還要放泠藏保存,而且原本弄壞的COF拆下來後,你有新品嗎?

原本我也想研究這個,後來發現二手價不好,且故障品很多,就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曉得能不能用烙鐵直接壓呢~
哭了~

要是有這麼簡單的話買設備的老板就開窗跳出去了....

有多少英雄好漢碰到這一關飲恨的....驅動IC的軟電路板
就是不好搞所以驅動IC壞掉就直接報廢面板,僅有少數人
有設備有技術去更換IC,但我相信所費不貲~沒有一定價值
誰會去做..

楼主:
網路上有找到此頭, 看來是可行的

(圖片取自網路), 來去買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壓壓看,如果能好,就用髮夾加墊片逼逼看。

那個COF膠滿貴的,還要放泠藏保存,而且原本弄壞的COF拆 ...

髮夾是好主意, 先來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有找到此頭, 看來是可行的

這怎麼會可行????

我想,如果你的焊功可以,用焊的說不定可以救。

以後如果我有機會碰上這種,報癈前我會練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怎麼會可行????

我想,如果你的焊功可以,用焊的說不定可以救。

看來焊接也是可行的, 要來找廢板練焊功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焊接也是可行的, 要來找廢板練焊功了 ~

你自己想辦法練看。。。。

用很尖很尖的烙鐵頭的話,鍚也不會那麼聽話。。。。

因為線太細,反正有難度,這我還沒想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怎麼會可行????

我想,如果你的焊功可以,用焊的說不定可以救。

我也覺得髮夾似乎可行啊,從旁邊夾進去那樣
原本的高溫膠帶就不用去動它

---------------------髮夾
泡棉膠
排線
基板
---------------------髮夾

但是下方絕緣這方面要傷腦筋一下...
泡棉膠是我的猜想,把髮夾的力道稍微從單線轉成面
模擬一般排線卡榫的大面積按壓

看起來畫面是壓迫力不太夠,所以旁邊的缺色

話說,我之前的比較好運,我是拉到卡榫沒辦法固定
但是整個推上以後,上面用紙膠帶黏上,就頭好壯壯到現在
這也是蠻奇蹟的

网友:
选用拉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