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DK-L375高壓版問題

楼主(2016-01-15):
                                                        回收了一台禾聯37吋電視.

                                                      一插電一閃即滅.那不是電源板就是高壓板(猜的).果然電原版電容凸肚.當然二話不說.立碼全板電容換新加補焊

.

                                                             ㄟ.還是一閃即滅.就往高壓板查.東量量西量量.也查不到有何異樣(零件都正常)感覺是這樣

        .

                                                                       忽然不可能的地方出現.就是零毆姆電阻並聯(JR7.JR20)紅圈處.斷路.串接一顆60W燈泡.量久一點才滅.所以才大膽把它短路.居然就好了.請問板內高手可以怎麼處理.因為廢板裡找不到相同尺寸的零毆姆電阻.可以用甚麼替代.謝謝賜教

.

                                                                          再請問四個0代表?
                                                                          廢板都是一個0.尺寸小一點.請問可以替代嗎

网友A:
0歐姆電阻,是具有很小的電阻值,當他流過較大電流時,該電阻也會產生熱量,當超過其瓦數時,也是會再燒斷的.可搜尋0歐姆電阻的功用,站內之前也有討論過.

网友B:
先測試燈管好壞 在測量高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測試燈管好壞 在測量高壓版

燈管ok.0歐姆電阻短路就正常了.只是應該也要照原版安裝0歐姆電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歐姆電阻,是具有很小的電阻值,當他流過較大電流時,該電阻也會產生熱量,當超過其瓦數時,也是會再燒斷的.可 ...

了解.所以才問要怎做

网友:
跳線就好了

网友C:
如果那兩個0歐姆電阻是併接的,  設計者希望不會它有當燒斷情況
有看到PCB 上的零件編號嗎  JR7 和 JR20
通常 J 開頭作零件編號  是指 JUMP 跳線
再勇敢點  大膽跳線吧

至於為何不直接使用 常見的JUMP 跳線 而要這樣似乎繞一圈呢?
因為該電路板上零件製作時   沒有使用插件式零件作業  只有SMD作業
只好...把SMD/0歐姆電阻當JUMP 跳線
而一個大SIZE的SMD/0歐姆電阻  由於承受電流有限  於是兩個併接

0歐姆電阻使用目的一例歸一例
此例是當JUMP 跳線
當保險絲又是一種例

以前我還拿來放 DVI/HDMI(TMDS) 上擋抗靜電!!

网友:
不知當時設計者的想法??用了2顆"0000"精密大體積的SMD電阻,應當多了不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兩個0歐姆電阻是併接的,  設計者希望不會它有當燒斷情況
有看到PCB 上的零件編號嗎  JR7 和 JR20
通 ...

所以勇敢點  大膽跳線是嗎?

謝謝指導

网友D:
實務經驗上跳過沒有關係,這片跳線不會返修的,別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實務經驗上跳過沒有關係,這片跳線不會返修的,別想太多

ok.ok.既然有實務經驗.那我就放心的給它跳........................線.
                         三Q

网友:
個人覺得,用保險絲或許會好些!!

网友E:
0歐姆如果手上是小顆的,可以多接幾顆,也一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0歐姆如果手上是小顆的,可以多接幾顆,也一樣意思~

是用並聯的嗎?

网友E:
是啊,原先不是並聯二顆,小顆的可以多並一到二顆,就和原先的差不多一樣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原先不是並聯二顆,小顆的可以多並一到二顆,就和原先的差不多一樣意思了 ...

了解意思.謝謝指導.